修好了一台红灯711-2

楼主(2010-02-08):
前些时候收了一台经典的红灯711-2六灯收音机。机器到手之后开箱一看机器的成色很好,只是年头太久了,胶已经老化了,机箱全部开胶了。机器也散架了。多亏了卖家认真负责的好包装,虽然机箱散了、度盘脱落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损坏。

    买了一小瓶乳胶把机箱粘好,打扫了卫生,感觉机器外观的品相还不错,还挺新的,甚是高兴。打开机器试着收听了一下,灵敏度极低,接上室外接的天线和地线也只能收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台,而且只有一个信号最强的中国之声可听,其他的两三个本地台噪声极大。

    感谢公仆兄和无胆鬼老兄给我发来了图纸,按图的标注的电压测了一遍,中放6K4的廉栅电压偏差很大,从外观看这只6k4的溅射斑也很严重,把6K4拆下测试,管子的确衰老了不能用了,于是换下了这只6k4,其他的管子也测试了一遍都没有问题,重新统调了机器,效果有所提高,但是与期盼的效果还很差了十万八千里。由于年前公事家事一大堆,整天忙得晕头转向,也顾不得研究这台机器的毛病了,于是撂倒了一边,一直没有再动它。

    这两天终于有了时间,于是又把这台老机器搬了出来摆弄修理了一番,终于大获成功。具体修理步骤如下:

    1. 先是对照图纸测试了图中个点的工作电压,出入不大,基本上都正常,看到双连和波段开关都很脏且不好清理,干脆拆了下来。这个脏双联上Q表一测,Q值还不到340,于是借助梁兄的办法用天那水泡着用小号刷子仔细刷干净了,再用热风机吹干,轴承和顶珠处上了点润滑脂,再测,Q值接近4000了。把拆下的波段开关整体泡到天那水里往返多次转动,用小刷子仔细刷干净,吹干(200CC天那水已成了黑色的了脏极了),把档位定位滚珠上抹了点润滑脂,再测试发现原来切换调谐线圈的那组触点接触电阻较大且不稳定,也调整不好,刚好有一组空余的触点,换了过去。将清理干净的波段开关和双连装回到机器上,接收效果有了不少提高,接上天地线能收到几个邻省台了,但是灵敏度还是比较低,机器肯定还有其他的问题。

     2. 发现带电源开关的音量电位器内部有问题,打开电源开关后声音就很大,音量常常调不小。将电位器拆开后用无水乙醇棉签将电阻片擦拭干净,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电阻片没有问题,将电阻片出线端的铜包头重新压紧,用不了几下又不行了,仔细观察发现铜片与电阻片接触部位已氧化,如果把铜片包头撬开去除氧化层则很难保证回复包裹部分的平整度,如果破坏了镀银层很快又会氧化,于是想了一个简单的修复办法:去年年底为了修复一台频率计的荧光显示屏买了一管儿导电银漆,还剩了些没用完,这回刚好用上。把电位器电阻片上的三个接触头表面的氧化物用小刀刮干净,再用无水乙醇棉签反复擦拭接触头和电阻片和附近的电阻片,直到清理干净,然后将导电银漆涂抹在接触头和附近的电阻片上,再用热风机吹干导电银漆,将电位器装好,再试,音量每次都能调小,百发百中,电位器被彻底修复了。

     3. 用中频扫频仪校正中频时发现中放的增益只有十几分贝,太低了!调谐第一级中周磁芯时感觉波形不稳定,好像是磁芯松动了,再有就是调节第二级中周时波形变化不敏感,磁芯转动较多而波形变化不大,因此怀疑这两个中周可能有问题,下决心拆下来检查一下。两只中周分别是312-3和312-4型的,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两只中周的四只谐振电容都是胶木封装的云母电容,这种电容引线与胶木之间容易出现密封不好的毛病,三十多年前我在工厂维护程控线切割的控制台时就经常遇到因这种电容的漏电问题出现的故障,把四只电容拆下来一测竟然有三只是漏电的,312-3中的一只电容漏电,而312-4的两只电容全都漏电,312-4的两只线圈都是双股线绕制的,竟然有一只线圈的双股线的引线还断了一股。把原来的云母电容都换成同容量的高频瓷管电容,接好断股的线头,将中周内外用棉签沾无水乙醇清理干净。只为了稳定中周磁芯,从扁型松紧带里拆出了几小段细皮筋垫进磁芯的螺纹中,再调节磁芯,松紧适度,调节稳定平缓,效果好极了。将整理好的中周装回。

     4. 接受网友的建议,将中波的调谐线圈换成磁性天线线圈,使用了一只10X200mm的中短波磁棒,线圈用的是在天津安悦买来的0.07X7股纱包线绕制的现成货。

     5. 重新统调时为了防止扫频失真带来的频率和通带误差,没有再用中频扫频仪,而是使用了信号发生器:短路了振荡连的定动片,断开6A2信号栅与调谐回路的连线,从6A2的信号栅送入465KHz的等幅信号,调整中周磁芯时原来的毛病都没有了,用数字万用表的20V直流电压档测量监视6E2的栅极电位(我这次中周校准后变频管信号栅送入1mV的465KHz信号,6E2栅极电位是-3.38V),反复调节两只中周的四个磁芯,使数值表的度数的绝对值最大,中频即校准了。

     6. 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输出端接了一只直径50mm的线圈,用0.4mm绕了十几圈,信号发生器输出被1000Hz音频调制的调幅度为30%的高频信号,在600KHz 频点上调整调谐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6E2栅极电位的绝对值最高,在1500KHz频点上调整调谐线圈上并联的补偿电容,使6E2栅极电位的绝对值最高,反复上述的调整几次,完成了统调。

      统调后机器的效果简直好极了,好得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北京昌平的晚上,把收音机放在三层楼的南面窗户边上,不用接天地线,仅凭机内的磁性天线,中波段整个刻度盘上挤满了叽里咕噜的电台信号,基本上没有空闲的地方,很多外地电台声音也很好,像山东等一些距北京不是太远的一些省广播电台,收听效果很好,听上去和本地台的效果差不太多,但是从猫眼的显示上还是能看出明显的差别的。

     因为用的是中短波磁棒,下一步准备短波也用磁棒线圈,使用镀银线间绕,不知效果如何?

打理干净的711-2

打理干净的711-2

拆开的中周

拆开的中周

中周里漏电的云母电容

中周里漏电的云母电容

换上了高频瓷管电容

换上了高频瓷管电容

内有细皮筋的松紧带

内有细皮筋的松紧带

垫好了细皮筋的中周芯

垫好了细皮筋的中周芯

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Hz等幅波,60dbu,相当于1mV

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Hz等幅波,60dbu,相当于1mV

中周校准后变频管信号栅送入1mV的465KHz信号,6E2栅极电位是-3.38V

中周校准后变频管信号栅送入1mV的465KHz信号,6E2栅极电位是-3.38V

擦干净的电位器电阻片

擦干净的电位器电阻片

用导电银漆修好的电阻片

用导电银漆修好的电阻片

导电银漆

导电银漆

安装好的磁棒线圈

安装好的磁棒线圈

修好的机芯

修好的机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的不能比较是指:“使用的外接天线不同所得到的比较结果不同”而不是指没有具体的测量方法,无论测量AGC电压或是6A2栅极电压或是还有其他的什么测量方法,总之只要不使用磁性天线,灵敏度就与外接天线有关,而使用不同的天线就有不同的灵敏度,只要不把天线很具体的确定下来就无法得到灵敏度谁高谁低的结果,可能你用这种方式的天线,灵敏度不如磁性天线,但是如果换了那种天线,或许灵敏度却超过了磁性天线,除非你有了确定的天线才有比较的可能。如果用了磁性天线你就不太容易变化灵敏度了,但是你可以通过磁性天线的方向性避免某些干扰信号,可是如果你不用磁性天线你就可以架一个好天线来提高灵敏度,但是肯定干扰信号也会更厉害。总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因此,使用磁性天线主要的出发点是为了免去外接天线的麻烦并且有一定避免干扰信号的作用。

网友:
好!俺也试试

网友:
好,有想法!顶。

网友:
细心人,好。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网友:
楼主的工作非常细腻,应该主要是中周和磁棒的效果···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正好也有一台红灯711--2的,春节休息时找时间整整。

网友:
楼主的信号发生器,真好呀

网友:
专业级的维修
我的红灯-5型 和海燕 机器   收听 灵敏度也是 时好时坏

网友:
电位器那种毛病貌似比较常见,俺的一台老机也有同样的问题
多次折腾也弄不好,后来还是换了新的500K台灯电位器才搞定了
但那种是短柄的,俺值得特地又配做了一个旋钮~~

网友:
好手艺,好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很对,清洗双连使其Q值提高了10倍,从而使调谐回路的Q值大幅度提高也起了重要作用。

网友:
元件级修理,好得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发生器是目黑品牌的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型号是MSG2560B。
频率·范围:0.1MHz-110MHz,空载最大信号幅度:99dbu(100dbu=100mV),音频400Hz或是1000Hz,可调频、调幅。调幅度可精确调整。输出信号频率、幅度、调制度都是数字显示,都可数字设定,频率变化时幅度不变。

网友:
判定电容漏电,是用表的电容档,还是电阻档?

楼主手艺好。建议继续磨机。增加中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判定电容漏电用的是电阻挡,不漏电的电容其绝缘电阻应该是无穷大,这4只云母电容有3值都能测量出电阻值来,都有漏电。
正在考虑加级中放,有两个方案,一是还用电子管,还有一方案用结型场效应管,这在犹豫中,用电子管显得正规但是麻烦,要改造底板,用场效应管方便。

网友:
跟着楼主学到了不少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别客气,也向您学习了不少!同好是缘分!

网友:
手艺好,很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判定电容漏电用的是电阻挡,不漏电的电容其绝缘电阻应该是无穷大,这4只云母电容有3值都能测量出电阻值来,都有漏电。
正在考虑加级中放,有两个方案,一是还用电子管,还有一方案用结型场效应管,这 ...

我有一个想法.

711是用2AP16检波.可以考虑把6K4信号送出后,先不检波,送给双三极管继续中放,可调谐(用465陶瓷滤波器),也可不调谐.然后才检波.检波后再把信号送另一三极管音频放大.
原来的双三极管都是音频放大.其中一管是为了补偿音调电路造成的衰减.实际上.我想不补偿也是可以的.不失真功率可能不会有太大我差异,如果是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个三极管来用中放了.

个人看法.不想试试吗?

网友:
你的双连真的脏成这样,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还有一方案用结型场效应管···千万别!···可以把2AP16换成6X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这个想法很巧妙,可以只该线路不改底板,但是三极管的内阻较低,与后级中周连接会有问题,需要改造中周,给中周加抽头,如果把三极管放到6K4前面做中放就可以了,我没想好,不过我倒是想试试用场效应管加一级中放,很方便,6P1的阴极电压是12V左右,可给场效应管供电,场效应管中放加到6K4前面,6K4的自动增益控制还可以起作用,改造有一个小时就能搞定,等我春节假期试试,如果效果好再把场效应管换成6N2的一半作为正式改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把2AP16换成6X2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这个想法很巧妙,可以只该线路不改底板,但是三极管的内阻较低,与后级中周连接会有问题,需要改造中周,给中周加抽头,如果把三极管放到6K4前面做中放就可以了,我没想好,不过我倒是想试试用场效应管加一级中放 ...

场效应管加中放我做过。效果很好。1M多长的天线。多数台一旦收到电眼就全部闭合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把2AP16换成6X2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他是意思是,电子管机就不要用晶体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有些旧双联看上去很新也不怎么脏,可是Q值就很低,这样的双联洗洗Q值也能恢复,如果是脏双联Q值肯定高不了,我这次用的中短波磁棒和线圈的空载Q值大于300,不洗双连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恐怕只有几十,洗过双连后有载Q值大于100,度灵敏度和选择性应该有很大的贡献。
双联的Q值情况请参考下面的链接,请注意3号双连: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light=%2Blq19512003
下面链接的实验无意中提高了低Q值双联的Q值,原因是去掉了动定片间的脏东西,如果清洗后不但清除了动定片间的脏东西,还去除了动片支架上的脏东西,Q值提高的幅度更大。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light=%2Blq19512003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把2AP16换成6X2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答:灵敏度会高一些,选择性也会好一些···

网友:
李兄厉害,小弟佩服万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太可气了!万分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已经试验成功了,太好了!等放假了我就试试。

网友:
不错

不错!连中周电容漏电都能检查出来,有仪器尽情地折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神器呀,真是神器,这么上档次的仪器,多少米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二手货,八成多新,没有任何毛病,1000元进的,送了个十几元的赠品。
进这个信号发生器也是无奈之举,原先进了个简易的信号发生器,频率误差大不说,频率变化时调幅度和信号幅度都跟随着变化,调试个收音机只能将就用,做一些有一定精度要求的实验根本就不能用,加之我很喜欢做些探索性的实验,就下决心买了这台合成频率的信号发生器,真是“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美中不足的是做最大输出幅度小了点,只有不到100mV。这台机器还有个优点,就是数字显示的衰减器非常精准。
我曾经用这台仪器做了些实验都发表在本坛里了,如果您有兴趣有我的网名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好,好,一定学习。欲成其事,必利其器。有了好的仪器,那对于一些制作,真的是随心所欲。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准备照lz的方法搞一遍!

网友:
提问:

关于中短波磁棒的问题

1、假设我使用140MM的中波磁棒,这是线圈是50圈,那么如果我使用一个中短波磁棒时,线圈也大约还是50圈吗?
2、中短波磁棒,虽然可以用在两个波段,但就中波效果而言,同长度时其实他不如纯粹的中波磁棒,对不对?

网友:
1,50圈肯定多了。
2,您用的200磁棒肯定比各100的磁棒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只线圈放到同样长的磁棒的同样的位置上,中波磁棒要比中短波磁棒得到的电感量大,因为中短波磁棒的导磁率要低些,但是我测量过同一只线圈在中波磁棒上的Q值是300,而在中短波磁棒上的Q值接近500了,所以这种中短波磁棒用在收音机上效果很好,这种中短波磁棒是从本坛友谊电子的张兄处邮购的。
线圈绕多少合适可以通过收音机的统调时再确定,不必预先算好,原因是磁棒导磁率的离散型较大,即使同一批的磁棒有时每个的导磁率也相差不少,用200mm的中短波磁棒先绕60多圈,统调时如果发现圈数多了拆几圈便是了。

网友:
收到.决定用中短波磁棒了.

网友:
绝对强~俺也切试试

网友:
提问:

正在考虑要不要给我的老电子管机加磁棒。
因为除了万用表,手中几乎没有什么仪器仪表,担心加磁棒后调整的问题。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我没信心把状态调整到比现在状态更好,我就会选择不调整。

我的问题:
加装完成后,我只调天线处的微调电容,不调整振荡处的微调电容,可以吗?
理论上,假设原机状态是正常的,实际上振荡处的电容不会因为换天线线圈而需要调整,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调谐部位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振荡线圈磁芯:接收频率低端电台在度盘上的位置。
振荡连微调电容:接收频率高端电台在度盘上的位置。
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接收频率低端电台的跟踪,调到在600KHz附近电台声音最大。
调谐连微调电容:接收频率高端电台的跟踪,调到在1500KHz附近电台声音最大。
没有信号发生器也有很多办法调整,相关书上都有介绍,请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波段好象没有那么多台。

仅在国内,不算外国的,中波段不但有很多广播电台而且多到不得不有许多电台使用相同的频率,如不信请看下面的链接的资料:
http://bbs.leowood.net/forum_rea ... rty=0&ClassID=0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调谐部位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振荡线圈磁芯:接收频率低端电台在度盘上的位置。
振荡连微调电容:接收频率高端电台在度盘上的位置。
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接收频率低端电台的跟踪,调到在600KHz附近电台声音最 ...

我现在计划,我只调整天线线圈位置和与他在一起的小电容,不准备调振荡电感及电容,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要看电台在度盘上的位置对不对了,如果是对的就不用调了,如果不对并且差很多,当然还是要调的,调不调是看需要还是不需要,调起来也很简单方便。

网友:
其实统调我是做过的。

如果是状态很差的机器,我当然会调,也能调成功。
但状态好的机器我就不太想调了。我担心调后主观感觉状态好了,但实际状态反而下降了,没有仪器的主观感受和有仪器还是不同的。

继续提问,一台老机,中波及短波一正常,短波二指示偏差大,高端更明显,但低端也偏差。
高端15M的台,要在16M的位置才能收到。低端9M的台。要在9.5M才能收到。

最可能应该调整的是四个东西中的 那一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论是哪个波段,这四个调整部件的作用是不变的:
a。振荡线圈磁芯:所接收波段频率低端电台在度盘上的位置。
b。振荡连微调电容:接收波段频率高端电台在度盘上的位置。
c。调谐线圈磁芯:接收波段频率低端电台的跟踪。
d。调谐连微调电容:接收波段频率高端电台的跟踪。
所以你说的现象应做上述a、b两项,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度盘要是原配的,或是与原配相同的,如果换了与原来不同的度盘就调不好了,如果是原度盘且每个波段频率都有相同的偏离方向则很可能是指针位置安装不对。

网友:
继续提问

如果我把老电子管机的空心线圈换成磁性天线,抗干扰能力当然会有显著的提高。
但是,假设在无干扰的情况下,空心线圈的灵敏度会不会更高些?

这样问还是因为我力求完美,不想只抗干扰,但灵敏度降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磁性天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不使用外接天线时的灵敏度,其实使用空心线圈时或者使用装有小磁芯的调谐线圈收音机只要统调的好,灵敏度也应该很好,只是要有外接天线才能体现出灵敏度来,而且天线越好接收效果越好。
使用磁性天线的灵敏度指标和不使用磁性天线的灵敏度指标的计量方法和计量单位完全不一样,不能互相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磁性天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不使用外接天线时的灵敏度,其实使用空心线圈时或者使用装有小磁芯的调谐线圈收音机只要统调的好,灵敏度也应该很好,只是要有外接天线才能体现出灵敏度来,而且天线越好接收效果越 ...

我想可以从效果上进行比较。

调到同一个台后,以6A2栅级电压为依据进行比较,或者以AGC电压为比较。当然了,这是以效果来比。

网友:
我也有一台711—2就是收不到台,请问LZ磁棒线圈接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接上天线还收不到台就是收音机有毛病,改了磁性天线也不行要先修好毛病再改磁性天线,如何改磁性天线本坛有些老贴您可以搜索后看看。

网友(2010-12-23):
想问楼主,磁棒上的线圈绕几匝?

楼主:
线圈是从天津安悦买来的,大约有70匝左右,统调时发现匝数有点多,拆掉了一些,还剩大约60匝左右。

网友:
711维修,记号,我的711-3中波灵敏度差,有时间搞一搞。

网友:
请问:中周已调乱,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怎样能调到465千赫。

网友:
真是好贴,学习了。
    但在北京能那样好的中波效果真不容易,在哈尔滨再好的好收音机中波也难收好台,干扰太大效果太差了,污染太严重了。

网友(2011-02-09):
磁棒装了,在阳台上效果不错,可是一到房间里听中国之声噪声大。和声达比起来简直是不堪入耳,而经济之声只是灵敏度没阳台上强一点,没噪声。

网友:
楼主的耐心、细致严谨的作风令人钦佩!那台日本墨黑的MSG2570也很不错,从哪淘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中周已调乱,没有仪表恐怕就难恢复了,其实有一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和一块儿万用表即可,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MSG2560B ,是从一个二手仪表商那里淘来的。很好用!

网友:
师傅级的坛友

网友:
朋友们,磁棒线圈的功能主要不在于仅仅能省掉室内2米长的天线,而是能大大降低杂波干扰,···可以这样说:在目前的“铺天盖地”的电波干扰的居家恶劣环境里,要想基本无干扰地收听中波台,必须要用“磁棒”···

网友J:
天那水是何物?是香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那水是何物?是香蕉水?

就是稀料。  油漆店有卖。

网友(2012-02-02):
高人呀,学习了,顶呀

网友(2012-03-11):
天那水,化学名称环己酮

网友(2012-06-10):
楼主的耐心、细致严谨的作风令人钦佩!

网友:
2003老师知识渊博,技艺高超,待人亲善,是矿坛的骄傲!

网友:
非常好,非常细心

网友:


网友:
好经验,有图、有说明,楼主一丝不苟和认真精细的精神值得本人学习,借鉴了。

网友(2012-08-02):
俺得好好学习学习,把刚刚买的电子管收音机修好

网友(2013-06-17):
你好,我看到你的修711-2的帖子,非常专业。我有一台711-2,中波能收中国之声,音质不错,其他台很少,没有杂音。故障是,1、开机时声音很好,开机2个小时之后,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很难听清;2、开机几秒后猫眼全亮,有声音后猫眼空挡很大,调台是没有变化。
目前,电子管全换成新的了,2.2M电阻和0.047电容是好的,检波二极管测试反向电阻10兆欧姆左右,猫眼6e2第一只脚电压负的0.8V,调台无变化。
请问是哪个零件的故障,万分感谢!

网友(2014-02-28):
这个帖子值得收藏,图文并茂,亲自实践,收获大!赞一个

网友:
好贴再次欣赏了一遍,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仪器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