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测出了3 厘米长的漆包线电感是多少 附电路图实物图和仿真文档

楼主(2010-02-09):
工具和材料:  普源 Rigol 1052E 数字存储示波器(带硬件频率计),  DIY 的Clapp客拉婆振荡电路(见附图)

实测 6cm长 0.5直径的漆包线, 弯成一圈,  在如图的电路中测出振荡频率是 162.820 MHz.
图中的 8pF电容由 8 个 1pF np0 瓷片电容并联而成, 图中的22pF电容由2个10pF np0瓷片电容和2个1pF np0瓷片电容并联而成,
图中的86pF电容由 8 个 10pF np0瓷片电容并联而成, 场效应管实际用的是 2sk241-Y,  三极管用的是贴片的 2sc3356,
根据公式算出 L2 (待测电感) 的电感量在 51nH.

困扰了偶一个月的问题终于找到了比较满意的答案.

** 电路的 Multisim 10 文档附送,  方便大家参考

另外,  提供两个空心电感计算软件, 也供大家参考:

补充内容 (2015-1-1 03:48):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96-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541-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4032-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96-5-1.html

DIY 的Clapp客拉婆振荡电路

DIY 的Clapp客拉婆振荡电路

Multisim 10 文档RAR压缩

英文空心电感计算软件

中文空心电感计算软件

网友:
我问一下。直径不同的线。长度 、形态相同时,电感差异大吗?

楼主:
六厘米长1.8mm直径的空调铜管谐振在 180.429 MHz,  算得电感量 42nH.

网友:
呵,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时自己做电感,找不到要求的线径,就不知道要多少圈才合适。

楼主:
象偶这样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然后自己调节.   或者用第一贴里面的英文版的空心线圈计算器先算一算, 至少知道个范围.

同样的 6cm 漆包线, 绕成两匝,  测得频率 151.113MHz,  算得电感量是 59.9nH.  (附上实物图)

有磁芯的线圈用 Colpitts 电路方便一点,  容易起振.   偶发现 Clapp 电路不太适合测相对大的电感(10uH以上), 超过 10uH 波形就很不象正弦波了.

网友:
三大振荡快被楼主玩了几圈了,呵呵。

网友:
顺便偷偷问楼主,数字示波器看的习惯么?我现在用的是泰克,什么都好就是LCD的显示总感觉没有CRT的图像细腻。

楼主:
偶喜欢有个免费的频率计,  无所谓模拟数字的,  只要求轻便和占地方少.

手机现在没人找模拟的吧?
显示器还是 LCD 的方便,  省电又没有X射线辐射.

网友:
回复 楼主:

HITACHI的数字示波器有几款也是用CRT的,我是说同为数字示波器但是显示单元不同效果也不同。并不是数字和模拟比较...没说清,让楼主误会了
不过用LCD的省空间我真的喜欢。我的实验室越来越拥挤了

楼主:
偶对模拟的东西也不排斥,  只是潮流兴数码的, 没办法

网友:
存在即合理

楼主:
huahe1992 兄知道哪里可以找到 MIPS USB  EJTAG 的电路图吗?

楼主:
冲击 3cm 成功,    3cm 铜线振荡在 202MHz.

    ** 3cm 铜线接上去后停振,  本来以为失败了,  绝望之中想起
场效应管可以并联, 于是并联了一个 2sk241-Y 上去,  竟然捞到了救命稻草, 起振了~~~~~ **

          哈哈

***  普源 1052E 真是穷人的劳思来思,  202MHz 下还能测量频率和看到波形 ***

楼主:
冲击 1厘米,   实验进行中

网友(2014-02-20):
楼主用那么多瓷片电容,对导线电感有没有影响啊?有点疑惑

网友:
分布电容也要考虑

楼主(2014-05-23):
       最后发现还是 BJT 比 FET 好用。

       gm 大得多,  起振容易。

        9018 已经够用了,  不需要买罕见的 2sc3355 什么的。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96-1-1.html

旧帖子只要把 /bbs 删除就可以访问

网友(2014-12-31):
e3po 大神
“DIY 的Clapp客拉婆振荡电路(见附图)”

图片没有显示呀?

网友:
要求这么严格?

楼主:
这个也许最容易起振。

恒流源怎么实现, 请自己翻书。 当然一颗电阻也能奏效。

网友:
搭车请教e3po先生:

《国际电子爱好者》83年3辑里面,有一个使用40673双栅场效应管再生检波的一个中短波收音机,使用插拔线圈管的方式改换波段,电路如图。

此管只查到是N沟道耗尽型,是否可以任意找一个废彩电高频头当中的同类型双栅场效应管就可以愉快胜任?感谢

网友:
知道线的直径,圈的直径和圈数是可以算出电感的,有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e3po先生:

《国际电子爱好者》83年3辑里面,有一个使用40673双栅场效应管再生检波的一个中短波 ...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 BF998  5毛一个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F998.pdf

      注意有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 BF998  5毛一个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F998.pd ...

感谢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明白了

     笔算的公式, 可以用 excel。

网友B:
楼主威武,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我现在徘徊在普元的DS1054Z和利利普的100MHZ示波器上了,差价700元左右,普元是可以破解成4路100MHZ的,利利普的还没搜索到破解文章,不过本身就是100MHZ的。DS1052E我不太喜欢,屏幕小,分辨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我现在徘徊在普元的DS1054Z和利利普的100MHZ示波器上了,差价700元左右,普 ...

利利普的通过 串口进入机子,

改文件名就可以破解了。

记得是这样,   别太当真。

核心元件方面, ADC,  RIGOL 是 ADI 的,  利利普是国产的。

可以当真的是  RIGOL 1052E 能用到 150 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利普的通过 串口进入机子,

改文件名就可以破解了。

国产根本没有500MHZ以上的ADC。利利普也是用ADI的ADC。之前看过文章说浦沅的某款示波器用的ADC是超频来达到1G采样率的。还有拆机图。哎。。。

网友:
还有,你知道美国的高速ADC芯片都是对华禁运的么。以前是有这事,现在就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

网友:
电容的总容量测了没有?分布电容应该不小呀。直接计算不准的。

网友:
AD的速度就是采样速率?谁说的?

网友:
一本非常好的书,国防工业出版社70年版《晶体管电路设计》86页,说一厘米导线电感量大约是16nH,说明楼主的数据相当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根本没有500MHZ以上的ADC。利利普也是用ADI的ADC。之前看过文章说浦沅的某款示波器用的ADC是超频来达 ...

MXT2002 (RuiFeng China)

克隆国半的  ADC08D500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 ... n-sds7102/940/?wap2

http://owon.forumup.com/about6-owon.html

补充内容 (2015-1-7 10:34):
相关资料
http://www.fjrfdz.com/download/MXT2002.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MXT2002 (RuiFeng China)

看来这网络是真心没准啊,人家是拆开了普元的某款示波器拍的照片才知道普元1G采样率的示波器是超频用ADC实现的,后来又跟帖子的说利利普的不是超频用的,是真是1G的ADC.我都蒙圈了。链接我就不上了,避免更大争议,这个话题也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
真厉害啊   美丽

网友(2015-05-29):
MXT2088直接替代AD9288(100M)  分辨率双8bit的 ,
MXT2002直接替代ADC08D500 (500M)  分辨率双8bit的
MXT2001直接替代ADC08D1000(1G)   分辨率双8bit的
MXT2815直接替代ADC08D1500(1.5G)  分辨率双8bit的
ADC双通8位3G直接替代ADC08B3000(3G)
国产芯片,嘿嘿,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1770671742   小邱

网友(2020-03-22):
只能说太牛逼了,太牛逼了

网友:
瓷片电容误差太大,震荡电路应该用云母电容,小容量云母电容很好找。

网友:
有个类似的现象

折腾特斯拉线圈时,顶端的放电针长度对频率影响不小,换个针,LC谐振频率就变了,但不确定是分布电容还是电感占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