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手工绕制蜂房式线圈

楼主(2010-02-09):
【转自无线电司浴文】

    截直径l.2—l.5公分长15公分左右的高粱杆(俗名秫秸)一段,另用宽约0.5公分的牛皮纸一条,用浆糊沾成一个硬纸环,使恰能套入高粱杆,太松时可先在高粱杆上缠些薄纸(图1)。然后用大头针29个为一组,共用2组,沿硬纸环的上边和下边,平均插在高粱杆的周围作辐射状,但要注意上下对正(如图2)。
    绕线时以左手握杆右手牵线,留出5公分的接线头,放在第一组任何一针的左边(线尾在针上如图3),
向右经过第一、二两针,然后把线从第二、三两针中间向右下方斜拉至第二组第五、六两针之间,再套住第六、七两针而往右上方斜拉至第一组的第十、十一两针间,仍向右拉,套住第十一、十二两针。如此每套住两只针,越过另一组三个针即成(如图4)。因为每一组的针数,不是五的倍数,所以能绕成蜂房的形状(如图5)。
    绕好后,小心地拔下大头针,抽出高粱杆,在溶蜡里浸过,使之牢固。最后再做一个和高粱杆同样粗细的硬纸筒塞在线圈心里,这样一个蜂房式线圈就绕成了。(司浴)

网友:
好办法,谢谢呜呼版主。

网友A:
蜂房式线圈,这样转过来折过去的,肯定增加了不少的用线长度,电阻也一定会增加不少,带来的好处是匝间电容小。但蜂房式线圈大都是用于较低的频率上的,它的优点,不能充分体现,而缺点却很大,业余制作也很困难。

网友(2011-04-12):
大头针很粗的高粱秆很细要插56跟能插下么?最好用瓶盖

网友:
这个好主意

网友(2011-06-01):
这个办法好。谢谢了。

网友:
这个办法好,谢谢。

网友(2012-02-16):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才看见啊

网友:
最好用纱包线,用普通漆包线绕完要浸漆才不会散架。

网友(2012-04-13):
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2012-05-20):
蜂房式线圈一般应该用纱包线来绕制。

网友(2014-08-29):
办法很好。

网友:
才知道,山外有上,天外有天,谢谢

网友(2015-04-30):
自己有一个老收音机,独独丢了一个天线线圈,没有地方买,试试看自己绕吧,正不知道如何下手呢

网友:
用来做什么啊

网友:
这个有啥用?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线圈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2017-06-02):
引用 网友A:
蜂房式线圈,这样转过来折过去的,肯定增加了不少的用线长度,电阻也一定会增加不少,带来的好处是匝间电容 ...

在相同电感量和线圈直径时,蜂房线圈用线少,每次折点都增加了电感量,有点突出。缺点是绕制工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