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FM收音机试验成功

楼主(2010-02-11):
放假回家,在学校期间买的2元高频头终于派上用场,做出来的实验机效果出乎我的意料,同时也试验FM机的中放电路和鉴频电路,为今后做模块化收音机做铺垫
特点:接收部分采用成品高频头,灵敏度高,免调试
      电调谐,干扰小,可以与数字电路方便结合
用陶瓷滤波器,陶瓷鉴频器取代中周和鉴频线圈
      中放,鉴频,低放全部采用集成电路,电路简单
缺点:要求供电电压高(12V),耗电大(100mA左右)
实际使用:接50cm左右软导线做天线时能完全覆盖88-108MHz频段内,北京的所有电台节目,调谐采用多圈电位器,没有跑台,频率漂移问题。
电路:图画在纸上比较凌乱,整理好上传。 高频头采用米兹米的成品高频头,型号不详,参数不详,调谐电压在0-7.5V能覆盖88-108MHz频段,高频头输出10.7M中频,进入MC1350中放,根据器件手册,MC1350在10.7M时能达到58dB增益,陶瓷滤波器采用TDK的FE10.7A,3dB带宽约为280+-50KHz,鉴频用LA1260,陶瓷鉴频器为国产10.7G;后级低放用NE5532.
由于不清楚高频头内部是否已经集成了中放电路,在设计电路时MC1350采用的是可变增益设计,但实验发现,如果不用MC1350,之间用0.1u电容将高频头输出和LA1260相连,也能接收到电台信号,但是声音较小,信号较弱,看来中放电路是不可缺少的。原计划中放电路采用TA7060,可是中发的柜台没有现货,而且价格较贵,故突发奇想换成了电路简单的MC1350;中放用MC1350后,灵敏度大增,不接天线也能收到诸如97.4,103.9,106.1的强电台信号,接上天线后信号很好但是噪音较大,调节增益没有任何反应,看网上确实有对MC1350底噪大的批评,不过调准电台后噪音还是会近似消失的;调谐我用的是3296多圈螺旋,效果非常好,一般一个电台能占1/4圈左右,调到有台的位置在稍微左右动动就调准了,比可变电容好调多了。后面的低放电路本来想采用TDA2822,结果发现家里没有了,不过反正是推动小功率扬声器,就直接拿NE5532用了,输出电容100uF,换成10u就可以当前级,后接功放,而且5532用12V供电降低了前面9013构成的稳压电路的负担。要说这NE5532,先抓了一颗是从西四电子市场的家电配件摊买的,2元一颗,”TI”出品,拿来根本不能用,也不发热也有工作电流,闹得我以为电路有问题,查来查去找不到问题,后来换了一颗TI原厂的,问题立马解决。

整机

整机

底部连线

底部连线

真假5532

真假5532

网友:
好贴,高频头的几个接头都分别是什么功能,望楼主发图告知。

网友A:
请问LZ   ,MC1350是什么上用的电路?输出的中周怎么做的?

网友B:
MC1350 应该是预中放吧,  LA1260 本来就自带中频放大电路, 见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   ,MC1350是什么上用的电路?输出的中周怎么做的?

MC1350是摩托罗拉产的用于收音机,电视机的可变增益的中频放大电路,输出我没用中周,直接用陶瓷滤波器替代的,它可以看作是一个带宽极其尖锐的LC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1350 应该是预中放吧,  LA1260 本来就自带中频放大电路, 见内部图:

不能说是预中放吧,预中放应该已经集成在高频头里面了。他就是普通的中放电路,直接用LA1260增益不够,灵敏度太低
况且陶瓷滤波器还有损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说是预中放吧,预中放应该已经集成在高频头里面了。他就是普通的中放电路,直接用LA1260增益不够,灵敏度太低
况且陶瓷滤波器还有损耗呢

10.7M陶瓷滤波器损耗不至于造成LA1260增益变小吧?  还是有些不解, 德生的BCL-2000就是用LA1260做中放, 各参数都不算差又何解?   参考线路: BCL-2000

网友:
请LZ上个电路看下!!!

楼主:
图来了!

电源部分用9013着实不妥,没料到高频头工作电流如此之大,12V供电时已经烫手了,要是15V供电立马的烧了
个人感觉MC1350可变增益没什么用,5脚可以直接对地接了

网友:
我用的和10楼类似的电路,加了个9018在10.7m前,信号很好。

网友(2012-08-20):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用9013着实不妥,没料到高频头工作电流如此之大,12V供电时已经烫手了,要是15V供电立马的烧了
个 ...

知道你为什么只用LA12620时收台不多了,去掉那个33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你看LA1260的PDF的第12页

网友(2017-09-03):
学习了,搞胆结石

网友C:
也不知道这个款高频头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来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这个款高频头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来晚了!

好像是2009年隔壁广坛一位湖北的卖家卖的。
我也没抢到...数量有四五百只。
其中有一位买了近300个,不知道他买的那么多用得完波?

网友:
其实某宝天津安悦5元1只的高频头很不错。我先后买了30多只,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2009年隔壁广坛一位湖北的卖家卖的。
我也没抢到...数量有四五百只。
其中有一位买了近300个,不 ...

2009年的时候我好像还没来矿坛。
多年前看见过这个头子内部结构,是LA1175方案,效果很接近最高级的LA1193了,感觉有些遗憾。
买三百个的好像是叫空军上尉,说是要做收音机套件给大家玩,后来貌似没见到下文。

网友D:
呵呵,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我记得规格书上写着LA1175比LA1193增益低6个dB。
TA8116F的高频头也很不错。安悦的KCF204高频头用KIA6016F跟TA8116F可以替换,性能也非常接近。
有这个高频头玩玩也不错。我自己DIY的KCF204+TA8129Z+TA8130Z接受效果比那些一体化车机高频头强很多。TA8130Z的分离度60dB,明显的比LA3390,LA3410,LA3400,LA3401,HA12016,HA11223强。还有AN7472S的MPX也是HIFI级的。

网友:
好贴,收音机高频头好好利用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我记得规格书上写着LA1175比LA1193增益低6个dB。
TA8116F的高频头也很不错。安 ...

矿友你好,我也喜欢DIY调频立体声收音机,看了您的介绍,也想感受一下TA8130z的高分离度,不知您有这个ic的PDF资料吗?我在网上找了好像很难找到。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矿友你好,我也喜欢DIY调频立体声收音机,看了您的介绍,也想感受一下TA8130z的高分离度,不知您有这个ic ...

TA8130Z的原档PDF没有,我是按照KIA6030Z和TA7413AP的规格书来接的外围线路。可以参照下面这两个。

TA7413AP

KIA6030Z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矿友你好,我也喜欢DIY调频立体声收音机,看了您的介绍,也想感受一下TA8130z的高分离度,不知您有这个ic ...

这里有两份典型应用图。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TA7413AP跟TA8130Z的外围线路完全一致。

TA8129Z TA8130Z典型应用图.PDF

TA8129Z+8130Z

TA7411AP TA7413AP典型应用图.PDF

TA7411AP+7413AP

网友:
再次感谢,我也买块TA813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