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中波环形天线

楼主(2010-02-11):
看到隔壁坛子有人制作中波环形天线,自己仿制成功。现与坛友分享。成品的中波天线要70-80元,自己做一个,应该不会超过20元。经过试验,效果非常明显。

原理图:

实物图:
16铝塑管2米,弯成圈。普通软线初级8圈,270P双联并联,再与初级线圈并联。次级1圈。
效果好坏,与调整以及方位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本人地处重庆,不用该天线,可以隐约收听到不稳定的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信号,用该天线后信号强度大增,收听效果接近享受级。先找到广西电台,然后调整双联,使信号最好。

下图中,不用环形天线时,收听的方位见红色箭头,而用环形天线时的方位与该方位垂直。收音机磁棒应该靠近环形天线。使用中发现,当短路次级时,信号会更好。
该天线用在电子管收音机时效果也非常明显,特别是没有磁棒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2021-01-21):
其实比那个穿网线的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有一种带屏蔽层的网线,根本不用穿管,剥开线皮把线首尾连接起来就好,只不过有点软,需要做个架子固定一下

网友(2011-05-18):
只要铝管不封闭,就不会对磁场信号有衰减。这种天线,对中波段的噪声,遮蔽效应十分地好!

网友(2010-02-12):
若将线圈直径进一步增大【比如1米】,效果会更好!此天线有方向性的!

网友A:
铝塑管的滤波层不影响中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塑管的滤波层不影响中波信号??

对中波信号没有影响。用这个天线听中波,比磁棒的灵敏度高,收音干扰很小。

网友(2011-05-18):
铝管不能短路,接地后可以起到屏蔽电场干扰的作用,对磁场信号的衰减也是有的,只是问题不大。

网友:
请问楼主 这初级次级最近要接到哪去呀 要接电源吗?

网友B:
直接用环形天线做收音机的天线线圈,效果也一定会很好!

网友:
中波环形天线,不错啊,没事时diy一个

中波环形天线,不错啊,没事时diy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算是调谐天线吧,不是宽带的,对已知弱信号有作用,但对接收未知的弱信号是不是要调节收音机又要调节天线电容(盲调么)?如果天线电容和收音机调谐同步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中波也没啥可听的,一是各种电磁干扰,二来都在买药。

网友(2012-08-09):
做工挺精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不是自来水铝塑管呀?我见到的是白色的,能不能用?

16(黄色)是煤气管,18(白色)是冷水管,还有18(红色)热水管,在5金店都有。

网友:
肯定有效果.  体积大些。

网友(2013-01-17):
直径要是一米要绕多少圈?

网友D:
这样使用次级没有用,可以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使用次级没有用,可以省去

若是直径一米,是不是可以减少绕线的圈数?

网友:
对,但是具体多少圈,得自己试试,我没试过。好多年以前按《无线电》的介绍做了中波电磁场增强器,就是这样的,效果很好。1985年的杂志

网友:
也想仿一个!还得麻烦楼主说多少圈?

网友:
我看次级1圈就用铝塑管的滤波层了。

网友:
过几天也做一个。。。。。。

网友:
今天拆个显示器的消磁线圈,能不能利用

网友(2013-09-06):
初级线圈的调谐电容接地吗?
我用30芯多股丝包线 和不锈钢材质圆形框架做了一个 ,初级线圈10圈 次级线圈1圈耦合,双联电容 22PF 至 650 PF   初级线圈的调谐电容接地时  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测得 谐振范围 470KHZ至1300KHZ
            初级线圈的调谐电容不接地时  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测得 谐振范围 520KHZ至18200KHZ 满足中      波覆盖范围,可是调谐时手(人体对双联电容干扰,影响谐振点。)

网友(2014-02-27):


网友(2015-09-29):
无论线圈直径都绕十圈左右吗?

网友:
中波信号发生器的测试天线、测向机的接收天线,都是这种结构,具有极强的方向性,其方向图是一个8字形。

网友:
不足之处是,匝间分布电容比较大,高端覆盖成问题。

网友:
用无金属夹层的天然气纤维软管可能也不错。

网友:
次级接哪了?

网友:
什么时候也做一个(ˇˍˇ) 想~必会有收获。

网友:
  楼主,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6-09-03):
铝塑管屏蔽信号应该不行,塑料管肯定好,

网友:
俺联想到了呼啦圈.

网友:
涨知识了!还有这种天线!学习中!

网友:
标题

这个完全可以代替磁棒初次级做调谐, 效果一流

网友(2017-06-01):
中波环形天线,记号,楼主做得好!

网友E(2017-08-20):
这样的天线使用在电子管没有磁棒的收音机如何?最近搞了二台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办法使用,中波位置没有电台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天线使用在电子管没有磁棒的收音机如何?最近搞了二台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办法使用,中波位置没有电台 ...

肯定有大量中波台存在,先把汽车开到人少的地方停下,熄火后打开中波看看是不是有很多台,一般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就是需要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了,电子管晶体管均可,肯定能收到很多台,根据我的经验,自制的收音机效果好的灵敏度超过车载机很容易。

网友:
谢谢朋友了。研究研究

网友F:
如果自己有个三连可变备用,但自己的电子管收音机是双连调谐的,能不能把这个三连用在此收音机上去,也把此天线当成一个调谐回路?另外当前收音机的磁性天线不好,磁棒易被磁化。在磁棒天线还没有成大气候的时候,曾一度流行电子管收音机的机内天线,请问这个能不能当机内天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自己有个三连可变备用,但自己的电子管收音机是双连调谐的,能不能把这个三连用在此收音机上去,也把此 ...

这样就成了“调谐不高放收音机”

实际这样的收音机只需要二联的可变电容,一联并本振线圈,一联并天线线圈。如果收音机带高放的,可以增加第3联并高放线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自己有个三连可变备用,但自己的电子管收音机是双连调谐的,能不能把这个三连用在此收音机上去,也把此 ...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这个调谐天线和磁棒的调谐之间并没有放大处理,等于是两个双调谐通过磁耦合,我觉得双联的一个调谐回路选择性已经够用了而用三联的做工不一定能保证完全跟踪同步(因为分布电容和结构的关系,磁性天线和大环天线不大可能电感量和分布电容量完全一致),如果在调谐天线和磁棒天线之间加上高放的话有可能引起自激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这个调谐天线和磁棒的调谐之间并没有放大处理,等于是两个双调谐通过磁耦合,我觉得双 ...

但以前的矿石机好象也有双回路的。

网友(2020-03-05):
我已经按照这个设计做出来一个成品,对海燕B411中波收音机效果巨大,对1103/660等数调机基本没效果。材料:2米多1216的铝塑管(15年前装修剩余,免费),老复旦双联(免费),86型明盒和盖板、螺丝、杯梳共3元钱,网线(公司垃圾房捡的免费)。1、把铝塑管弯圆形。2、明盒侧面对应打孔16MM直径,并装配杯梳。3、把铝塑管两头插入杯梳。4、截取一段线径1.5的单股铜线做引线,长度大于管子周长20CM,将分股并焊接绝缘好的单股网线通过引线在管内绕8圈做初级,然后绕一圈做次级备用(有中波输入的收音机待用)。5、初级与双联并联。OK了

网友:
我买过一个德生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2021-01-11):
体积太大体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环形天线做收音机的天线线圈,效果也一定会很好!

我这个就是大环直接高放、再生、来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问你们是怎样把线绕进铝朔管里面的?

开个收音机,或者放上音乐,坐着慢慢穿呗 。过两天手里的支架搞完了,也要开始穿线了。

网友I:
可不可以,直接穿一根质量好一点的8芯的网线进去?网线的首尾串联起来,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直接穿一根质量好一点的8芯的网线进去?网线的首尾串联起来,这样就简单多了。

你太懒了,别人穿8次,你穿1次,去去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直接穿一根质量好一点的8芯的网线进去?网线的首尾串联起来,这样就简单多了。

你太懒了,别人穿8次,你穿1次,去去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直接穿一根质量好一点的8芯的网线进去?网线的首尾串联起来,这样就简单多了。

你太懒了,别人穿8次,你穿1次,一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直接穿一根质量好一点的8芯的网线进去?网线的首尾串联起来,这样就简单多了。

别人穿8次,你穿1次,去去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太懒了,别人穿8次,你穿1次,去去去。

这么对坛友说话不太合适吧?

坛友的这种做法还真不是空穴来风,高频领域这么干很普遍。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直接穿一根质量好一点的8芯的网线进去?网线的首尾串联起来,这样就简单多了。

当然可以,别接错啦。

就是网线的外皮太厚,怕穿到中间阻力太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当然可以,别接错啦。

就是网线的外皮太厚,怕穿到中间阻力太大。

谢谢回复,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网线里面有八根铜线,刚好符合楼主的数据,而且网线的位置相对固定,不易松动而导致参数变化,而且是一次性的穿入,应该简单一些。

网友L:
没有铝管,有铜管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铝管,有铜管行不行。

可以可以可以,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M:
如果条件允许低阻天线离开室内,高架到室外,对抗干扰有益,我们周围的干扰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网线里面有八根铜线,刚好符合楼主的数据,而且网线的位置相对固定,不易 ...

我用铝塑管串两个网线,一个双绞线做一圈用,8圈不调谐,实测4为好,直径一米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M:
如果条件允许低阻天线离开室内,高架到室外,对抗干扰有益,我们周围的干扰太大了

低阻不就是适合室内接收吗?室外啊,机内磁棒就特别好。

网友N(2021-06-20):
没有磁棒的电子管收音机或者车机怎么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有磁棒的电子管收音机或者车机怎么用这个?

接收端接1T处

网友:
我是用80cm直径体操圈做环天线骨架。

网友:
自制天线的双联调好后,收听其他台的时候,要不要随时在调自制天线的双联?

网友:
自制天线的双联调好后,收听其他台的时候,要不要随时再调自制天线的双联?

网友:
显示发送失败,结果发重复了,抱歉。

网友O:
显示错误,发重复了,抱歉。

网友(2021-12-06):
引用 网友O:
显示错误,发重复了,抱歉。

要调,效果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