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一个单管机;圆了小时候的梦

楼主(2010-02-12):
我12岁左右想要做个单管机,元器件都找齐了,就是缺个电烙铁;
把元器件插在硬纸板上连接起来,用石蜡来“焊接”。没有做成。

如今20多年过去了,终于做了一个。比较强的两个台,
耳朵离开一米还能听懂;离开15厘米听就很舒服了。

能收十几个台。
扼流圈是用小收音机的磁棒绕的,小收音机是旧货店买的,香港造。
扼流圈的漆包线是AT&T老式电话机里面的超音频变压器拆的;电话机捡来的。500圈。
三极管是2N128,hfe=55,goldmine-elec.com买的。
二极管是1N60,小日本的收音机里面拆的。收音机旧货店买的。
磁棒和可变电容都是小日本的收音机里面拆的。
再生就用集电极绕了两圈。
螺丝什么的都是再利用。
小喇叭是坛子上买的。300欧阻抗,2.5吋。

网友:
不错、不错,还是用接线架搭棚安装。
那个小舌簧喇叭有三十多年没见了,以前曾有一只,直流电阻80欧。

网友:
那个舌簧喇叭真好!!!

网友:
如果三极管,二极管换成老的国产管意义更大点吧。

网友:
祝贺成功,用舌簧喇叭还是加一级低放好一些。

网友:
各元件的出处交代得很详细。涉黄喇叭很漂亮,音质怎样?高鹗圈,看样子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2岁左右想要做个单管机,元器件都找齐了,就是缺个电烙铁;
把元器件插在硬纸板上连接起来,用石蜡来“焊接”。没有做成。

如今20多年过去了,终于做了一个。比较强的两个台,
耳朵离开一米还能听懂;离开15 ...

也曾经用硬纸板做单管机,在背面直接将元件引脚拧在一起。

网友:
很好!有味道,请问有小舌簧喇叭让一个吗?

网友:
六十年代也曾用纸合与几个接线柱联接元件做了台3AG1(二级品2.91元)单管机,后花2.80元买个2.5寸舌簧喇叭1.90元低频业余品三极管升级成二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