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旧迎新,再做四管收音机

楼主(2010-02-12):
抑制不住热情,又做了个标准四管机,线路参照MG69-4型收音机制作,为了怀旧,破例采用了铆钉板结构,说实话,我从来没做过铆钉板,这个四管机算是处女作吧。线路与标准58型四管机相似,就是前置低放加了发射极电阻和旁路电容,稳定工作点。高放3AG1B,50倍,前置低放3AX22,55倍,功放管3AX81,6V电压供电。由于我用8欧2W喇叭,功率大点,功放管只好改用81的管子了,黄点的,配合一对老式的E22变压器,,声音很大,实测放大倍数64倍。调谐部分采用空气单联,磁棒140MM长,初级48T,次级5T,频段覆盖完整。再生串在了高放管的发射极上,实际听音效果还可以,可以收五六个台。上图分享。

网友:
羡煞我也,想做一台就缺俩变压器呀~~~

网友:
祝贺 ,手头材料都有,节日放假期间,争取做一个。

网友A:
恭喜吴老弟又一台来复式四管机成功,元件布列整齐规矩,手艺强悍,顶!!!请问喇叭的纸盆是透明的吗?

网友:
那个空气单联真可爱,几十年前我有过,但后来不知丢哪儿去了。

网友:
看那只小喇叭,没有纸盆。

网友:
哈哈哈哈!!!!是最新的透明盆喇叭还是没有纸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吴老弟又一台来复式四管机成功,元件布列整齐规矩,手艺强悍,顶!!!请问喇叭的纸盆是透明的吗?

苏老,那个喇叭是塑料透明盆的喇叭,声音较纸盆喇叭硬些,但我手上没有8欧姆的纸盆了,所以这个就将就着用吧。
过年了,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B:
做的真好!还有那个单联,真好。
真想能弄一个来。。。。。不知道哪里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好!还有那个单联,真好。
真想能弄一个来。。。。。不知道哪里还有。。。。

本坛的“友谊电子”老张那有这种单联,不过好像货不多了,我这个就是问他买的,毕竟是几十年的东西了,价格高了点。

网友:
电解要是用那些老式电解看上去就更加怀旧了,但不管怎么说都值的赞一个!

网友C:
见低矮外就顶!不过你做得好好看更要顶。
请教,你那个高频扼流圈是怎么弄的?好像线圈的匝数并不多?

网友:
太漂亮了!学习的示范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低矮外就顶!不过你做得好好看更要顶。
请教,你那个高频扼流圈是怎么弄的?好像线圈的匝数并不多?

那个高扼圈是废旧电话机上拆下的成品工字型电感,实测电感量是2.25mH

网友:
太厉害了,机机太漂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高扼圈是废旧电话机上拆下的成品工字型电感,实测电感量是2.25mH

为留些元件,拆过好多的旧电话机。电话机里有小变压器,也有外型同变压器的阻流圈,但从未见到过里面有这样的电感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现在这些型号的国产管子都不好找啊!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漂亮

网友:
机子做得很好!

呵呵!这只机子做的很好,这种超再生来复式四管机,我在是72年做了一只,在学校里还得了奖,并还参加了展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留些元件,拆过好多的旧电话机。电话机里有小变压器,也有外型同变压器的阻流圈,但从未见到过里面有这样的电感呢。

在一些电话机馈线的输入端~串联了两只!

网友:
工艺不错,对喇叭感兴趣。纸盆是透明的,标牌是南京的老商标,是否是翻新修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未翻新和修复,买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是淘宝上一个卖家的库存品。

网友(2010-05-17):
漂亮!!!可惜元件不够老

网友:
机子零件排列整齐,整洁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