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功放的看法

楼主(2010-02-13):
坛子里有人在说功放的技术含量不如收音机,说功放是阿猫阿狗都会做的事情~~~~~~~,我认为此人有所不懂的太多,只看见了事物的表面,而他只是一个电子初行人。
     知道吗?DIY收音机比的是技术:咱15岁时就做过,文化大革命下乡回来做电子管的电视,晶体管的电视,数字电路,程序控制器等。最后还是喜欢功放:因为最喜欢的还是音乐,DIY功放是艺术,我是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做的。它从音源到放音对电路的要求收音机没法比的!
      因此你做的好收音机不一定做的好功放!
      不要把功放看简单了!

网友A:
的确,功放做响还是容易的,而功放以外的东西太多了
客观的说,音响不是技术,音响是一种意境,一种文化。

网友:
支持
好收音机也得配好功放,不然收音效果如何体现?

网友:
支持楼主的观点,我也有同感。

网友:
其实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做起来容易,做好了难。
正常人一岁的时候基本就会走路了,可你看60年国庆阅兵仪仗队,那也是用两条腿走的。
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用两条腿走路,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网友:
收音机和功放是两回事,虽有共通之处但一定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
各有所好,说谁不好,都得吵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咱们一定diy出更好的功放来!

网友:
各方面都可以做成艺术,只是人多人少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的在哩,说得好,啊猫啊狗,说的太狂,不太懂而以。都能造飞机,就不做啊猫啊狗会做的了。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啊猫啊狗,说的太狂,他一定是一个小朋友,还不那么成熟。任何东西都有他自身的技术含量和艺术最求,要做到精益求精都是很困难的,探索无止境。要说收音技术含量高,那么,无线电遥控怎么样?他可是连发射带接收,坛里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先玩这些(包括收音),后偏爱音响的,别的东西并没有丢。所以,这只是一个爱好的问题,每一项都有其独特之处。

网友:
换一个一个角度说,就像傻瓜相机任何人都会用,矿石能够拍出艺术片上影展的有几个?DIY也是,无论是收音机还是功放,找一张现成的图纸照猫画虎焊接有手的谁不会?收音机工厂流水线的工人焊出活来绝对比我们任何人都漂亮,可是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懂只能做打工仔。能够从头到尾自行设计电路和变压器数据的就不是任何人能够办到的,吧一切看的十分容易的人永远处在玩傻瓜照相机的初级阶段。

网友:
钱受益,慢招损
受教了~~

网友:
来这里的没有太简单的
构思,设计,备料,选料,施工,改进,成品检验,验证构思完成一个循环
无论功放还是收音机,又要合理还得个性,
纯业余手段都是不容易的,很难讲谁高谁低的啊

网友:
功放不完美,收音机肯定不完美。必定要用耳朵来听。

网友:
各有各的技术难度,不能说低频的没有高频的技术含量高吧?把声音还原得一模一样。现在还没人能办到,

网友:
和大家交流很高兴。所谓技术含量指高新技术和难度问题,接收搞的环节多了点,如高放、变频、鉴波,但低放不是很简单的事。学过民族乐器的朋友知道;千年弦子,万年琵琶,一夜工夫是二胡。说是学弹琵琶要万年,而学拉二胡只要一个晚上。可是拉好二胡确比琵琶难得多。电台的发送质量主要靠技术指标,如功率、高频的中心频率度,调频或调幅度。至於其广播质量,特别是音频质量是靠接收,电台的发送指标靠接收台来鉴定,其音频质量不仅是技术指标而最后一个环节是收听主观评价,一般说来从鉴频或检波出来的静态指标是容易达到的。但到功放输出动态主观评价就有各种看法。所以这中间怎幺说呢?
本人觉得玩电子管功放不仅仅是还原原声问题,是对声频的再加工,这就是一般人认为电子管的功放好听。由于电子管的离散性以及不同电子管的声放特点而使爱好者们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技术措施来塑造。有些可能书本上没有的,这就是难度。很同意楼主说的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做。本人初来此发表意见,不当之处请批评。

网友:
支持楼主的观点。 这里的坛友,大多都能知道这个现象,那就是要让功放出声,那真的是很容易的事。但要让功放出靓声,那就很不容易了,要让功放出天籁之音,那真的是多少音响专业工作者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啊!谁说啊猫啊狗都能制好功放,那个这样说的人,真的一定是小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一点点无线电的小知识,但还不懂功放的真正内涵呀。

网友:
我的经励和楼主差不多,我们都是从矿石机,电子管收音机开使做起,后玩高保真功放,高保真功放要想做好不是容意的事,还需我们这些胆友们共同努力,将高保真功放进行到低。

网友:
同感!发烧误了好多事,还乐此不疲。

网友B:
当然是DIY功放难度大,理由如下:
中高频电路一般业余DIY的都属小信号放大电路,判断好坏的是主要用各种检测仪器来测量,标准达到就肯定是实际证明好的,这毋容置疑,能做到上述的人很多很多。
功放属于音频范围的大功率放大电路,虽然也可以用仪器来验货,但主要还得用耳朵来收货的——所谓“主观听音评价”。仪器检测指标好的并不等于听起来音质就是好,反过来听音上乘的用仪器检测指标就不一定好。能做到知道仪器指示什么指标就能达到什么音质的人是为数绝少的高人,恐怕这世上难以挑出。
物以稀为贵,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做到的事,肯定是相对难度比较大的。:l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DIY功放难度大,理由如下:
中高频电路一般业余DIY的都属小信号放大电路,判断好坏的是主要用各种检测仪器来测量,标准达到就肯定是实际证明好的,这毋容置疑,能做到上述的人很多很多。
功放属于音频范围的 ...

谢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乐此不彼得原音,也是为什么功放成了专门的一项,无论有无市场都有很多人喜欢他的原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功放做响还是容易的,而功放以外的东西太多了
客观的说,音响不是技术,音响是一种意境,一种文化。

说的好!!!!!!

      音乐本身就有着无数的门派,有的人喜欢听邓丽君,有的人喜欢听京剧,还有人喜欢听民乐、交响乐、爵士乐等等,再往细分还有人喜欢二胡、唢呐、架子鼓、长号、排箫、人声甚至摔瓶子扔炸弹的各有所好,而功放和音箱却难以兼顾这样的全天候。就是有这样的设备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所以说:音响不“仅”是技术,音响更是一种意境,一种文化。:

网友C:
在过去收音机几乎是调幅的天下(调幅的音质要求低100HZ-2KHZ),而高级功放要求较高(0HZ-100KHZ)可以说功放难度大,
现在高级收音机=数字收音头+高级功放,可以说收音机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过去收音机几乎是调幅的天下(调幅的音质要求低100HZ-2KHZ),而高级功放要求较高(0HZ-100KHZ)可以说功放难度大,
现在高级收音机=数字收音头+高级功放,可以说收音机难度大,

         错!功放并不是为收音机服务的,只能说收音机里有低放而已。高级收音机=数字收音头+高级功放只能说降低了功放的使用价值,高级收音机、数字收音头的失真相当的大!
     收音机--功放根本就不是一种性质。  只能说收音机里要用功放    功放可不需要收音机的!
     小弟真的不懂功放啊----

网友:
看到说功放是收音机门下的儿让我想起了电源。是不是电源也是收音机门下的儿?现在数控高精度稳压电源的技术也不及收音机技术?不可能吧?

网友:
有些人拥有上万元的音响器材,听着高保真的音乐和歌曲,对音响器材内部结构一无所知,这些人只能叫做音乐发烧友,像我们这些喜欢高保真功放的朋友们,以孜孜不卷精艺求精刻苦专研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制作出好的高保真音响,这是我所理解的音响发烧,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错!功放并不是为收音机服务的,只能说收音机里有低放而已。高级收音机=数字收音头+高级功放只能说降低了功放的使用价值,高级收音机、数字收音头的失真相当的大!
     收音机--功放根本就不是一种性 ...

你好,我们这里只是涉及难易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更广的范围,50年代的高档收音机和现在的高档收音机得功率放大部分一样吗?是不是区别的很大?调频的音质很好很多发烧友都听调频的,其音质接近CD比MP3要好,还有更好的卫星收音机,音质指标都是相当高的,你不能把一个部分的功能过分夸大,比如好功放也需要好电源,同样电源可以不需要功放,你不能说电源要比功放难吧,再好的电源也是功放的一部分,同样按楼主的题目来说功放只是收音机的一部分,说以收音机难度要大一些,(你的在同一标准下得出的结果才有意义,你不能用一个千元级的功放和50元的收音机放在一起比较)光要功放有声音吗?是不是还需要高级的扬声器?是不是还需要优质的线材?我认为讨论这些有点跑题了,我的回答只局限楼主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们这里只是涉及难易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更广的范围,50年代的高档收音机和现在的高档收音机得功率放大部分一样吗?是不是区别的很大?调频的音质很好很多发烧友都听调频的,其音质接近CD比MP3要好,还有更 ...

好,关于难易的问题不能拿不同性质的东西来比,也就是说收音机不能和功放比!各有各的难易之处,没有“钻”进去时你是根本不知道它是这样的深奥。我在发帖时也并未说过收音机就简单,咱也是从收音机走过来的人了。想是对原来一帖--说 “阿猫  阿狗” 都能做功放的回敬而已。
因此,收音机-----功放是不能比的,我原把它当作“文化”“艺术”,实际就是一种“爱”和执着的精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关于难易的问题不能拿不同性质的东西来比,也就是说收音机不能和功放比!各有各的难易之处,没有“钻”进去时你是根本不知道它是这样的深奥。我在发帖时也并未说过收音机就简单,咱也是从收音机走过来的人了 ...

不错,功放是阿猫阿狗都会做的事情~~~~~~~,这个看法是不可取的,那时因为他不懂才这样说的,
(我原把它当作“文化”“艺术”,实际就是一种“爱”和执着的精神!)同意看法
呵呵,志同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功放是阿猫阿狗都会做的事情~~~~~~~,这个看法是不可取的,那时因为他不懂才这样说的,
(我原把它当作“文化”“艺术”,实际就是一种“爱”和执着的精神!)同意看法
呵呵,志同道合,

     玩这东西,没有执着不行,光照图施工那不行,要自己设计并能找出缺点,不断改进才叫 DIY。
吾只有第一个是照图装调的,以后的全是自己设计,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简单,嚐试各种电路效果,乐趣无穷啊。
所以“文化”所以“艺术”啊!

网友:
对,只有自己设计过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奥秘,有些西看似简单可是当把零件组合到一起就不是那摩回事了,一开始我仿制了一个功放电路,感觉还比较轻松,当我突发奇想自己设计了一个功放电路,就感觉困难重重,不过收获还是很多的,明白了为什么要恒流源,差动的重要,工作点并不是很简单的调0,负反馈的必要和弊端,等等最后导致我喜欢厚膜(不伤脑筋)感觉就象直放收音机与超外差的区别

网友:
胆高保真功放有其独特的魅力。

网友:
业余条件下调整高中频电路比较困难,低放功放基本不涉及高频电路,所以确实比较简单一点。虽然功放的频响也涉及高频,但这是由器件决定的,与电视机高中放电路的调整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厚模的性能和精心制作的全分离是有很大差别的,也不能和好的电子管机相比。

你好,咱们的看法不同,可以交流一下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厚膜,(集成电路分为厚膜电路、薄膜电路和半导体集成电路。厚膜电路与薄膜电路的区别有两点:其一是膜厚的区别,厚膜电路的膜厚一般大于10μm,薄膜的膜厚小于10μm,大多处于小于1μm;其二是制造工艺的区别,厚膜电路一般采用丝网印刷工艺,薄膜电路采用的是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等工艺方法)厚膜其实就是集成块,只不过是集成的大功率器件,工艺上大于10μm,
集成块的优点我就不用说了,现在就是有一台用分离元件做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你也不会用的,耗电量,和体积能把你吓死,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放弃集成块用分离元件,现在很多大功率设备都在用厚膜,甚至高频电路也在用厚膜,
我听过几台进口的功放,都是用的厚膜,音质确实不俗,不论厚膜,与分离的都有高档与低档,你用同档次比较
电子管机,与石机,一个是电压型的,一个是电流型的,没发比,各有优缺点,电压型的速度跟不上没有冲击力,声音偏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试机要用,蔡琴,邓丽君了,如果用交响乐肯定死翘翘没有滚滚雷声气势了,石机,是电流型的,速度感好,声音脆,听动态范围大的交响乐合适,所以不能拿短处比长处
由于场效应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也就是近年来场效应受到欢迎的原因,
以后电子管终将被晶体管代替,晶体管会越来越完美,电子管以后只能是少数复古主义者使用
例如我现用厚膜制作一个功放,你用分离制作一个功放,我可以用厂家的数据说话,你拿不出数据没有说服力,我认为现在无线电爱好者,应该像打积木一样把许多不同功能的集成电路组合一起,实现数字化声音处理,多功能化,会更好一些,成就感会大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朋友,如按你的说法“再好的电源也是功放的一部分,再好的功放也是收音机的一部分”,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推论,再好的磁棒也是收音机的一部分,再好的柒包线也是收音机的一部分,再好的螺丝钉也是收音机的一部分,再好的塑料机壳(或木壳)也是收音机的一部分?进而就可推出,再好的铜(铁)也是收音机的一部分,再好的聚合物(或树)也是收音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