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我也来谈谈胆机输出变压器的秘密

楼主(2010-02-16):
醒悟......我也来谈谈胆机输出变压器的秘密
       我们知道,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有多个参数。而其中需要和管子匹配的主要是功率和输出阻抗;和喇叭匹配的是功率和次级阻抗。当变压器的匝比确定了(这里忽略铁心面积和导磁率......),线直径的大小就直接影响到以上匹配......当初级阻抗变换了,很多参数都得随之改变......否则,匹配只有自己知道了。
      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不少DIY朋友(包括厂家),在绕制输出变压器的时候,为了可使输出变压器能匹配不同阻抗的功率管或者喇叭,往往在变压器的初级或者次级设多个抽头。比如,见图1-图3:这个变压器的功率50W,初级阻抗7K,次级阻抗0-4-8欧。初级线直径0.23毫米/3285匝;次级线直径1.05毫米/124匝。如果要增加一个5K 的抽头,通常的绕制就是(匝数计算后确定下同)在初级5K处(2346匝)直接抽头即可,如果次级要增加4欧档,也是直接在4欧处(88匝)抽头即可。这样,一头所谓能适应多种功率管阻抗和喇叭阻抗的输出变压器就呱呱落地了!呵呵!
      秘密所在:
      1、先看初级阻抗从7K 改为5K时的数据:随初级阻抗而变化的还有电感量、匝比、次级匝数;一个成品输出变压器,在初级阻抗改变后,不可能去重新绕制次级!2、再看次级从8欧换成4欧后,随之变换的是次级用线径。显然,成品变压器也同样不可能去重新换线饶4欧次级,当然,如果绕制时候优先考虑的是4欧用线来绕制8欧姆的,是个列外。各位可从这三张笔者绕制输出变压器的数据(见图1-图3),不难看出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海涵!

7K/8

7K/8

5K/8

5K/8

7K/4

7K/4

网友:
现实是没有万用的输出变压器,  初级多抽头的输出牛阻抗比就不能保证,  当然可以通过改变牛的次级绕组0电位接地来变换初级的阻抗,  实际使用效果并不理想!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不对请请指正!

网友:
俺认为输出牛是非常有个性的东西~

楼主:
二位说的很有道理!
输出牛是实行A-A 制。呵呵!

网友A:
尽管我不太懂,但我认为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和具体绕制技巧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我不太懂,但我认为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和具体绕制技巧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

我也是只知皮毛!过年大家切磋切磋,热闹一下!

网友:
楼主 下功夫了

网友:
顶一个!!知识贴!

网友: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
初级抽头与不抽头电感量不同,则低频下潜不同,次级抽头与不抽头除阻抗不同外还将造成高频延伸不同,对否?

楼主:
10楼朋友说的是个绕制工艺问题,没研究过!呵呵!

感谢大家的关注、鼓励和支持!

网友:
很实用,请继续,更高关注中。

网友:
要发烧最好还是专管转用,不得混用

楼主:
这对输出变压器就是按照上面表格中数据绕制的:
105片 叠厚60
初级1000匝抽头G备用,初级电感量大约18H;
次级分2段绕制,第一段4欧 1.25毫米线/88匝,第二段1.05毫米线/36匝,中间夹初级。

楼主:
这对100W左右的单端输出也是按照上表方式计算后制作的,上机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输出牛初级绕组仍多绕几组,如4组,8组等,次级也是如此,不管是串连还是并连,使其线圈全部用上,绕满,绕紧,才是上策,这头牛也就活起来了,以上是本人早年绕牛的-点心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朋友多多包涵,另外路神老师的资料很好,很全面,实用,在次感谢,

楼主:
呵呵!不客气呢,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赞同你的“层紧凑,线满窗”绕制观点!我主张输出牛实行“一夫一妻”制!

网友:
路神老师过年好、 我以期从不接触电脑,由于工作很忙,最近半年才有了点闲遐时间,想起儿女们期些年丢在我这的几台旧电脑,于是,我从1台老奔3开始鼓蹈起来。电源盒焕了11支鼓包的电解,还有主版上的电解等,给CPU升频到1.12G,H加了2条内存,我修硬件还可以,因以前修过如4位,8位16位和街机等,边修老奔3边上网,无意中看到了还有1个矿石机论坛,万分惊喜;终于找到知音了。苦于不会打字,拼音忘的差不多了,看来还得从学汉语拼音,打字奇慢,儿女们看我在网上的几个字问我打了几个小时。哈哈、对于软件我还是不太懂,晕,好象是以读共毒,大家不要笑我进入本坛,还是孩子们帮我搞的。看到老师和朋有们的大作品,很是佩服,看到您们对电子管喜欢,也激起了我从玩胆机的兴趣。于是,翻变老屋的各个角落,还真的翻出些旧的东西来,有百个小胆有几个最大的也就是6P3P,问老伴说孩子们小的时侯摔着听响了,还有很多东西不知去向,想起来后悔不已,我是在7,8岁时和邻居大哥做耳机开始,走上了无限垫的不归路。后来装矿机,直流单灯,外差5灯机,交流装过7灯机,为亲朋们装过冯报本老前辈高保真功放,后又为亲朋好友装9寸,14寸电子管电视机,春节前1,2个月日夜奋战,那时在70年带前后,那个难阿,别题了。后自几装了1台14寸分立件晶体管彩电,谈起输出牛,我以前绕过不抽头推挽牛,就是双边分层缠绕,在外边组合抽头,比较麻烦,做实验牛还可以,同意路神老师的1夫1妻的专制。
祝各位老师和朋友们,春节期间玩的开心;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老弟和俺总归是同龄人,经历相同!大家都是一步步走来的,不容易啊!
互相致敬!互相学习!

网友:
跟在各位前辈后面学习 。

网友(2011-03-04):
深有启发!

网友:
不同意。要搞一妻多夫制,起码在8瓦以下时,存在一妻多夫的可能。

网友:
怎么翻了个老铁出来

看着都糊涂了。。。

网友:
近期刨坟的比较多,大家都在学习啊

网友:
说出来不怕笑话。我的输出牛是用小电牛代替的。

网友(2018-09-10):
输出牛就是应该专管专用,不得混用,唱响机除外。

网友:
楼主说的理论是对的,有些时候阻抗相差不大的时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这么早的帖子给顶起来了!看来是很实用的!厉害啊~~!!

网友:
初级确定好了,电感量就确定好了,电感量直接影响低频下浅,阻抗只是次级仰射到初级的而已,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说的什么

网友:
从来都是专牛专机用。偶尔地摊机借个妞妞用下,仅仅是测量一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