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5V电压基准

楼主(2010-02-18):
用TL431做个5V电压基准,用我的数字表量,显示4.99V.是我的表精度低吗?用下面b图,R1=1.6K  R2=R3=20K

网友:
你能确定你用的电阻足够精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TL431做个5V电压基准,用我的数字表量,显示4.99V.是我的表精度低吗?用下面b图,R1=1.6K  R2=R3=20K

1,TL431的输出电压:
参考电压见下表:
2,对于同一个电源,因为不同的电表精度不同,故测量出来的结果存在少量差别是正常的。
3,如果只需要5V的基准电压,可用7805比较好,这样就无需调试,只有在找不到合适的“既有”稳压管时,使用TL431才有是必须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上用431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1找到标准5V太少,7805也不好,最好有便宜LM385-2.5很准。

通常的应用,特别是我们业余玩玩的话,TL431确定的5V,7805的5V,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万无一失!!!

网友B(2010-04-16):
用TL431做5V相对基准的电压,还不如用两个TL431串联来的好.温度稳定性远比用电阻分压升压得到的5V要好,

这是我做的简单稳定电压发生器,其中0-25V全部都是用TL431串联来实现的.

网友:
电压稳不稳,准不准,还需要用高精度电压表来校对。因此,个人认为,制作高精度的电压源,准不准的问题可以不必着意去考虑,只要稳定度够就行了。不知这样的认知对不对?

网友:
手机电池电压在3.7~4.0V ,能用431稳定在3.7V吗?我做的调频话筒用手机电池供电,电压波动引起频率变化。

网友:
同感 必竟我们不是给原子弹设计制造GSP定位装置

网友:
TL431本身也并非准确的2.5V,我测试了一百多个TL431,电压大多数在2.4-2.6之间,正好2.5的不到一半,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当成精密稳压管比较好,而不要当成电压基准。最多用来做大致的参考。

网友:
说起电压基准,我至今不明白,现在到底怎样知道准不准?就相信器件是准确的吗?最终是怎样得到准确值的?

网友:
建议向美信申请一个电压基准IC来做基准。MAX6350,5V的,它有0.02%的初始精度。当然,如果能标定一下会更好了。

网友(2011-12-14):
首先测量用的电压表(数字多用表的电压档)要有足够的精确度,比如最少是5位半甚至是6位半的。一般地如果是AD或DA转换用的基准,所需要的电流极小,可以将431调到略大于5V,再用精密多圈电位器调整到5V作为基准的。

网友(2017-04-15):
引用 网友B:
用TL431做5V相对基准的电压,还不如用两个TL431串联来的好.温度稳定性远比用电阻分压升压得到的5V要好,

...

有图吗?想做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