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6P1单端养了两头输出牛

楼主(2010-02-19):
原来的6P1单端用了两只电源变压器做输出,低音不太好,利用春节前的时间自己绕了输出牛外观不大好但是声音还不错

网友A:
这个不错,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加分鼓励。

多谢版主加分鼓励,用的就是您的数据,不过没的选择,手头只有22*35的铁芯,不过我想把它改成6P3的输出牛不知道要怎样算,不知能给个数据吗?先谢过了

网友:
牛养的不错,好像还没出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加分鼓励,用的就是您的数据,不过没的选择,手头只有22*35的铁芯,不过我想把它改成6P3的输出牛不知道要怎样算,不知能给个数据吗?先谢过了

哦,按你的铁芯:初级2376匝,线径:0.19,次级:8欧112匝,4欧79匝,线径:0.74,垫纸:0.05.纸上谈兵,试试看。不谢。

网友:
不错!  图片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按你的铁芯:初级2376匝,线径:0.19,次级:8欧112匝,4欧79匝,线径:0.74,垫纸:0.05.纸上谈兵,试试看。不谢。

再次谢过儋版,收下了,现在又要开始做事了,过些日子再养,到时再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EI型硅钢片气隙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I型硅钢片气隙是怎么弄的?

垫纸就行了
当然是按您所需要的厚度垫.

网友B:
硅钢片全部一个方向装吗?怎么固定?

网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全部一个方向装吗?怎么固定?

是全部一个方向装的,就用变压器自带的铁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一个方向装的,就用变压器自带的铁夹。

哦,原来必须要用铁夹,看来没有铁夹的单端输出变压器都是蒙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