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作品

楼主(2010-02-20):
捣腾了一下午的时间,终于弄好了,双回路矿石收音机,就是外表不怎么好看,收3个台,一个是738KHz的强台,吉林的什么电台,还有一个是本地台,还有一个听不清楚,不知道是哪的,天线用的是接在外面的蛛网天线,效果还可以,地线就是,弄跟钉子,直接接在上面就OK了,我画的原理图不怎么好看。凑合点吧,糟蹋个位的眼睛了,呵呵

楼主:
补充一下,圆的那个是密封双连电容,长点黑点的那个是空气双连

网友:
做的非常好。第一件作品。

楼主:
呵呵   可以说的作呀,,    这是第一次用壳子装起来   以前的都是能响就行

网友A:
为什么用两级输出变压器

为什么用两级输出变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收到738,846。106。1和你本地台,不知你离长春多远?能收到738,其它就应收到。再好好弄弄。不错。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两个双联?电路图太小,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738?就是那个晓声长谈的那个?

网友:
同问……为啥用俩双连和俩变压器(电路图中有实物图中没看见第二个变压器)

另外请将头像另换一个吧,看上去太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两级输出变压器

同样的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这个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经常听这个千里之外的台,挺有意思的.对了,sun410910961先生,请教下你的这个号角是喇叭是什么牌子的,我怎么买不到80欧的这个号角哇?在什么地方能买到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买的,朋友给的,就是老式叫买器上的,好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一般MP3的耳机,不用变压器声音很小,用一个就大点,再加一个就更大了,所以用了两个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