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放大喜欢用场管,并说噪声小,甚至是双栅的场管

楼主(2010-02-21):
可是2SC3355的噪声只有1点几,好像比普通的场管好,为什么不用呢?还说是三极管的不如场管?

网友:
NF 和输入输出阻抗有密切关系的,  另外不同频率表现也不同,  2sc3355 的典型工作频率是 1000MHz.
它也不是通杀所有频率吧.  另外还要考虑 AGC 特性,  混频特性等等吧.
偶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提出以上看法,  也请大家指教.

          2sc3355  datasheet :
http://cnpdf.alldatasheet.com/da ... 63/NEC/2SC3355.html

网友A:
温度升高时,普通晶体管噪声增大,而场管几乎不变。不过,场管最大的优势应该还是输入阻抗高,跟选频谐振回路匹配良好,可以获得较高Q值!

网友:
哪来的{场管}?在做模拟电视吗?!是场效应管!

使用名词要规范.否则要误导初学者的.

网友:
场效应管在辐射中生存率高,   所以军队喜欢用,   军转民以后,  平民也喜欢用...

        这个有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升高时,普通晶体管噪声增大,而场管几乎不变。不过,场管最大的优势应该还是输入阻抗高,跟选频谐振回路匹配良好,可以获得较高Q值!

正解!!--是输入阻抗高,跟选频谐振回路匹配良好,可以获得较高Q值!

网友:
记得看过某本书里面说的 FET 比较抗辐射

网友:
偶也找到一片资料: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A:
温度升高时,普通晶体管噪声增大,而场管几乎不变。不过,场管最大的优势应该还是输入阻抗高,跟选频谐振回 ...

对, 场管可以在外太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