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离心稳速电机的结构、原理和调整

楼主(2010-02-23):
收录机离心稳速电机的结构、原理和调整

作者:陶旭明(23314514@qq.com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以下文字和图片。

在收录机中,电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件,电机的转动通过齿轮传动到收带轮和压带轮以及主导轴,引导磁带稳定的运转,由于机芯结构的不同,一些复杂的机芯往往还有多个电机,本文讲述离心稳速电机的认识和原理。

收录机使用的电机一般是直流电动机,电压3伏到12伏不等,为了保证磁带运行稳定,稳速机制是必有的,根据稳速原理的不同,有电子稳速和机械稳速之分。其中机械稳速也就是使用离心力原理,这类电动机叫做“离心稳速电机”。

电子稳速使用直流稳压电路,可靠性高,调整方便。而离心稳速电机则在稳定性和调整维护方面都要差一些,所以后期的收录机都使用电子稳速。

[图:离心稳速电机]

离心稳速电机的结构和普通直流电机在结构上是很相似的,区别的方法是:收录机电路板没有调速电位器,电动机没有稳压电路,电机外面上也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如果这台收录机恰好又是生产年代久远的产品,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使用了离心稳速电机。

[图:离心稳速电机  电刷部分]

[图:离心稳速电机  定子部分,使用了环形永磁铁]

[图:离心稳速电机  转子部分]

离心稳速电机的转子部分比普通直流电机多了一个离心力接触开关部分。

离心稳速原理:离心稳速电机的重锤由弹片支撑,在转子没有转动的情况下,离心接触开关闭合,接通电源,转子开始旋转,只要转速没有达到一个预先设定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转速下重锤离心力不足以使弹片离开接触点,此时离心接触开关依然闭合,一旦转子加速到超过临界点转速,重锤由于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使离心接触开关断开,转子的电源就被切断,转子开始减速,而一旦减速到临界点转速下,离心接触开关又闭合。

离心稳速电机的调整:离心稳速电机的转子上都有调速螺丝,调整这个螺丝就能调整转子转速的“临界点”, 离心稳速电机的调整在业余情况下比较麻烦,需要有耐心的多次调整。

未压缩大图下载:

离心稳速电机转子部分

网友:
图文并茂的好资料!大图已经下载收藏了,谢谢楼主!
    这种离心稳速电机我曾经也调整过,只要耐心调整,就能调好。如果离心稳速部分损坏,可以将其短路不用,再外接电子稳速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不过这种资料由于磁带录放机的被淘汰而失去了用武之地!遗憾。

网友A:
离心飞锤带动的触点不是经常受火花烧蚀?结果寿命很短~火花噪音也应该很大~~应该是这样的!!
没见过实物,今天看到了!谢谢LZ提供的好图

网友:
我最早的日本手提收录机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2012-09-14):
今天才看见楼主的文章,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心飞锤带动的触点不是经常受火花烧蚀?结果寿命很短~火花噪音也应该很大~~应该是这样的!!
没见过实 ...

离心开关稳速电机,确实存在寿命短(比电子式稳速电机而言),火花噪音干扰的问题。
      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机内部,感谢楼主提供资料,对于维护收录机有作用。
             现在学校还在使用收录机,因为现在学生外语课还是发放盒式磁带作为教学音频载体,况且收录机是模拟音频技术,经得起折腾,在教学中还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网友:
离心 稳速 抖晃率 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离心开关稳速电机的收录机机芯和用电子稳速的不同:和主导轴连在一起的皮带轮很重。机械稳速电机里面有高 ...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说法。的确,开关电源原理就是利用晶体管的开关特性工作的。不过老的盒式录音机因用飞轮质量重,惯量大,抖晃度还是能保证的,这种机芯还有个有点,皮带略微松一点,转速变化不明显。

网友:
这种电机应用于早期录音机中,使用寿命远大于磁铁磨损寿命。

网友:
机械调速的电机(离心稳速)常在早期的单声道收录机中使用,在立体声收录机中已经很少见。
楼上的说得对,这种电机抖晃率高,还需要主导轴飞轮的重量进一步稳速,减低抖晃率。

网友(2013-01-31):
我有两个机芯就是机械文素的

网友:
在老录音机(转头机)里好像见过,但没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