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专用频率显示芯片能改成频率表吗

楼主(2010-02-23):
收音机专用频率显示芯片能改成频率表吗?如何改?

网友:
可以凑合使用,找到信号输入端就行了,不过测试出来的数据要扣除中频值,除非能够改变芯片的预置,才能直接读出。

网友:
太麻烦而且精度不高.

不过值得一试

网友:
那东西一般都是带中频的,还要减去一个中频才行。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据说可以。成都电子报上有介绍。如果需要我找找发给你。

网友:
相关资料传上来看看

网友:
可参考数显收音机改作频率计的方法.(两种)
用KK-979改制的含10-150MHz(实测240MHz)4位频率计收音机
原有收音机功能:
1.拥有调频/中波/8个短波接收
2.超高灵敏度,高选者性数字显示时钟收音机
3.使用新型数字式电台频率显示技术,能准确的显示时钟时间、电台频率、定时开机等功能的操作
4.采用优秀的集成电路设计具有较多功能和较好的接收效果
5.轻触式电子开关
6.数字频率时间显示,可按时控制开关
7.360度旋转式拉杆天线
8.使用2节5号电池,可使用外接耳机,电源
9.调频频率范围 :64MHz---108MHz(含TV2-5和校园广播频道)
  中波:526KHz---1606KHz
  短波:5.95MHz---21.85MHz
附加频率测试功能说明:
    该收音机使用的是SC3610频率及时间显示模块,能较精确的显示收音机的调谐频率,在以前的《电子报》也有很多关于将其改制成廉价频率计的文章,但效果并不直观——都需要加上中频补偿值10.7MHz,(即如果LCD显示频率值为103.7MHz,换算成实际输入频率则为114.4MHz)甚为不便,有的也破坏了远收音机的原有功能。
    本人参考SC361的原厂资料后发现该IC可将中频设置为一个及其微量的值——70KHz,因显示分辨率为0.1MHz,所以该中频补偿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利用原收音机耳机输出口改制为信号输入口,耳机插座的长闭开关做为时钟转换、中频补偿的高低电平控制,使电路当收音机使用时IC中频补偿原为10.7MHz,而当输入信号插头插如耳机插座事时,电路自动停止向收音部分电路供电,IC33脚跳为高电平,进路频率测量模式,此时显示频率即为输入信号的频率,可直接读取无需换算。
    SC3610的灵敏度为300mV,测量范围10-150MHz(实测190MHz),能满足一般情况下的频率测试,也可以做为感应测试。频率显示跳变量为100KHz(在100MHz以下可以设置为10KHz,该机本人为加入该功能),精度已完全能满足业余调频发射机制作或其他的频率测量。用他配合场强计能较准确的调试发射或接收电路。
频率测量使用说明
测量频率方法:
1:将测试线插头插入信号输入端(原耳机插座)。
2:按“调频/开机”键,此时LCD显示“00.1MHz”即表示进入频率测试状态
3:将测试线顶端的测试线圈靠近被测信号源,此时LCD的读数即时所要测量的频率值。
注意:如被测信号源的信号强度较弱时,可直接将测试线的芯线(白色)与信号源的输出端相连,信号线的屏蔽层与被测电路的地相接,但此方法不适宜测量强信号,否则将会损坏收音机的频率显示电路。
4:当在测试频率时,LCD显示“989.3MHz”时,则说明电池电量下降,需加以更换。
其他使用方法与收音机使用相同,请参阅收音机使用说明书。
测试频率范围:10MHz~150MHz(实测达190MHz)
输入阻抗: 150W (FFM =120MHz)
灵敏度:<0.3Vpp
将中频设置为一个及其微量的值——70KHz,因显示分辨率为0.1MHz,所以该中频补偿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实验测试方法:
可将测试线圈靠近发射板的低通电路的线圈旁或1971的输入阻抗匹配的中周上方,也可以在天线附近,进行测试,LCD将显示频率约为“100 .0MHz”,通过此方法可以方便的对发射机的发射频率进行调整。
------------------------------------------------------------------
改数显收音机为多功能收音机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整理    点击数:41    更新时间:2007-10-19
新型频率显示器件SC3610D被广泛应用于收音机作频率指示,它具有分频、计数、显示驱动、频率补偿和时钟功能,其分频计数的工作频率可达150MHz。它采用测量收音机本振频率,通过补偿中频直接指示被接收电台频率。利用其测频功能,将数显收音机改为多功能收音机,可作为数字频率计和高频信号发生器使用,满足维修制作的一般要求。
  笔者采用凯隆KK-868手调数显八波段袖珍收音机改制,使用已二年,灵敏度高、性能稳定、使用方便。测量范围:0.5MHz~30MHz(波段开关置MW或SW位置);11MHz~150MHz(波段开关置于FM位置)。因收音机内空间小,无法安装插座和开关,改制时只有放弃耳机收听功能,用本机的立体声插座配合立体声插头作测量开关兼接地线,在机壳上加探针,从而免去制作测量探头的麻烦,改制简单易行,操作方便。测量的同时还可以收听节目,让你心情愉快地工作。
  改装方法:打开机壳,用小刀把与立体声插座相连的铜箔划断,用导线连接好收音机线路,把立体声插座从收音机线路中分离出来。然后取下线路板固定螺丝,在数字显示板上找出FM和AM本振信号输入线,在显示板上左起第一根线是FM本振信号输入线(磁性天线在上),另一端串联一只1pF瓷片电容接在四连可变电容上。第二根是AM本振信号输入线。先将FM本振信号输入线焊下,用双排线一端的两个线头焊在立体声插座一个声道的两个焊点上,另一端两个线头分别焊在线路板和显示板的原FM信号输入线焊点上,再取下AM本振信号输入线,如法连接。然后把立体声插座的公共端接“地”,注意:此处指交流接地,应接在四连可变电容的公共端,而非电池正负极。接下来在正面机壳底部右端,钻2个∮3mm的孔,将2个26型自行车辐条帽由外向内用力压入,取适量双组份胶调匀在机壳内将其粘固,并在机壳上标注AM和FM字样,作为探针座。用1pF和2pF瓷片电容各1只分别连接到立体声插座FM和AM信号线(与显示板相连)焊点上,装好线路板和机壳。制作探针和接地线是截取50mm长的一段26型自行车辐条,一端带螺纹,另一端锉尖作为探针。用长400mm塑胶导线连接一只小鱼夹和一只立体声插头公共端作接地线,至此改制结束。
  使用方法:作频率计,将接地线插入收音机,根据被测频率选择波段开关位置,探针旋入相应探针座内,开启电源开关,将鱼夹夹到被测电路地线上,手执收音机就可以测量了。作为高频信号发生器,先选择波段,开机调整好所需频率,再把探针旋入相应探针座内,由探针输出高频本振信号直接注入有故障的收音机内。收音机使用方法不变。使用时需注意:由于SC3610D本身具有频率补偿功能,因此,读数应加上相应波段的中频,AM为455kHz、FM为10.7MHz,结果才是被测频率或输出频率。另外,作为频率计使用,不宜测量发射机等大幅度的功率信号,如果需要,可制作感应线圈或将鱼夹夹在探针尖上靠近发射机进行测量。平时,探针可装入电池盒内,接地线夹在拉杆天线顶端用于改善收听效果。
  其他机型的改制大同小异,读者朋友可以一试。

网友:
记号:

数显收音机 改  频率计 频率指示 频率测定 频率测量

网友A:
提一个问题

假设被测量信号有 20M  ,还有 40M  还有60M混合信号,这时测得的结果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一个问题

假设被测量信号有 20M  ,还有 40M  还有60M混合信号,这时测得的结果是多少呢?

哪个的幅度最大就显示哪个

网友:
数显的车机就可以。有的只有中波,有的还有调频。一般没有短波。
最好是用专用的全波段的收音机用频率显示片子做。至于测量精度,只能显示到个位。点后面是无法显示的。一般用于知道大概数据和范围,是完全可以的。
本人就是用车机改的。用来测试中频数值,确保是465。

网友:
我用德生BCL-2000的测量,不过测值要减去中频10。7MHZ

网友:
去年还是前年,从海南一朋友那里买了俩点烟器头的FM发射,上边也是黑疙瘩的片子的3位频率显示,也不知道那种能凑合改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