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熊猫601-1如何改加磁棒 谢谢

楼主(2010-02-23):
求教熊猫601-1如何改加磁棒 谢谢
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大点的图吗?

网友:
别费劲了,就现在的居住环境,够跄.除非住草房,把收音机拿外边听.

网友:
中波线圈整个去掉
丝包线磁棒线圈(60匝左右)直接焊到原线圈的次级两点上就行

网友:
不要改了,没太大的意义,听短波还是要用天线的,老鸡还是保持原样好。

网友:
兄弟,好像是这样整

兄弟,好像是这样整
顺便给我测测电牛各输出绕组的输出电压,我的电牛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duxaaa 兄这样整对不???各位前辈

网友:
今天刚看老《无线电》上介绍的,除了直接更换中波线圈外,还有外加的办法。
初级线圈45-50圈,配360P单连可变电容。次级10圈,接收音机天、地线插口。
这样做不破坏原机风格,收到电台后,再细调单连并调整磁棒方向。

网友:
我改的是红灯711-2,用了一支直径10mm长200mm的中短波磁棒,7X0.07的纱包线,70圈左右,改后的效果很好,关键是要把机器的其他毛病修好,如果别的毛病多,只凭改用磁性天线效果也不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值得一试,不破坏原机,能给介绍一下初级次级线圈在磁棒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