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8402机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2-26):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台红旗8402收音机,近日出现一怪现象:开机后即有电流声却无台,待3-5秒钟后即恢复正常,且每次开机均有此现象,不知何故。万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叩首。

楼主:
谢谢前辈,电流声是一种很微弱但持续平稳的“丝丝”声,机器到手后我已经换掉了所有的电解电容。

网友A:
检查一下新换电解电容的极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相助,小弟叩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新换电解电容的极性

肯定不是电解电容的极性错误,因为如果是因为极性错误,所导致的故障,那么此类故障是不能自行消除的。
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
1,电路板关键的地方有油污灰尘造成的不严的“短路”,通电后,电流加热,把脏污处烤干了,问题也消失了。——解决的办法是,很好的把电路板清洁一次,也许问题可以解决;
2,或者电路板哪里有虚焊。解决的办法——把整个电路板盲焊一遍,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可以用电路图中的C29,C30试验一下,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新换上的耦合的电解电容容量过大。

如果没换电容之前没有这个现象,那原因应该是很明显了

网友(2016-06-21):
是呀,蒙二大爷,蒙出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