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矿石机图片

楼主(2010-02-28):
前几天我发了新手整了两台矿机图片,今天把实物和线路图一起发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多根天线是如何连接的?并联吗?

楼主:
单根来回绕

网友:
据说来回绕会抵消部分信号,如果多根并联会增强信号。

网友:
固定空心线圈的铁丝,会增大线圈的损耗,要换掉

网友A:
矿石机的后面再上张图,
让大家看看.

做得不错,鼓励一下!

网友:
4楼、5楼说的对!要改进会有更好的效果,楼主矿机做的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石机的后面再上张图,
让大家看看.

做得不错,鼓励一下!

好的,上一张矿机背面图

网友:
好象有60几微安,很强耶!

网友:
好,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的天线好像是绕在铁管上的.信号损失很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办法,架天线条件有限,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我发了新手整了两台矿机图片,今天把实物和线路图一起发上,请高手指教。谢谢

我认为:把天线绕在一个框架上,垂直安装在现有的晒衣杆上。这样的话,接受效果可能要比现在水平安装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