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整了一台牡丹 █

楼主(2010-03-01):
去年夏天,某日下班的途中,看到一个垃圾佬的三轮车上有一台牡丹收音机,打开后盖一看,是空气连的。于是,花了10元钱进行抢救性收购,垃圾佬还给了回扣——1支红塔山香烟,估计这机子也就3、5元收来的。
     春节期间赋闲,把它翻出来,先拆开洗洗澡。发现肢体残缺——调谐塑料拨轮坏了、电位器坏了、标有刻度的铝片没了、度盘的透明罩没了、提把断了,内部有几根电线断头,壳还掉了不少的肉。
    就这么一堆——

楼主:
先把电线理一理,通电试试,幸运的是有台出来,但是声小,当拨弄到其中一只可调电阻时,声音立即变大,哇哇的。看来还有继续折腾的必要。
原来的调谐系统肯定是不能用了,需要改造。直截了当改成指针式。
先对铝质面板进行改造——

楼主:
舍去原来带开关的电位器不用,改成1只开关另加1只滑动电位器。其实平时收听广播的音量大小基本上都是固定的,这样改造可以减少频繁开和关电位器所造成的碳膜损伤。
把开关和滑动电位器就安装在机子顶部原来放提把的槽里。把断成两截的提把锯短并稍加修整当做开关和电位器的拨杆。这样便于操作,不听时只要把电源开关一推就可以了。
改造后是这样的——

楼主:
在Word里仿造以前老电子管收音机的度盘设计一个简单的刻度盘,打印、裁剪,再剪一块同样大小的塑料片当罩子用——

楼主:
找了一只装胶卷的暗盒,取其盖子,将一根红色胶皮的电线穿过其中——

楼主:
将一只长柄的电位器固定在盖子的中间(包上保鲜膜防粘),把热熔胶加热封在盖子的凹槽中,冷却后拔出电位器,调谐旋钮就做好了。因为直接转动空气连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热熔胶的强度就够了。
装在机子上就成了这样——

楼主:
最后用热熔胶把2个拨杆分别固定在开关和电位器上。已经掉了的肉就不去管它了,不影响使用,就是难看些,随它去了。
完工后的外观和内部是这样的——

楼主:
装上电池,呵呵,音质真的很棒。

网友A:
不错的,物超所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物超所值的

谢谢! 都是向大家学习的结果。

网友:
旧壳焕新颜,老机发新声。

网友:
70年代我有过这样的机,但它是锗管的,OTL功放声音很宏亮。

网友:
不错的机机,空气可变,大喇叭,长磁棒,好!

网友B:
好办法,高手。
牡丹什么型号的?有电路图吗?

网友:
赞一个,巧手、高手!!!

网友:
旋钮和度盘改得好!边框修旧如旧,别有一番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高手。
牡丹什么型号的?有电路图吗?

好象叫“牡丹942A”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手痒,玩玩,大家多交流。

网友:
妙手回春!学习了!

网友:
手巧的很~学习了~

网友:
改造后更漂亮了

网友:
改的妙!
传说中的“还魂”

网友:
改版老牡丹

网友:
变废为宝,功德无量。

佩服频率刻度盘创意好,做的好!漂亮。

网友:
这样都能恢复、高手!!! 佩服!!!

网友:
好思路,好方法,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佩服频率刻度盘创意好,做的好!漂亮。

楼主:
各位过奖了,谢谢!
大家多交流!
也就像咱们这样的人玩了,以后的孩子不会再玩收音机的了。

网友C:
我也想照着弄一个,请您指教.

我也想照着弄一个,请您指教.
那片双联的固定板(红色的),是怎样固定到机壳上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照着弄一个,请您指教.
那片双联的固定板(红色的),是怎样固定到机壳上呢?
谢谢!

用502快干胶。塑料板一定要修成和需要填补的空缺一样大小,正好卡进去。可把原机身上的缺口修理规则,这样便于加工。
另外,塑料板不能厚,因为可变电容的柄较短,否则露出来的部分太短就不便于装旋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哪里不明白再向您请教。

网友C(2010-04-20):
想照着弄一个,还真是不会弄,惭愧!

想照着弄一个,还真是不会弄,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照着弄一个,还真是不会弄,惭愧!

老兄,慢慢来,每天搞一点,本来就是玩的嘛,别急。

网友:
赞一下,整的有水平。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不佩服不行啊!

网友:
艺术家.就算业余的,也是艺术家.

网友:
老机换新颜,楼主设计妙,这东西收废品的顶多给卖家2元钱,咱出5元正好

网友C:
真是! 看着漂亮,以为简单.实为不易.

引用 楼主:

老兄,慢慢来,每天搞一点,本来就是玩的嘛,别急。

您好!到这里我就再也弄不下去了.山区,就固定可变那种锣丝都找不到哦.

会者不难啊.

网友:
楼主,说你什么好呢?手真巧,没说的。一样的东西,到我手就弄不成这样,我心急,干活粗糙。
42楼,要什么螺丝,你写个规格,我来帮你试试,搞来给你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到这里我就再也弄不下去了.山区,就固定可变那种锣丝都找不到哦

老兄真的干上了啊!而且已经破相了。
    引用近期被频繁使用的温总理语录:“不抛弃、不放弃”,看来是非干不可了,坚持!
    首先还是要解决螺丝问题,那种平头的螺丝应该不难找,您再动动脑筋——自行车上、旧机子上、废弃的开关插座上……一字的十字的都可以,找找看。如果螺丝头太大就挫小挫平,只要能插下螺丝刀就行,而且并不需要用很大的劲去拧。螺丝长了可以截短。
解决了螺丝再找薄塑料板,我用的是一个塑料盒的盖子。可替代的东西应该很多,如磁带盒子、光盘盒子、以前的磁盘盒子等等,颜色也无所谓,但是不能厚,我的是1.5毫米左右,太厚了空联的柄就短了。
    您得先把面板上淘空的那部分挫整齐。
    哪怕一天只解决一个问题,五.一前一定可以完工的。
    有问题再一起探讨,祝您一切顺利!

网友:
有创意,直达借鉴。

网友(2018-08-07):
楼主太有才啦

网友:
胶卷盒现在也是古董了,有少了一个

网友:
首先,肯定楼主的创意和能力,能玩到这个份上令人敬佩,仔细看了,发现四楼的千周板,用于等容双连,不适合差容双连,粗浅意见,不必介意

网友:
漂亮!真心敬佩楼主!!

楼主:
我这2010年帖子还被翻出来了。
这机子我现在还在用呢,1号大电池,能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l楼主换 机器吗 ?牡丹942换此机器

一直在使用,不舍得呢。

网友:
能工巧匠,有创意,老牡丹焕发青春!

网友:
老机子做了大手术了。

网友:
心灵手巧,变费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