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7P单端试验

楼主(2010-03-01):
6N7P这只特异的老右管一直少有人用于单端
听说作为电压放大时推300B等名贵管声音很毒
俺手里正好有几个,早就想尝尝味道了
300B之类俺是玩不起,就玩6N7P单端吧

手里有一台6N3推6P14单端小机,于是打个懒主意:
用自制的转换座把6N7P直接插到6P14机上试听
这样可以免去没把握的电路费劲制作最终失败的风险
先利用6P14机做试验平台摸摸路,觉得满意了再正式做一台
不行的话改回来就OK了,省时省力,科学折腾嘛~

6P14的阴极电阻是150欧的,这里再串一只470欧电阻进去
测得栅压为-5.76V,与资料上-6V的标准值比较一致了
由于只做了一只转换座,只能插一只6N7P了
测乙电空载达350V,电牛当初有点偏高了~

先通灯丝,半分钟后再通乙电,开声
用正版《伶歌》CD碟,听了几曲,哈哈~~妙极了!
音量不超过1/3时声音十分好,以前在烧友家听他们的300B机就是这感觉!
三极管的确线性好,声音纯净通透,听人声十分有神韵

不足:音量在一半以下时声音非常好,开过一半时就明显失真了
俺觉得可能是我的输出牛不匹配的原因
这里用的是6P14的平台,牛是5K:8欧的
6N7P内阻是11K,它最合适的牛应该是多大阻抗呢?俺心里没谱~高人们可以点评一下

再有就是前级6N3和功率管我实际使用时都没有阴极电容,可能使增益下降不少
凭响度判断大概不失真输出有0.5瓦的样子,最大有接近1瓦
如果阴极加上电解,输出牛配好了,或许能做到1瓦的不失真输出功率
那样的话完全可以推高灵敏度喇叭了

看来6N7P这个廉价的管真是值得折腾的

自制转换座,6P1的残留部分焊的

自制转换座,6P1的残留部分焊的

漂亮的大8脚座子,总想到饶州窑的精美细白~~~

漂亮的大8脚座子,总想到饶州窑的精美细白~~~

6N7P老南京五十年代的“专”字型哦

6N7P老南京五十年代的“专”字型哦

机器横着通电,好测里面的电压

机器横着通电,好测里面的电压

放平了拍的,黑咕咚的~

放平了拍的,黑咕咚的~

6P14机,俺的试验平台

6P14机,俺的试验平台

网友A:
把一个管泡里的两个管子并联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管泡里的两个管子并联上试试

这就是并联的啦~~~

网友B:
轻风兄, 你说的11K内阻是否你选的工作点的内阻还是参数公布的呢? 因为手册上公布的内阻是在特定工作点上的内阻而已。 我没有这只管的特性图, 所以不能计算一下。 如果真的是11K的话那loading 应该是33K的。 一只33K的牛,把指标做得高也真的很难做呀。另外请教轻风兄知否这只管的美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风兄, 你说的11K内阻是否你选的工作点的内阻还是参数公布的呢? 因为手册上公布的内阻是在特定工作点上的内阻而已。 我没有这只管的特性图, 所以不能计算一下。 如果真的是11K的话那loading 应该是33K的。 一只3 ...

11K是一个资料上看到的,不明白是指的啥~~
6N7P的美标貌似就是6N7  6N7GT

网友:
不错

转接座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好...废品也成金了

网友:
我也有几只6H7C,有时间也装个功放试试,和轻风友交流一下。

网友:
下图摘于福建版《电子管手册》P82~P84

网友:
好歹也是功率管啊,值得一试

网友:
设计个实用的推挽电路吧,这样,外观还比较简洁

网友:
支持实验,福建出版的电子管手册上的资料基本上还是可信的,

网友:
6n7p即可以在负栅压下工作,(这时可用作前级,作推动级用).也可在零栅压或正栅压下工作.作单端时,要工作于正栅压下,栅极有栅流.特性和805一样,是右胆.最好让它工作在乙类推挽(零栅压)一只管可有10W的输出功率.声音还不错.
它还有一个及好的优点,一至性很好,不用配对,只要是新管,电流都一样.不管是美国的6N7还是国产的6N7P,电流都一样.

楼主:
俺试机时是在负压下工作的
这时的功率不大
但声音十分的好

网友C:
还是用6N6吧

6N6管小,灯丝电流小,栅亚低,输出功率4W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6管小,灯丝电流小,栅亚低,输出功率4W和这个差不多。

是啊,6N6也值得一试!
但你说灯丝电流小是否不然,它的灯丝电流也有750mA哪,和6P14也差不多了!
输出4瓦貌似不大可能,因为最大屏耗才4.2瓦的样子
不过说不定比6N7P要大得多呢~
这管跨导倒是比6N7P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资料的4W指的就是乙类状态,甲类是达不到4W的。

学习了,就是要大家来说才说得更清楚~

网友:
转接座有创意,

网友C:
回复 楼主:

根据上面朋友提供的资料,我认真研究了一下这只管子。你可以把管子的的阴极电阻减小,取消,甚至再给栅级加上+10V,+20的正偏压试试。我推断只要推动足够强劲,单端并管输出5W应该不成问题。这个和输出牛的阻抗关系不应该太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上面朋友提供的资料,我认真研究了一下这只管子。你可以把管子的的阴极电阻减小,取消,甚至再给栅级加上+10V,+20的正偏压试试。我推断只要推动足够强劲,单端并管输出5W应该不成问题。这个和输出牛的阻抗关系不 ...

好,是要正式做一台玩玩!

网友:
6N7P作并管单端甲类功放,两屏极耗散功率12W.相当于6P1的屏耗.我以前试验是推挽电路,音色很好,如做单端输出,也应当好听,因为它是小右派,所以作起来要稍为复杂些,它的推动电压不须要多高,但要有一定的电流,也就是须要一定的推动功率,如用左胆的阻容藕和电路通过一只电阻接正电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要想让它正常工作,通常有两种方式,采用输入变压器输入或推动管用阴极藕和方式.6N7P的正栅压较低,仅几伏,但内阻要低.推动管可用6N8P并管阴极直藕6N7P的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