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调频收音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典型的电容漏电,解码部分的瓷片电容。

网友:
估计是你改频后,导致接性能变差所致

网友:
估计是你改频后,导致接收性能变差所致

网友:
还是元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
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
瞎说的,是不是有点潮了,有的电视就是

网友:
可能是受潮,楼主如果是在江南高湿地区,基本上就应该是这个原因,现在正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A(2013-12-09):
我有一台熊猫SL-861收录机和一台梅花M906A收录机,都是短波、调幅收音效果非常好,就是调频有噪声没台,M906A稍好点,几个强信号的台有一点点声音,但效果差;SL861压根没台,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熊猫SL-861收录机和一台梅花M906A收录机,都是短波、调幅收音效果非常好,就是调频有噪声没台,M90 ...

你这样的问题,别人一般都不好回复,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宽,

有没有附图纸,除非对这个机器十分熟悉的人,可以回答你,

一般人连这个机器使用的是什么电路结构可能都不清楚。不清楚电路结构,就不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我在坛上找了SL861与M906的电路图,与实际均不符,所以一直未能入手进行检测。我现在在外出差,等我回去后好好的照几张照片请师傅们帮助了,谢谢。

网友:
谢谢”66718“老哥,我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后好好拍几张照片再请各位师傅帮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