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丰田车的问题(编辑后转载)

楼主(2010-03-03):
一)丰田油门踏板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丰田(Toyota )因为突然加速并刹不住车而引发的“丰田安全危机”风暴席卷全球,目前我们知道丰田已经开始维修,就是在油门踏板上加一个铁片!
  丰田车用的两种油门踏板(一个是美国 CTS 公司造的,一个是日本 Denso 公司造的)外表是差不多的,看上去是可以互换的。出问题的是CTS,设计是由丰田自己的工程师干的,别埋怨 CTS 。它的要命的地方在于: 部件A与B之间不能有空隙。这样,就容易“粘连”在一起。为何 CTS 给美国、德国等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油门踏板就没问题?请看后面的解释您就明白了。
    铁片加的地方。对敌勒来说,这个活太容易了。一个铁片造价很低。丰田计算的是成本。比较抠门。加一个铁片的目的就是不让 A 过多进入 B ,这样,最大油门得不到了,但也够用的。
    那么,为何丰田不把召回的车统统换成 Denso 的油门踏板呢?有人抱怨说如果换成新的油门踏板,丰田要出更多的血,买踏板要比买铁片贵多了。这是所谓的“内行”们非常恼火丰田的地方。然而,这两种油门踏板给出的信号可能是不一样的。 CTS 出的那个踏板是金属的,测出的是 A 与 B 之间的接触面积(踩油门越大,接触面积越大),也就是测出的是“电流”然后送给电脑。而 Denso 出的那个,中间是塑料的,测出来的不是金属与金属之间的电流,而是光学原理。中间那个塑料滚轮滚动的角度大小可以用简单的光学信号交给电脑。这样,如果丰田把召回的车换成 Denso 的油门踏板,那个电脑里边的信号处理器要更换的。
  在美国,修车店里的人不会拆开电脑去换里边的部件的,要换就得把整个电脑换掉。还有:在日本出的用 Denso 油门踏板的车,不仅仅油门踏板不同而导致的电脑里的信号处理器不同,而且还有其它零件不同,比如电子油门开关。一旦换了电脑,那个部位也要换才成。这样,每部车需要数千美元(工钱加上零件钱), 900 万辆的规模,那就是数百亿美元,丰田没有那么多现金,就只好破产保护了。

楼主:

(二)丰田油门踏板的毛病,根本原因可能是“两层皮”导致的
  同样都是油门踏板,同样是CTS 一家出的,为何美国车德国车就没这个问题?因为人家要求同一部件内的钢材质都是一样的。而丰田的油门踏板,摩擦的部位是好钢,而不摩擦的部位是软铁。由于 A 和 B 钢材的材料不同,导致由于温度变化热胀冷缩的程度不同,在温度特低的时候,由于 A 与 B 钢材密度有异,冷缩的系数不同,可能导致接触不上。这就使得有时候你加油踩下油门踏板,车子不走,等你再加大油门,接触面积加大后突然车子窜出去。等到车子过热的时候,油门踏板的 A 与 B 由于热胀系数不同,一下子就把 A 与 B 靠在一起了,你即使松开油门踏板,踏板也回不来了,因为 A 与 B 之间太紧密了,摩擦力太大了,超过了弹簧的张力。
  那为何丰田车子会突然加速呢?按照物理学常识,油门踏板由于 A 与 B 过紧而不能弹回来,那油门也不会加大,虽然不会减小。其实,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和逻辑推理,是因为开车的人发现油门没回来,卡住了,就想去踩一下,让它弹回来。可这一踩不要紧,油门踏板的 A 与 B 的接触面更大了,摩擦力也更大了,它就无法弹回来了不算,油门也加大了。这就是那位警察开Lexus 车子跑到120 迈的速度才撞毁的缘故。
  那么,到底是CTS 的油门踏板档次高,还是日本Denso 塑料芯踏板档次高? CTS 的档次高!因为金属的寿命要比塑料长多了。问题在于:丰田在设计油门踏板的时候用的材料是两种,而美国车德国车用的是一种。一种材料,由于热胀冷缩的系数一样,就没有丰田车的问题。为降低成本,又没有在意油门踏板,导致了这样19 人死亡的悲剧。按照推理,丰田油门踏板设计者太大意了,日本人只是知道中国人有“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成语,不知道有“大意失荆州”的典故。如果丰田不是大意而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车德国车都用这个设计没问题,他们也不会有问题,那么,他们就会把 A 和 B 分成两个机关:两种钢材没问题,只是在 A 的背面或 B 的背面用另一弹簧顶着,而非现在的铸在一起。那样的话,不论温度怎么变化,A 和 B 的接触是恒定的,是靠背面的弹簧压住的。其实,这么简单的构想,丰田就没在意。毕竟不是发动机,也不是变速箱,一个踏板而已。所以,不起眼的地方,大意了,说不定就把公司给毁了。战争也是一样,不起眼的一个家伙当了叛徒,军事机密敌人知道了而满盘皆输的历史故事太多了。

楼主:

(三)油门踏板回不来,为何刹车不灵了?
  很多搞电脑的猜测是因为丰田在造车的时候,把电脑里的程序设置搞得出了问题,比如:油门不回来,电脑就告诉刹车别干活。
  事实上,这个猜测是不对的。很多人问敌勒的专家,为何油门回不来,刹车不灵而导致人死亡?那些所谓的专家也给不出你答案。道理在于:那些修车的人很多连大学都考不上,去专科学校学了怎么修车,就完了。他们知道哪个零件该怎么卸下来,该怎么装上去。你要问他零件里边是啥东西,道理为何,他们根本就没那好奇,也没那智商。他们只知道他们学过的,没学过的,他们不想知道。
  实际奥秘:当油门开到最大的时候,真空管里的真空就没有了。而刹车用的 power brake (动力刹车系统),需要真空。当油门踏板被开车的人用脚踩到了底(就是因为发现油门回不来了,才想再踩一下让它回来),油门全部打开了,此时,真空管里的真空没有了,power brake 就无效了。当然,如果碰上了体重500 磅的驾驶员,他一抬屁股就可以在右脚上踩到200 磅。200 磅是可以把刹车踩住的。因为 power brake 动力制动比人工制动大出20 倍。一般10 磅的力量就可刹住70 迈的车,要是没有了动力制动,靠脚的力量那要 200 磅。通常我们的体重还不到200 磅,很多女人100 磅左右,又不知道抬屁股刹车,一旦真空管里没有了真空,就刹不住了。
但是,这里有个救命的窍门:
  当油门开到最大的时候,真空管里没有了真空,但只要你不放开刹车,用力刹,里边的真空不会泄露出来,你就可以把车刹住!
  那为何有19 个人因为刹不住车死了呢?
  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发现刹车不那么灵,就把刹车松开然后再踩。这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松开刹车,里边的真空没有了,就再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您以后万一发现车子油门很大,千万别松开刹车,只要你坚持踩刹车,你肯定会把车刹住的。

楼主:

(四)丰田给加一块铁片,道理何在?有没有用?
  加上一块铁片,油门踏板的 A 与 B 就无法让油门开到最大了。因为油门开不到最大,真空管里的真空就能够让刹车不失灵。也就是说,丰田的这个补救办法不是说车子以后不会卡住油门了,而是卡住后,也不会刹不住车。即使驾驶员反复放开刹车,因为真空没问题,车子还会刹住的。
  当然,丰田说以后不会卡住了。其实,道理在于:由于 A 与 B 的接触面积不能达到原来那么大了,摩擦力也就不会那么大了。但润涛阎以为:那块铁片不能太厚,因为太厚就无法加速了。也就是说,卡住的事还会发生的,只是即使发生,刹车系统不失灵,导致送命的情况就少了。车子能刹住,发动机发疯,那就让它疯一会好了。等你停下来,把发动机关掉,车子冷下来后,油门踏板一冷缩, A 与 B 之间就不那么紧了,弹簧就把它弹回来了。你再上路,继续享受开车的刺激。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有点刺激是人生的一种额外享受,要不怎么那么多人花钱去转那个 6 flag 、迪尼斯之类的呢?

楼主:

(五)加个铁片是治标,那如何治本?
  如果您在2000 年以前开过车,您应该知道,那时候的车油门踏板是直接连到油门开关上的,也就是说,你踩的是油门本身。后来,电脑的发展用在了汽车上。油门踏板不再跟油门开关相连,而是跟电脑相连。你踩的不是油门,是电脑。电脑根据信号,再给油门开关下命令。所以,问题就大了。首先,油门踏板是否会出问题,是否会卡住。然后,即使没有卡住,那个sensor 是否坏了。一旦坏了,你踩油门了,车不走。但不会加速。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车的电脑都有 default sett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论电脑出了什么问题,比如电脑得不到信号,那就死火。断不会有电脑坏了而加速的设置。但要是油门开关本身卡住了,就像油门踏板卡住一样,那就不能减速了。
  聪明的人总是有的!在2002 年,有人研究出了“ brake override system”( 中文有人翻译成“刹车优先系统”,其实 override 在这里不是“优先”,而是“霸道” 。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刹车是爷”。爷来了,孙子们都给我让路!)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你踩刹车,不论油门信号是什么,供油系统立刻把油减小到最小,专业词汇叫“怠速”,英文叫 idle ,就是发动机的转速在你不给油门的时候,小于这个转速,发动机就会死火。大于这个转速,发动机耗油太多,浪费。怠速一般是 550 ---750 转/ 分钟。这个差异取决于发动机里边的惯性轮的重量。
  大约在2002 年,奔驰买了这个专利就把奔驰车装上了这个brake override system( 刹车是爷系统 ) 。2003 年,美国车,比如Chryslers 也买了这个专利把新车安装了这个系统。接着,宝马、大众(vw )等欧洲其它车也都安装上了这个系统。如果你买的是 2010 年的日本车,除了 Nissan 外,其它的车都没有这个系统。 2011 年以后,美国可能不允许在美国卖车,除非安装了这个系统。
 下面谈谈有没有这个系统的差异。首先,别说丰田车导致19 条人命,即使不死人,车祸也不是小事。
  同样的车,安装不安装这个系统,刹车的容易程度差异很大。比如,在 70 迈的速度下刹车,有没有这个系统,刹住车所需要的距离相差超过12 英尺!车子体重差不多的6 缸 Nissan 出的2010 Infiniti G37 ,由于有“刹车是爷系统”,比6 缸的Toyota 出的2010 车,在100 迈的速度下刹车,刹住的距离相差24 英尺之巨!为何差那么多呢?
  这里需要给您介绍一下为何这个系统叫“刹车是爷系统”。在2000 年以前的车,你可以看到发动机顶部有油门开关,一个半圆形的上面有钢丝拉着。这个钢丝就直接通往你的油门脚踏板。你一踩油门踏板,这个钢丝就拉着那个油门开关把油门打开。但你会发现有两根钢丝。其中一个是通往油门踏板的,另一个是被一个油门缓冲器拉着。你想想看,如果没有缓冲器,你的脚一放开油门踏板,油门立刻回到怠速,你会感到“咯噔”一下的。这个钢丝被一个弹簧拉着,你松开油门,油门不会一下子下来,而是缓慢下来。这样,你就感觉不到“咯噔”一下了。
  这一下,问题就来了!你松开油门去踩刹车,刹车刹的不仅仅是车子的惯性,还有高速运转的发动机!因为油门没有回来。(所以,紧急刹车时,手动档的车应该同时踩下离合器-编者)
  有了这个“刹车是爷系统”,只要你踩刹车,油门的供油系统立刻回到怠速位置,哪怕你另一只脚去踩油门,或者油门卡住了,也不会给发动机加油。
  那么,这个系统价值是多少呢?这个系统,包括专利,每辆车只有 30-50 美刀!当然看车子产量。越多,越便宜。日本人太抠门,就那么几十美刀,就不给安装!别说撞死人,就是刹车,在70 迈的速度下,也差10 英尺之外!很多日本车追尾导致前边后边撞烂,买日本车的人从不开欧洲车,比如大众 VW ,并不比日本车贵,他们不知道刹车的差异有多大。
  你明天去开一开装上了这个系统的Nissan 出的Infiniti 和没有装上这个系统的丰田出的Lexus ,同一个级别的,比如都是轿车,或都是SUV。你也可以比较一下其它牌子的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有人说,本田就没问题。其实,目前还没有看到本田召回的消息,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我知道两个中国人去年买的本田新车,发现在路上突然加速。当然没有发生车祸。中国人不愿意告状。说不定哪天你会听到美国人状告本田,你不需要吃惊。因为本田的零件也是两层皮的!即使油门踏板不出毛病,刹车的时候油门还在高处,刹车的同时还要刹大油门的发动机,追尾是时常发生的。再说了,电动油门开关也难免不出错,汽车的近 2 万个零部件,没有哪个绝对不出毛病的。一旦出了毛病,车子突然自己加速了,要是没有“刹车是爷系统”,即使刹住,也要走很远的路程,说不定就追尾把前边的车给撞了。

楼主:

(六)日本车安全评级外的安全隐患
  大家买车子时都看车子安全评级。日本车的安全评级不低,可大家不知道,这个安全评级的 5 星级是根据前边撞击、侧面撞击测出的。而顶部加压只给一个参考,甚至很多车子都不测这一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车子一旦翻过来了,四轮朝上了,车里边的人有没有生命危险。也就是说,根据车子的自身重量,在车顶部往下压,看看能否经得住。假如你的车重量是 4000 磅,翻过去的时候车子还有惯性应力,不会像我们把它抬起来翻过去慢慢放下那么柔和,就要加上一个系数。比如用 4500 磅的压力。经得住的,就是G(Good ) , 然后是A(Acceptable ),后面就糟糕了。
  在所有的日本车中,只有Subaru 出的所有车种都是达标的G (好),其它的日本车有一个是本田的 Honda Element 达标外,全部不达标。只是因为美国高速公路管理局还没有把翻车能活下来作为指标,日本人就钻这个空子。尤其是丰田,连一辆达标的车都没有,丰田出了那么多种车,没有一种车是 G 。假如你开的不是Subaru ,而是其它日本车,那你就要小心了,千万别翻车,一旦翻车,你和乘客性命难保。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车子的窗户框上。日本车为了减少成本,比如丰田,每一种车型的窗户框所用的钢材硬度都很差,单薄,而且里边是塑料。事实上,我看到过翻车四轮朝上的,一共有两次。我有一同事,曾经翻车四轮朝上了,但他的车是美国oldsmobile ,车窗框经得住车身的压力,否则他的脑袋就压扁了。

  只要你不翻车,开日本车是可以的。如果翻车,命可是难保,除非你开的是Subaru 。

  小结一下:

  1. 丰田油门踏板的毛病出在踏板本身,不是什么脚垫之类的胡扯。
  2. 加上了一块铁片,目的是防止真空管里的真空导致刹车失灵。防止卡住的作用有限。
  3. 不论你开什么车,只要发现油门回不来,要立刻踩刹车,而且别松开。同时,用右手把档位往后拉,一旦拉到 1 档的位置,最大油门,车也只能跑 20 迈 / 小时。而不论什么车,有的可能不许你在高速的时候换成 N 档,但绝不会有不让你拉回到 2 档和 1 档的。只要你脚踩刹车,你一定能把档拉回到最后的 1 档。车子立刻就减速了。你这么做了,白捡了一条甚至多条命。
  4. 没有“ Brake Override System (刹车是爷系统)”的日本车( 2010 年的 Nissan 除外),刹车很难刹住。你如果没开过日本车,那你在出门租车的时候千万别租日本车,因为你刹不住而导致追尾。那位警察租的 Lexus ,本来他可以刹住的,但他发现刹车不怎么管用,就以为刹车失灵了,才松开刹车,把真空放掉了,再刹车,就真的失灵了,最后导致四人死亡。警察一般是不开日本车的,所以,他不熟悉日本车的刹车。
  5. 您需要做一次演习:别着急把车开走,而是坐在车里演练一下。假如你的车子突然自己加速了,你立刻踩刹车不放松。同时,右手把档往回拉,拉到最后的 1 档。当然,你不要打火。就比划一下即可。为何要有地震、火灾演练?因为演练一遍以后,真到了那个时刻,你就不慌张了。一旦慌张,看过的文章就记不得了,但演练过的程序不会忘掉。脚踩刹车,右手拉档。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在高速路上撞车死了,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因为刹车故障,因为不管什么车,哪个零部件都有坏掉的可能。很多人就眼看着自己的车子往前跑而惊慌失措或者束手无策,其实,很简单:把档拉回到最后,即使刹车彻底失灵,车子也要回到20迈以下,因为油门最大的时候,1档只能跑到20迈/小时的速度,通常撞击测验用的都是35迈以上,20迈的时速是死不了人的。这么简单的演练,你只要做了,你就能保命了。这与什么车无关,什么车都有零部件失灵的可能。

网友:
拉到1档,然后再关掉点火开关。

不过最主要的是:日韩车我都不喜欢。

网友:
客观点说,丰田刹车事件是美国人故意搞出这么大动静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原谅别人的错误。这次美国又该发一次东洋财了。我们别跟着起哄。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日系汽车。但也没有厌恶到美国人那样神经病态。

楼主:
非常感谢帮我把此贴整理到一个标题内的朋友!是版主吧?

网友:
日系车都是“麻麻滴”看着事故车都是瘆得慌,安全驾驶最重要!

网友:
好文章!俺的自行车有时也是刹车不灵,刹车橡皮也会热胀冷缩,好好检查一下,特别是下坡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帮我把此贴整理到一个标题内的朋友!是版主吧?

呵呵!下不为例啊!!这次帮你合帖就算警告了,下次再犯我就要扣分了~呵呵别生气,做错事了改正还是好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日本车安全评级外的安全隐患
  大家买车子时都看车子安全评级。日本车的安全评级不低,可大家不知道,这个安全评级的 5 星级是根据前边撞击、侧面撞击测出的。而顶部加压只给一个参考,甚至很多车子都不测 ...

为什么弄得那么深奥复杂呢?一个动作:扭动锁匙即关掉电门,(锁匙当然不可以倒扭至最后一档,否则方向盘也锁死了)发动机还不熄火吗?还继续“高速”吗?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可不敢再犯。不过我可是孩子他爷,做错事改正了也还算好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样做你必完蛋!!!
发动机熄火,方向助力和刹车都没了,后果很可怕。
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