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拟:单管来复机实验总结

楼主(2010-03-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6.低阻耳机单管机电路图

看不到图。

网友:
重温单管机,各单管机实验总结。。。

网友B:
how about this one for simplicity?

http://bellsouthpwp2.net/w/u/wuggy/fetgen.htm

one jfet, one capacitor (+one tuner), no resistor.

网友:
又见到这个。
那个单管的发射极输出低阻耳机书上说10mA,会烧管吗?锗管功率都不大。
8偶耳机真的可用?耳机声音不大。电流越大声音越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w about this one for simplicity?

http://bellsouthpwp2.net/w/u/wuggy/fetgen.htm

one jfet, one capacitor (+one tuner), no resistor.

wow,  this is very nice for lazy ppl

网友:
来复单管机流行于1960’,由于在当时工业品昂贵条件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效果,致使一代人至今为之着迷。本人也常常回忆起少年时代攒机经历。
同感,总结的很具体。

网友:
曾经被这个单管机折腾了一两年。

网友:
做过两个,说简单也不简单,有乐趣。

网友:
对单管机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和经验总结,为矿友今后玩单管机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2011-11-21):
老兄的电路试验,证明68-1电路风靡10年意义,这是某资料的介绍。

网友(2012-08-14):
我的理解好象11#是用UHF专用微讯号放大场效应管做单管机的线路.但由于图中没有检波级.所以必须调在超再生状态耳机才会发声.那么.调整什么状态下机子才会进入超再生状态?待网友发表高见.
此线路输入部分是相当简单而出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空重新画了一下图。在那个年代这电路确实不错,就是安装比一般单管机难。

这张图蛮有意思的,发射极输入很有特点,可以平衡频段内的高频增益,对再生注入也有好处,不过低频管我想效果未必很好,倒是感觉这个电路换上一个高频管,会值得试验一下。

网友(2012-09-29):
68—1后,加一级低放,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本人个人感觉636电路还是不加阻容组件的好,本身强台的音量已经足够,如果减弱AGC控制,强台越强,弱台越弱,使接收更多电台的效果减弱,但需要注意二极管的配合,锗管配锗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硅管配1N4148即可,我发现不同批次的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也是不太一样的,肖特基的一般在0.15-0.3V,锗二极管在0.25-0.3V,硅二极管在0.55-0.8V之间,需要注意一些二极管的匹配问题,有的二极管接上去单管机会失去选择性,整个波段都是1-2个强台,换一种试试就会解决,个人感觉硅三极管配0.58V左右的1N4148比较好,正向压降太低和太高效果都不好。
由于个人理论水平有限,具体技术原理需要和各位大侠一起探讨,如有错误,欢迎大家指正,只是从小就喜欢收音机,尤其是直放式的单管机。

网友:
没有锗管,用硅管9014做的单管机,放大倍数大,对提高音量有好处。
用2ap9检波,照搬老电路不行了。
两个二极管方向必须反接,9014才能工作。
要正接也行,二极管要通过104电容接基极,隔断直流通路。
9014的放大倍数太大,300倍,再生只能从射极输出,还要通过5/20p微调电容,减小再生量。
用低阻耳机,收本地几个强台没问题,音量一般,噪音低。

网友:
可用9015,1015.看行不。

网友:
我用9015做636线路,D1用2AP9,D2用9014的BE结,其它不变。效果很好,晚上可收10-20个台。

网友(2016-08-25):
总结的太完美   新手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