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单管机

楼主(2010-03-06):
准备元件、材料、工具用了N天,学习原理用了N天,用了两天时间制造,效果还不错。

电路用的是经典的636电路:

实物图:

三极管用的是3AG22 二极管用的是2AP9

效果:本地台应该是全收(没有比对过,听到的基本上都熟悉),有5个左右的强台(听的很清),有几个弱台。

网友:
顶,有高阻耳机真好!

网友:
做得很漂亮,好!!

网友A:
做得很好,有个小小的建议,磁棒能尽量长一点,把耳机孔改在下面,电池可采用7号,这样可以节省点空间,单管机电流不大,7号也可用很长时间,另外可以考虑加上再生,以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

网友:
建议:两电池中间的固定螺钉用沉头的。

网友:
又一台单管机诞生了,祝贺!

网友:
漂亮!
单管发烧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称呼?)

网友:
不错呀,也想做个单管机,只是找不到高阻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好,有个小小的建议,磁棒能尽量长一点,把耳机孔改在下面,电池可采用7号,这样可以节省点空间,单管机电流不大,7号也可用很长时间,另外可以考虑加上再生,以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

以上建议,非常值得楼主采纳,这样效果将会有明显改善。 祝贺。

网友:
顶的就是diy!!!

网友:
做得好!
也可以把耳机插座改在可变的下方,这样磁棒可稍长一点,电池仍用5号的。

网友:
热列祝贺一下,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及鼓励,这台就这样吧,有了些经验,积蓄精力后再做一台,把这台的优点吸取糟粕去掉

网友:
我拆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一个晶体管收音机,然后做了一个单管机,用的大双连,永光高阻耳机,单管机好像不在于听什么,而是在于摆弄,叫人痴迷。(我也是636的图)

网友B:
请教一下,外壳是用装什么的盒做的,我也做了一个单管机,没外壳。

网友:
装药的合子,肥皂盒,甚至塑料药瓶都可以做外壳,发挥聪明才智啦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7199-1-1.html
有一种比肥皂盒小一些的香皂包装盒不错,在卖香皂的地方有售。我就用的它,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外壳是用装什么的盒做的,我也做了一个单管机,没外壳。

这个两管机也是用的香皂盒。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90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外壳是用装什么的盒做的,我也做了一个单管机,没外壳。

我是在电子市场买的,有专门卖外壳的,你可以去找一找,不贵,我买的这个好像是3块(具体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