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优质功放电路

楼主(2010-03-06):
推荐一款优质功放电路。

楼主:
这款功放电路,在本版我曾专门发专题《适合业余装调的功放电路》一贴中进行了详细说明,请参考。不过原来的图是手绘的,现在学会了用软件画图,就再上了现在的图。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
其中,稳压管的限流电阻的值都没有标,是因为根据所选定的稳压管工作电流和所用的电源电压,很容易自己计算出来。

楼主:
我是刚学会画图的,请朋友们多提建议。图可以放大,放大后还是能够看清的。如不清,可参考我以前的贴子,里面有比较清楚的手绘图和详细的说明。

网友:
看着简单做好难,在业余条件下仪器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我推荐大家使用厚膜电路调试简单,成功率高

楼主:
红灯收音机坛友,您 对这个电路还没有细致的看。如您对功放电路有一定的研究的话,您只要有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把这款功放做好(但要真的测量出这款功放的性能到底如何,就还要有其它的仪器)。这款功放,所有的测量,一是测元件,这款功放对元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象大多数OCL电路一样,处于对称位置上的元件,不要求精度,但要求配对。配对也是要求的不高的,这都可以用万用表来完成。二是测电路焊接的正确性,这也可以用万用表来解决。三是调未级静态电流,这也可以用万用表来解决。其它的测试就没有了,只要你将功放通了电,加上音源,它就可以很好的工作了,其出声,绝不是一般的厚膜可比的。

网友:
管子不需要配对?用万用表配对?工作点用万用表调?温度漂移怎么测?管子的实际工作状态仅仅靠耳朵听?还有电路板的合理布线问题?进口的高级音响还是用厚膜电路,你理解有偏差,把你的电路集成到一起就叫厚膜

网友:
如果是要提高动手能力,了解工作原理,按楼主的做法是很好的,
我的意思是要搞一个优质的好功放是不可取得,(等你把晶体管图示测试仪,晶体管老化台,示波器,等东东买好了你就会发现花的钱买一个功放都用不完,失去了动手的意义)我的理解自己动手就是要简单易制易调试花钱不多却音质出奇好,
我推荐前级用电子管(高阻抗输入,业余条件下易调试,易取得好效果)后级用场效应厚膜块(可以避免价格昂贵又不易自制的输出变压器)基本上不用电路板,搭棚焊接就行,注意布线问题,
以上是我个人的见解,花很少的钱,与精力来满足自制音响爱好者的虚荣心,难免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
厚膜声音挺不错的,但难找啊,旧货市场都难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的意见是很好很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此图妙处者,柳暗花明兄也。

楼主:
我在实际装调该功放时,Q1与Q2一只的饱和漏电流是4MA夹断电压是2.3V,另一只的是3.9MA和2.2V,并没有严格配对。该电路的妙处很多,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是,就是这款功放的中点电位,那真是稳如泰山。通过细调镜流源发射极电阻的值(只要细调其中的一只就可以了,不必两只都调,并上一只适当的电阻即可),中点电位可以调到很接近于零,并且一旦调好,其就稳定不变。之所以是这样,原因一是大环负反馈是百分之百的直流负反馈,二是,Q6Q7组成的恒流源,是Q8Q13的电流倾注源,这个倾注源的电流是恒定的,而Q8Q13又对后级是平衡推动的。这样组成交叉牵制,就保证了中点的稳定。

楼主:
这款功放电路,各个部分单元,都不是我的设计,都是取别人现成的电路,但组合成这样,确实还没见过有发表的(可能是我见识太少)。我之所以极力向坛友推荐这款电路,就是为了让本坛坛友,都能通过自己的手,亲自制作出十分靓音的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