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丑机

楼主(2010-03-08):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好用不?

凑字

楼主:
还不错,主要FM高频头不错,

网友:
动手就好

网友:
CD2003做中放?效果比CD7640好 吗  ?

楼主:
个人感觉是的,不知道是我布线的事还是怎么回事,我以前用TA7640做中放,总感觉台不易调正,清晰的时候声小,声大了又不清晰,然后我用车上的CD7640板子,试了一下,也是一样,有可能是个别芯片的事,所以我就用TA8164和CD2003了,这个高频头不错,是双栅场效应管的,带AGC的,所以特别好做

网友A:
利用CD2003的高放、混频电路做成二次变频可行不?第二中频可以用6.5M,可以用电视中周绕制鉴频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CD2003的高放、混频电路做成二次变频可行不?第二中频可以用6.5M,可以用电视中周绕制鉴频线圈。

,要做什么,收音机吗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我想过用TA8164+TQ3型高频头做FM接收机,但没有做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电路中CD2003的高放、混频电路似乎没有用上,把10.7M的中频再变为6.5M是不是增益可以高一点

楼主:
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