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场效应管单管机

楼主(2010-03-09):
用2sk241做了个单管机,期待会比普通结型管效果好些,试验的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

磁棒天线是现成的废收音机上的,找了个旧磁带盒当机壳,摆着看还行携带就不方便了,不过并不打算实际用它,不过是玩玩罢了。

和之前用3ak20做的636单管机相比:音量更大、收的台更多。636机子只能收到5个电台,这台收到的电台超过10个。

636是来复电路,相当于一级高放一级低放。这个电路只有一级高放效果反而更好,可见场效应管的优异性能。这可能是场管的高输入阻抗使得调谐回路的Q值很高,这可以从调谐时非常尖锐的特性得到证实。

做矿石机要有好的天地线,如果架天线有困难那么做单管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算算它比矿石机也多不了几个元件,但你不必架天地线,效果比矿石机还要好很多,当然你要为此稍稍多花费点代价、一节干电池。

网友:
请教楼主:
如果采用高阻耳机,电路中的变压器可以不用,对吗?如采用高阻耳机多大阻抗为宜,谢谢。

网友:
打破传统,新的尝试,

网友:
真是好极了!

网友:
太棒了,楼主独树一帜,开创单管机制作新天地,实为我坛之栋梁。不过这种型号的场效应管好买吗?在下亦想制作一台以图娱乐。

网友:
不知道能否使用高阻耳机。

网友:
场效应管没哟接触过,楼主能否指点一下如何调试,比如调节哪里可以让场效应管在正确的工作点下工作。

网友A:
直接在磁带盒上打孔焊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
请问楼主,机子的音量够用吗?

网友B:
2SK241 是耗尽型,  不用栅压的,

中波可以用 J-FET,  如 2sk246, 2sk170, 3DJ6 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2SK241 管子如果是Y档后缀的,零偏时差不多刚好工作点合适,如果是GR档后缀是就要用偏置电路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回答各位问题:

可以用高阻耳机,我没有高阻耳机所以用变压器加低阻耳机代替。另,直接用32欧低阻耳机也可以响,但声音小一些,此时电压高点好,如3-6V。耳机的阻抗多少合适要自己试了,我没试过。

2sk241是个常用的管子,应该好买到,价格1元左右。管子工作在零栅压,电流就是Idss,现在用的是Y档,手册给出的电流是3-7mA,我实测大概4.5mA。参数接近的管子应该都可以用。

机子的音量足够,正在考虑加一级放大带喇叭。

网友D:
对于中波使用jfet还是mosfet的问题,俺总是很纠结啊,从数据上来看,中波机器应该使用JFET效果更好,首先2sk241的跨导比较低,只有10ms,而且mos型场效应管的1/f噪音正好落在在中波频段。应该不是中波机器的好选择,而JFET一般跨导更高,像de1103上用的混频管2sk2394的跨导有38ms,1/f噪音也不在中波段。
但是实际情况是de1103也是选用的耗尽型mos 2sk544作为中波的高放。 设计师当然不是傻子,他这样用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K241 是耗尽型,  不用栅压的,

中波可以用 J-FET,  如 2sk246, 2sk170, 3DJ6 等等

你有啥见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不见,拜会了。 这帖让人耳目一新。
请教:其它场管行吗。如何控制电流(偏流)。

谢谢!控制电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用合适的管子,厂家会把不同电流的管子用不同的后缀来区分。也可以在漏极串电阻来调电流,稍麻烦点。

看你的几个贴子有理论有实际,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中波使用jfet还是mosfet的问题,俺总是很纠结啊,从数据上来看,中波机器应该使用JFET效果更好,首先2sk241的跨导比较低,只有10ms,而且mos型场效应管的1/f噪音正好落在在中波频段。应该不是中波机器的好选择, ...

学习了。我用2sk241是因为我手上正好有这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磁带盒上打孔焊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的,磁带盒的塑料又薄又软,焊接时要速度快,稍不注意就烫化了。

记得以前曾得到过一块有机玻璃边角料,如获至宝,用细铁丝在火炉上烧红了在上面烫出孔来,把元件穿过去在背面焊接。有机玻璃比较厚,比这个耐烫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用2sk241是因为我手上正好有这个管子。

2sk241是很好的管子,内部是级联结构,工作起来比较稳定,一般都是用在fm上的,我在想一般不用JFET会不会是普通的JFET会发生自激之类的问题呢?您的看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k241是很好的管子,内部是级联结构,工作起来比较稳定,一般都是用在fm上的,我在想一般不用JFET会不会是普通的JFET会发生自激之类的问题呢?您的看法是?

对不起,这个真没研究过。以前单位做的产品里经常用这个管子,手上正好有就拿来做个试验,感觉效果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于中波使用jfet还是mosfet的问题,俺总是很纠结啊,从数据上来看,中波机器应该使用JFET效果更好,首先2sk241的跨导比较低,只有10ms,而且mos型场效应管的1/f噪音正好落在在中波频段。应该不是中波机器的好选择, ...

      这叫鱼和熊掌不能得兼,   用 J-FET 的话,  FM 的高放又要上另外一个管,  成本就高了.

    这是偶猜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2sk241做了个单管机,期待会比普通结型管效果好些,试验的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

磁棒天线是现成的废收音机上的,找了个旧磁带盒当机壳,摆着看还行携带就不方便了,不过并不打算实际用它,不过是玩玩罢了。

...

建议,将高频耦合由LC改为变压器耦合,这样可以提高高频传输效率,改善收音机的整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将高频耦合由LC改为变压器耦合,这样可以提高高频传输效率,改善收音机的整机性能。

谢谢版主的建议,有时间我试试。不知道变压比应该取多少合适?

楼主:
加了一级放大成了两管机

加了几个元器件成了两管机。开关S2是利用耳机插座自带的开关,这样只要插上耳机第二个管子自动关闭,仍然是单管机。两个管子型号一样,耗电约9mA,插上耳机4.5mA。

效果:音量不算大但几个强台的声音在十来平米的房间收听足够,弱点的台音量不够,只能靠近收听。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建议,有时间我试试。不知道变压比应该取多少合适?

建议圈数比为 3: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圈数比为 3:1。

非常感谢,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耗尽型绝缘栅场管的栅偏压可正可负,一般用负压。场管的工作电压高点效果好一些,1。2伏太低了。

您说的对,如果用3V可能比较合适。我试验用1.2V声音已经足够了,正好有一节闲置的镍氢电池,所以就用了1.2V。这种管子用零偏压很方便,也很常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如果用3V可能比较合适。我试验用1.2V声音已经足够了,正好有一节闲置的镍氢电池,所以就用了1.2V。这种管子用零偏压很方便,也很常用。

按手册上的数据,1.2v应该是进不了恒流区的,这样子,场效应管的线性不好,假信号应该会比较多,但是也有厂家的商品机器用的电路也是这样子的,手册上起码要vds3v多才进入恒流区,而实际vds只有1v多,这样的设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按手册上的数据,1.2v应该是进不了恒流区的,这样子,场效应管的线性不好,假信号应该会比较多,但是也有厂家的商品机器用的电路也是这样子的,手册上起码要vds3v多才进入恒流区,而实际vds只有1v多,这样的设计不 ...

小信号时,场效应管比双极型管具有更好的低压性能,因此场效应管更适于低压应用。

网友:
我在80年代曾经把一台1.5v单管机的3DG6换成结型场效应管3DJ7,除了音量比原耒小了些外,效果非常好,声音那个清亮透彻,令我至今难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叫鱼和熊掌不能得兼,   用 J-FET 的话,  FM 的高放又要上另外一个管,  成本就高了.

    这是偶猜测的.

不对!双栅MOS是专用于调频和电视高频头高放电路的,单栅MOS管由于结电容比双栅管大,因此用作FM高放是必须加中和电容,才能稳定工作。J-FET则不能用于FM和电视高频头中作高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对!双栅MOS是专用于调频和电视高频头高放电路的,单栅MOS管由于结电容比双栅管大,因此用作FM高放是必须加中和电容,才能稳定工作。J-FET则不能用于FM和电视高频头中作高放

JFET不能用于fm?有什么依据吗?sony的sw07就是用JFET做fm高放的,还有2sk125也是JFET,数据手册上写的是推荐用于VHF 放大和混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小信号时,场效应管比双极型管具有更好的低压性能,因此场效应管更适于低压应用。

但是进不了恒流区的情况下应用,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对!双栅MOS是专用于调频和电视高频头高放电路的,单栅MOS管由于结电容比双栅管大,因此用作FM高放是必须加中和电容,才能稳定工作。J-FET则不能用于FM和电视高频头中作高放

而且2sk系列中推荐用于VHF的管子很多啊,漫山遍野,2sk192,2sk193,2sk195,2sk211,212,217之类的相当多。

另外对于mos型管需要加中和电容,这个也有待商榷,因为像2sk241本身就是复合管,完全不需要中和电容,而且我不双栅极的管子内部结构是什么,是不是也是级联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进不了恒流区的情况下应用,靠谱吗?

事实就是如此,不仅理论上,而且本人包括不少坛友的实验都证明了场效应管做的机子在1.5V时工作良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但是进不了恒流区的情况下应用,靠谱吗?

请注意我说的是小信号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注意我说的是小信号时

那能说一下您说的JFET不能用于fm是什么原因吗?

JFET的输入阻抗比mos小,从这点来看,不如mos,但是输入阻抗很小的三极管不也照样用于fm了吗?
所以这应该不算个理由。

楼主:
手册上推荐的工作电压的确比较高,但在低电压下确实也能工作,至少在这种单管收音机上可以工作。我试验的结果是:最低0.8V就可以工作了,但灵敏度低一些。1.5V以上基本上没有变化了,我最高加到20V依然工作正常。在如此大的电压范围内其灵敏度、音量音质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工作电流也变化不大,这真的很神奇。

网友:
您是怎么在磁带盒上打出这么均匀的喇叭孔的呢?我以前打过,还没等打透就因为钻头过热,塑料都粘到一起了,打出来的孔有大有小,什么形状的都有,非常难看。

楼主:
回楼上:

用的10元钱买来的玩具电机小电钻,1.5mm的钻头。钻头要锋利,下钻的速度要快一点,太慢了塑料容易化。钻头上粘了塑料要及时清理。我钻的时候也存在粘钻头的问题。

另,谢谢您的加分。

网友I:
VSD过低,管子进入变阻区,管子的输出阻抗变的很小,如负载是谐振回路那是不合适的,如是阻性负载增益也会变的较小。
条件允许的话,场效应管放大器电源电压还是取的高一些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VSD过低,管子进入变阻区,管子的输出阻抗变的很小,如负载是谐振回路那是不合适的,如是阻性负载增益也会变的较小。
条件允许的话,场效应管放大器电源电压还是取的高一些为好。

谢谢。这个试验的目的是看看场管能否代替普通管子做单管机,我试的结果在一节电池的情况下确实比636来复电路效果还要好。加高电压肯定更好,但现在的结果我也很满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JFET不能用于fm?有什么依据吗?sony的sw07就是用JFET做fm高放的,还有2sk125也是JFET,数据手册上写的是推荐用于VHF 放大和混频。

我查了一下书,是我记错了。书上是这样说的结型管和单栅MOS管用于FM高放时为了避免寄生震荡必须加中和,但是又特别注明了结型场效应管由于反馈电容电容较大,不适宜在甚高频下工作(从这句话应该可以认为结型管在FM作高放也不太合适吧)。双栅管则由于它的反馈电容被G2删所分隔,比单栅管要小1-2个数量级,其稳定增益也很高,输入输出阻抗更高,具有更好的AGC和抗干扰能力---------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国人写的《The Theory and Servicing of AM,FM,and Stereo Receivers》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查了一下书,是我记错了。书上是这样说的结型管和单栅MOS管用于FM高放时为了避免寄生震荡必须加中和,但是又特别注明了结型场效应管由于反馈电容电容较大,不适宜在甚高频下工作(从这句话应该可以认为结型管在F ...

谢谢您的回复,
从很多收音机的实际电路来看,普通JFET确实不适合太高的频率,一般的反馈电容都在2到5p,但是您说的不能,这实在是太绝对化了,凡事无绝对啊,而且我手头的一本书上却清清楚楚的写着对于300mhz以下的高放推荐使用典型的JFET电路,所以我也很困惑,不知道这里的道理在哪里?因为mos管子的交互调失真要比JFET低,那为何这本书偏偏推荐JFET呢?

另外关于混频元件的讨论,我找了一些电路,同时也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基本都推荐使用JFET,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因为JFET一致性好吗?还是因为它的动态更好?因为从交互调失真角度来看,应该是mos管占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查了一下书,是我记错了。书上是这样说的结型管和单栅MOS管用于FM高放时为了避免寄生震荡必须加中和,但是又特别注明了结型场效应管由于反馈电容电容较大,不适宜在甚高频下工作(从这句话应该可以认为结型管在F ...

另外现在很多单栅mos的,反馈电容都极小,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内部级联结构吗?像2sk241那样?

网友B:
找 DATASHEET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 DATASHEET 看看就知道了

哪里有啊?比如说2sk544,数据手册里哪里说是不是复合管?您英语好,帮俺瞅瞅?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
从很多收音机的实际电路来看,普通JFET确实不适合太高的频率,一般的反馈电容都在2到5p,但是您说的不能,这实在是太绝对化了,凡事无绝对啊,而且我手头的一本书上却清清楚楚的写着对于300mhz以 ...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are good for 1Ghz. that's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uhf/vhf frequencies.

as frequencies go up, you have other forms of fets, like mesfets (using Schottky junction rather than p-n junction), hemt/phemt/hfet, etc.

网友H:
引用 网友J: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

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吧,但是音频jFET和射频用的jFET在使用效果上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照你所说,干嘛要分低频和高频用呢?哪天有空我用K30换我高频头上的K715试下,看你说的对不对。呵呵,你干嘛不用中文呢?你是外国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吧,但是音频jFET和射频用的jFET在使用效果上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照你所说,干嘛要分低频和高频用呢?哪天有空我用K30换我高频头上的K715试下,看你说的对不对。呵呵,你干嘛不用中文呢?你是外国 ...

偶觉得划分高低频的是人,  打破陈规的也应该是人啊.

至于 millwoood 为什么不用中文,  可能是他/她的电脑没有中文输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

Thanks for your incisive explanation!

You always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It's been a pleasure reading your pos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觉得划分高低频的是人,  打破陈规的也应该是人啊.

至于 millwoood 为什么不用中文,  可能是他/她的电脑没有中文输入啊.

你干嘛还要加上个她,我敢打赌millwood绝对是男人。呵呵,我不相信会有女人上矿坛

网友B:
这叫政治正确,  不会得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

Thanks for your answer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政治正确,  不会得罪人

靠,俺每次问你的问题,你从来都不回答 ,鄙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啊?比如说2sk544,数据手册里哪里说是不是复合管?您英语好,帮俺瞅瞅?

大佬啊,   偶看了 DATASHEET 没发现关于它的结构的介绍.
愧对大佬所以不敢回啊

网友K: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are good for 1Ghz. that's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uhf/vhf frequencies.

as frequencies go up, you have other forms of fets, like mesfets (using  Schottkyjunction rather than p-n junction), hemt/phemt/hfet, etc.
练练英文。
大多数场效应管,包括所谓的音响用场效应管,可用在无线电频率上。有许多中波和短波接收机用到了J301,而它实属音频管。大多数的无线电频率场效应管能够很好的工作在300 - 400Mhz,比如2N5245,能很好工作在1Ghz的频率,它甚至满足超高频,甚高频的频率段。
当使用更高频率时,你得使用其他类型超效应管,比如mesfets (非P-N连接,而是肖特基连接)hemt/phemt/hfet, 等等(是不是指:磷,镓砷之类的场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啊,   偶看了 DATASHEET 没发现关于它的结构的介绍.
愧对大佬所以不敢回啊

俺明明是个小白,何必损俺呢?
你不回答俺,俺心急搓火啊。

关于mos管的结构,您还有啥见解啊?

俺发现一般结型管进入恒流区的Vds电压都比较低,而mos管一般都比较高,这是不是能从一个角度说明其实很多mos管是复合管内部级联结构?2sk241是有资料说明了的,数据手册里也没说2sk241的结构,所以按推断应该有很多mos管子是复合结构,要不然的话就不符合另外那位兄弟说的mos管反馈电容一般较大这个特点了,而JFET貌似反馈电容都是比较大的,都在几p。

网友:
引用 网友K: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are ...

英语不错啊,俺向来只能看个大概,关键词还得借google翻译,现在直接翻译全篇,然后对照这看,这样一般就畅通无阻了。

按以前沙尘版主的看法,场管基本都是高低频通用的。只要别太高的频率,一般场管都可以胜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医疗仪器上拆的两只2SK48,请问楼主能用来做单管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俺明明是个小白,何必损俺呢?
你不回答俺,俺心急搓火啊。

关于mos管的结构,您还有啥见解啊?

俺发现一般结型管进入恒流区的Vds电压都比较低,而mos管一般都比较高,这是不是能从一个角度说明其实很多 ...

nichicon,  偶其实也是小白, 很多东西也是靠猜的。

这可能要用 MOS 管和 JFET 管的半导体结构分析,  MOS 管的栅极和 D/S 间隔着一层 SiO2 .  J-FET 的栅极和 D/S 间是贴在一起的, 电容不免要大了。

偶觉得用武功来比喻比较接近, MOS 管相当于隔墙取物, JFET 相当于三只手指抓田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要用 MOS 管和 JFET 管的半导体结构分析,  MOS 管的栅极和 D/S 间隔着一层 SiO2 .  J-FET 的栅极和 D/S 间是贴在一起的, 电容不免要大了。

那些东西俺就懒的看了,那本破书,一个场管工作原理讲两页,俺太懒了,俺向来只看结论,把结论记住就行了,从俺现在看的东西来看,一般的JFET做放大电路可能稳定性不太还,还要加中和或者用级联电路了。

俺迄今为止还没diy过什么东西呢,最近要动一下手了,希望不要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东西俺就懒的看了,那本破书,一个场管工作原理讲两页,俺太懒了,俺向来只看结论,把结论记住就行了,从俺现在看的东西来看,一般的JFET做放大电路可能稳定性不太还,还要加中和或者用级联电路了。

俺迄 ...

          动手好啊,  偶的那些晶体管很多在箱子里面呆了 15 年以上,  一直没发挥作用。   最近又买了一批, 估计又要放个 10 来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are ...

"(非P-N连接,而是肖特基连接)"  应该是  "(非P-N结,而是肖特基结)"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your kind words.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anks for your kind words.

网友J:
回复 网友D:

it looks like a regular depletion mosfet. very low input capacitance, and should be good for 400-500Mhz.

网友K:
谢E3PO兄,电子术语还是差啊,业余的就是跟你专业的差太多了,天上地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it looks like a regular depletion mosfet. very low input capacitance, and should be good for 400-500Mhz.

老米你以后发帖子,尽管多发,俺们这一堆臭皮匠,连蒙带猜,都能转成汉语。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E3PO兄,电子术语还是差啊,业余的就是跟你专业的差太多了,天上地下啊

您过谦了,  偶只是有个金山词巴2003版在手边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L:

give it a try. what do you have to lose?

网友:
看来 2SK48 确实有点特别。

Datasheet :

网友:
引用 网友K:
most jfets, including "audio" jfets, can be used for rf. there are lots of am/sw receivers built around j301, itself an audio jfet.

most of the rf jfets are good for 300 - 400Mhz. some, 2n5245, are ...

呵呵,我也耒练练英语。"大多数的无线电频率场效应管能够很好的工作在300 - 400Mhz,"似乎应该译成--大多数射频jFET都能工作在300-400Mhz,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it looks like a regular depletion mosfet. very low input capacitance, and should be good for 400-500Mhz.

yes,it is good at VHF.IN china,so many radio use it for FM 。

My chinglish is very 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东芝的数据手册上没有提及此事,我还是把它看作一个管子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我手上没有场效应管.确切地说是没有2SK241,请问从驻极体话筒上拆的场效应管能用吗? 实在不行,电磁炉上的功率管能用吗?

            上淘宝买吧, 有几个天津的卖家价钱挺公道的, 不超过 2 块人民币就能买到 2sk241,  不超过 一块人民币就能买到 BF998 双栅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我手上没有场效应管.确切地说是没有2SK241,请问从驻极体话筒上拆的场效应管能用吗? 实在不行,电磁炉上的功率管能用吗?

对于中波来说频率很低,很多管子应该都可以用,你完全可以试试看。你说的管子我没有用过,不敢说能不能用。

网友(2011-02-16):
有什么特点?用1.2V电压?

网友:
3Dj6也可用这线路吗?正好我手头有几个

网友:
636是来复电路,相当于一级高放一级低放。这个电路只有一级高放效果反而更好,可见场效应管的优异性能。这可能是场管的高输入阻抗使得调谐回路的Q值很高,这可以从调谐时非常尖锐的特性得到证实。

----------------------

那就是说,如果用经典7管机线路,在它前面加一级调谐式场效应高放,效果一定好得不得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双连吗?试试漏极输出改为同步调谐的,如果不自激,选择性和增益可能更大!另外,许多驻极体话筒头子里都有结型管,只是IDSS比较小,不妨拆了试试;在中、短波段,“低频”结型管一般都能用,曾经见过10米FM对讲机中用2SK163做混频的,我用低频的2SK362\363作振荡工作于7M没有问题。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2012-01-18):
2sk241内部是两个mosfet作共源-共栅状,因此跨导贼高,输出阻抗贼高,同时那个220-12v,阻抗匹配的也算灰常好。声音响亮必然。

网友:
有空我也装一台!

网友(2020-04-24):
其实增加一个检波负载电阻,弄成来复,就响多了。

把输出牛改接到漏极,把检波输出接到栅极(通过天线线圈),然后就可以了。输出牛不损耗多少直流电压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检波管的朝向反一反,否则来复状态下就没有AGC了,作用方向反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用场管确实是个创新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2sk241购买链接发一个上来。

网友:
2sk241低压1.5也能工作

网友(2023-02-25):
我最近照图装了一个,通过各种实验,声音太小了。

网友:
加功放甚至都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