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表头的内阻

楼主(2010-03-09):
怎么样测量机械表头的内阻,对于玩电子技术的人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既要测量出比较可靠的结果,方法又要简单实用。特别是当然不能造成表头的损坏。
可在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不能正确测量,往往用常规的措施测量。于是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测量不准,就是造成表头的损毁。很遗憾。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不能直接测量表头的内阻,理由是:
其实,用“半流法”是很方便的,即简单又准确,具体测量如下:

网友:
对的!当附加电阻与表头内阻相等时,分得一半的电流!回头再测附加电阻就不用担心损坏表头了。
感谢楼主又提供了一种好的测试方法!

网友A:
这种方法,如果表头线性梢差,就测不精确。

网友B:
与呜版商讨:K合上和断开是流过W1的电流是不相等的(总电阻变了,合上时电流有所增加),所以这时候W2流过的电流会比一半电流大,测得的电阻比表头内阻小。

网友:
这是半值法的一种:半流法,这种方法应该用电流源供电(把第一步改成调节电流源是使表头满度)。另一种就是半压法:串联可变电阻,用电压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呜版商讨:K合上和断开是流过W1的电流是不相等的(总电阻变了,合上时电流有所增加),所以这时候W2流过的电流会比一半电流大,测得的电阻比表头内阻小。

有道理,因此:有必要在总线上加电流表。或是要测量表两端的电压,再测量W2的电压。

网友:
实际上只要满足近似电流源(误差小于一定的数量,比如说小于表头的误差),电流的变化很小的话还是可以的。呵呵。。。。。。。这时候就要求电源电压足够高,限流电阻和W1的阻值远远大于表头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如果表头线性梢差,就测不精确。

表头指示好像在中值时,线性误差还不是太大,我感觉在22.5度、67.5度这两个位置附近线性误差是最大的。试过很多表,都有此现象,不知大家有无这一感觉?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分析,都很正确,现在说几点:
1,我介绍的方法是业余测量法。好处是对测试条件不苛刻,爱好者都可以进行;
2,测量结果可以满足业余应用的要求;
3,对测量结果有严格要求又有条件者,可以参考相关资料,进行精确测量,本文不做介绍。

网友:
学习了!乌版!
好资料的,对于我们玩DIY的这样就要满足了,高精度的那是厂家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测量机械表头的内阻,对于玩电子技术的人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既要测量出比较可靠的结果,方法又要简单实用。特别是当然不能造成表头的损坏。
可在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不能正确测量,往往用常规的措 ...

我说一下我 的看法。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做一下改进。在调节电位器1的地方串一个小电流表。当调整到满刻度的时候读出电流值。然后断开表头。接通K2调整R2使电流表读数一致。然后测R2的阻值。即为表头的阻值。这是我看到老师的电路的一点看法。也不知对不对。请老师指教

网友:
我说一下我 的看法。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做一下改进。在调节电位器1的地方串一个小电流表。当调整到满刻度的时候读出电流值。然后断开表头。接通K2调整R2使电流表读数一致。然后测R2的阻值。即为表头的阻值。这是我看到老师的电路的一点看法。也不知对不对。请老师指教

网友(2010-09-18):
半流法时电源电压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