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FM收音机初步成功,上照片、视频汇报一下

楼主(2010-03-10):
张老师的中周套件,铝制底盘,6J1高放,6N3振荡+混频,6J1中放,6H2鉴频。
视频地址:http://www.tudou.com/v/7KJRUxcdGqg
视频中收到12个台,低端87.8,高端106.8,距离最近的两个台是92.1和92.5,可以清晰分离。其中100.1因距离发射地点大约2公里,所以信号比其它台强很多。
感觉高放的效果是高端较低端略好。

网友:
调谐机构有意思。

网友:
空的2个管座是放大部分?

楼主:
调谐机构很简陋,就是起个减速作用。
原来是准备6J1推6P1的,现在将6P1位置改为6E2调谐指示了。七脚管座可以用来6Z4延时。
这样看感觉清晰点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KJRUxcdGqg/

网友:
效果好啊。比我的好多了。我的机机灵敏度怎么很低。大哥您的机灵敏度怎么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谐机构很简陋,就是起个减速作用。
原来是准备6J1推6P1的,现在将6P1位置改为6E2调谐指示了。七脚管座可以用来6Z4延时。
这样看感觉清晰点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KJRUxcdGqg/
大哥。能不能上两张本振和混频部分的内部图呢,最好清晰一点。我是想做参考。谢谢了

网友B:
干净清爽,做的不错,用的不是四联是双联串的电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净清爽,做的不错,用的不是四联是双联串的电容哦!

是双联改的,每联只保留一定片,最外侧的动片也拆除了,然后并联半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能不能上两张本振和混频部分的内部图呢,最好清晰一点。我是想做参考。谢谢了

HIFI兄请看

网友:
效果很好。祝贺!

网友:
简洁,没有乱的感觉。

网友:
靠底板那个电感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路需要把本振及混频电感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