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导体做线圈?

楼主(2010-03-11):
超导体的电阻为0,用来做谐振线圈是理想材料。Q值会大幅提高。目前临界温度最高似乎是130K?液氮温区。超导滤波器已经可以用高温超导薄膜来做.转一段超导滤波器相关文章:
超导滤波器是利用导体在低温时表面电阻近似为零的特性制成的滤波器,其Q值可达10万,因此,超导滤波器具有极小的通带插损(<0.1dB)、极高的阻带抑制(>60dB)和极陡峭的过渡带(-100dB/400KHz)。

    配备在超导滤波器之后同样在超低温工作条件下的低噪放(LNA)(增益:12dB),具有极低的噪声系数(<0.5dB)。作为基站接收机的射频前端设备,它可以比较彻底地抑制基站接收机的各种干扰,并且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基本能够解决移动通信的上行技术瓶颈问题。此外,超导滤波器安装在基站主接收机和分集接收机上,不影响分集接收机的抗多径衰落功能。

    目前,超导滤波器大幅改善移动通信基站利用率的实例已经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等着看您的作品。

网友:
超低温工作条件 个人家庭里不太好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算是能整,您家里的电表不知道怎么疯转呢!

网友:
电感Q 值太高也没用,即使电感的Q再高,受调谐回路电容Q值影响、检波器输入阻抗的影响,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也不会太高。再者,即使想办法把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提的很高,这时的矿石机肯定不好用,调谐回路的通频带会很窄,假使在1000KHz频点上调谐回路的Q值达到了1000,收到电台的声音最高的频率只有500Hz,这种情况下听电报码还能凑合,听语音广播的声音就很难听了,Q值也不是越高越好,合适就行。

楼主:
楼上说的也是。但是理论上空载Q还是越大约好的。为了带宽降低Q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超导在矿石机上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用来做高效的喇叭或耳机。本来超导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电磁铁。
液氮虽然并不是很难获得和储存,常温超导的发现才更可能在矿石机里大量应用

网友:
把二极管同时冷冻下一下,无敌!

不久将来半导体制冷也能实现超导体,到时大家在家里玩超导吧。

网友A:
目前确实可以在液氮温区实现超导,但导体材料却是金属氧化物压制而成,所以很难制成线圈,或者说很难制成电感稍大的线圈。那么由此构成的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一定极高,所以目前应用到收音波段还是很虚无的。此外,为了降低液氮的消耗,一般用杜瓦瓶储存液氮(保温瓶原理),瓶子内外的金属膜构成了闭合导体壳,所以线圈放进杜瓦瓶也感受不到外界电磁场,不信你把收音机放到暖瓶里试试。
给大家泼了些冷水,再加点温。其实玩超导也挺容易。需要解决液氮和超导样品,并不需要很多电。液氮在很多大城市有的卖,超导样品也可找大学或研究机构购买,相信也不会太贵。(虽然我没买过,但矿坛能人辈出),也许还能出一个平民科学家呢。

网友:
液氮经常都是倒出来用的,蒸发了就加。展览会上的超导体就是这样子。我用过涂氮还买过杜瓦氏瓶,但没有试过在瓶子里面用涂氮。业余人士敢想敢干,大雪崩围棋定式都是业余棋手发明出来的。专业界的思维定形注定了他们想不出某些东西来。

网友:
头脑发热了吧!?

网友:
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提高天线的接收灵敏度.
楼主的想法很符合实际.

网友:
有点常识好不好,用耒达到绝对温度130度的电能,开动家里的冰柜电能都还有剩余

网友:
要是能轮到用超导体做矿石机的线圈,等室温超导材料做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确实可以在液氮温区实现超导,但导体材料却是金属氧化物压制而成,所以很难制成线圈,或者说很难制成电感稍大的线圈。那么由此构成的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一定极高,所以目前应用到收音波段还是很虚无的。此外,为了 ...

液氮温区的高温超导材料一般无法在业余条件下制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130℃,是130K(开尔文)。换算过来应该是—147℃。冰箱消耗的电能肯定达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是—143 .15摄氏度,约—144摄氏度,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导做线圈当然好,但这并不是说超导真有多神奇.我的理解,Q值和机械效率有相似之处.一般的线圈效率有百分之八九十了,超导就算能提高一些效率(就算能达到100%吧),但不会有质的飞跃.

所言极是,赞同此观点。

楼主:
这个可能是提高矿石机效率更明显的超导应用
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有超导扬声器,比效率最高的号筒扬声器还要高5-10倍,如果用于矿石机声压高10DB小意思。高10-100倍也可能。如果不需要那么大的声音,则可以提高阻抗来达到大的有载Q值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因为频率与带宽及Q的对应关系,短波或更高频率对谐振回路的Q值要求是高于中波段的。对一个好的矿石机,电声转换是损失能量最多的部份
   超导扬声器 超导是人类近几十年才发现并且尚未能投入实际应用,但是前途无限的一种技术。物体在超导状态下,性质会产生极其奇妙的变化。最显著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导体的电阻会变为零。此时如果在导体内通电,较小的电压也会产生很高的磁场。超导这一特点最有名的可能发生的应用是磁悬浮列车(现在已经有被应用)。但是咱们这里不想说磁悬浮列车,而是想说超导扬声器。 超导扬声器与普通的扬声器发声原理基本一致,也是有动圈,有定圈,有纸盆。不同的是,超导扬声器纸盆上的动圈是一圈超导体。使用的时候向超导扬声器动圈处注入液氮(-197摄氏度左右),超导体达到超导状态后扬声器开始正式工作。这个时候如果哪位能够亲眼看到,一定会非常感慨科学的奇妙。纸盆是使用的时候才插到扬声器的定圈上的,但是扬声器工作的时候这个纸盆由于强大磁力的原因拔不出来。甚至在纸盆上放一本书压着,声音大小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变化。 多说一句。有人做过计算,在日本现在有大约五亿个扬声器在工作。而现在一般的扬声器,其电能转化为声音能量的转化率只有0.1%左右,也就是说,有99.9%的电变成的热量散失在空气中了。这五亿个扬声器每年浪费掉的电能相当于两座发电站发出的电能。而平板扬声器以及电容扬声器能达到10%-20%的转化率,四节五号电池可以供一块15寸显示器大小的平板扬声器工作2-3天。至于超导扬声器,其转化率则更高。如果配合理论上能量无损失的1bit技术,放音时理论上转化率可达100%。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相当于摄氏零下273.15度(-273.15℃)被称为“绝对零度”
按照这种温标测量温度,是自然界中可能的最低温度。在绝对零度下,原子的运动完全停止了,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精确地测量出粒子的速度(0)。然而189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引入的了普朗克常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粒子的速度的不确定性、位置的不确定性与质量的乘积一定不能小于普朗克常数,这是我们生活着的宇宙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物理定律。那么当粒子处于绝对零度之下,运动速度为零时,与这个定律相悖,因而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得出结论,绝对零度是不可以达到的。

在这种温度下,时间等于零。

网友:
解过薛定谔方程就知道绝对零度下原子的状态不是静止的,它只是处于最低能态。绝对零度不能达到与这个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例如你用汤匙是没法把碗里的水全部舀干的。

楼主:
对于电子导电的导体(如金属),欧姆定律适用。当温度低到某一温度时,金属导体可能从正常态进入超导态。处于超导态的导体电阻消失了,不加电压也可以有电流。对于这种情况,欧姆定律不再适用了。欧姆定律也不适合气体导电。
将一个超导体圆环置于磁场中,降温至圆环材料的临界温度以下,撤去磁场,由于电磁感应,圆环中便有感生电流产生,只要温度保持在临界温度以下,电流便会持续下去。试验表明,这种电流的衰减时间不低于10万年。

而且送到超导扬声器上的音频信号频率不是0(是0就不发声了),阻抗主要是感抗。有些东西是不能直接用输入电压/电阻算电流的。电动机的效率可以到90%以上,它的电流在正常运转是显然是不能用电压/绕组电阻来计算的。
引用资料里提到扬声器效率为0.1%确实有点小了,好像一般电动扬声器是2%?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30摄氏度是多少K?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同意。一开始人们认为随着温度的降低,物质的体积缩小(这个绝对0度就是从此开始认识的。发现每下降1 度,水的体积便缩小原来的1/273),后来认为喊小的是分子的动能,再后来认为是分子的平均内能喊小,最后认识到,随着温度降低的并不是分子的平均内能,而是“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0摄氏度是多少K?

—130摄氏度=-130k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对了,就是把线圈的匝数增加,超导体可以不受电阻的影响,圈数可以增加以达到相应的感抗。但这有个缺点,就是阻抗随频率变化会更明显一些,恐怕在功放方面需补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