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一架矿石收音机,效果不错!

楼主(2010-03-11):
翻出了半个世纪的耳机,上海有线电厂产“快鹿牌”2000欧姆。做了一架双回路双调谐矿石收音机,选择性较好,电台分隔清楚,耳机两端电压最大可达80毫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想给您加点分,可惜咱没那个权限。

网友:
希望各位坛友在介绍自己作品时,能多提供一点具体的数据,例如元器件、电路、接收环境、接收效果,制作体会等等。

网友:
好,严重鼓励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混得还可以,能加分了。感谢乙猪兄。

网友:
做的不错,很好啊

楼主:
交流一下,上电路图

天线:室外,长10米,高3米;地线:暖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得还可以,能加分了。感谢乙猪兄。

有机会也给咱的帖子加加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圈数有了,请问线圈直径多大?线径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天线线圈直接20T,省去那55T情况会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是。遵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圈筒是薄膜食品袋芯,直径40毫米,漆包线直径0.45毫米,圈数在电路图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先前做了一架双回路单调谐矿机,仿140线圈,声音倒是蛮大的,但是混台,所以又做了这个.双调谐的两个回路参数是完全一样的.天线从抽头接入,其实也相当三回路了.

网友:
朝阳的中波干扰小吗?

楼主:
回复16,17楼

天线在电路图上已简单注明,具体是在楼顶女儿墙上铺设10米,未架起。
当地干扰不明,矿机未听到。地摊机有时有,原因未探究。

网友:
(是在楼顶女儿墙上铺设10米,未架起。)
还是架起来好啊,哪怕是高出一米我想对接收效果都会有一定改善,女儿墙内估计会有钢筋,而建筑物的钢筋一般与整栋楼的钢筋构成接地网,对信号会起到屏蔽的作用,不知对否,请斟酌。

网友:
舍不得说负载参数几何?
80毫伏输出电压没说是直流电压还是音频电压?
输出也太低了些

网友:
80mV / 2000欧 = 40微安,功率大约为4.4K军机下的27微安,也不算小。

网友:
直流的算法?谁知道那80毫伏是直流还是音频的?

网友:
哈哈,三十年前我也玩矿机,那时已有俩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可是矿机还是玩得津津有味,不用电源就哇哇响,现在仍然在玩矿机,可是干扰太大,半夜好一点,郁闷,在城市里调幅广播怎样才能不受干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基本上人人都是在测直流分量,它能某种情度上间接反映出接收的强度。

渴望有一个高阻抗的音频率毫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