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主应该知道的知识:火花塞及其使用(图文并茂)

楼主(2010-03-12):
一,火花塞功能:
火花塞的功能是在高压的作用下,其电极之间产生电弧,点燃气缸内的空气与燃料的混合气,是发动机正常工作必不可少的零件,对发动机性能影响极大。通常火花塞安装在发动机缸盖上。
二,基本火花塞结构:
     由中心电极、线柱芯、陶瓷绝缘体、导电玻璃等组成。
三,国内流通的主要品牌
   1, 国外品牌主要有:
Denso,日本电装公司生产,主要应用在日本汽车及世界各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汽车上,市场份额近20%;
Bosch,德国博世公司,主要应用在德国系列汽车上,市场份额40%左右;
NGK,主要应用在日本汽车上(日产等),市场份额20%左右;
Champion,美国冠军公司,市场份额10%左右;
AC Delco,AC德科公司生产,主要应用在美国通用公司的汽车上;
其他品牌有:Autolite,美国奥特莱托、Eyquem,,法国益康等。
其他占5%左右,共十余种。
2,国内火花塞品牌
有株洲湘火炬、雷电等数十种,大多是普通火花塞。
详见:汽车(摩托车)火花塞型号对照表:http://info.qipei.hc360.com/2009/02/091020115120-2.shtml
3,火花塞从价格(参考):
普通火花塞生产成本一般在每只10元左右,市价一般在15—40元左右;白金火花塞零售价一般在60元左右;双白金100元左右。铱合金火花塞一般在五六十元—100多元。日本电装新型铱合金火花塞在120—130元左右。
四,火花塞的应该须知
1,外形尺寸:
火花塞外形尺寸主要分为螺纹直径、长度、六角大小,火花塞外形尺寸,必须与原车螺纹直径、长度一致,有时火花塞螺纹直径一致,但长度不一样也不行。
2,更换火花塞要注意热值是否相符:
热值过低,会导致爆燃,使火花塞头部陶瓷烧损,破碎的陶瓷掉入发动机很危险且电极易溶;热值过高,易使火花塞头部产生积炭,跑电,打不出火;火花塞的热值代表散热快慢。
可以向商家要“热值互换表”,同一车型,不同品牌的火花塞热值不同。改装车不要盲目追求高热值,高热值动力会有所提升,但对发动机危害较大。
3,要注意螺纹的长度是否合适,否则将导致发动机故障,详见:
http://www.gaibar.com/caroptions ... 7145648_113378.html
4,火花塞的寿命
火花塞有经济寿命及极限寿命之分:
a,火花塞的经济寿命:指在保证汽车整体性能良好及油耗正常的情况下,用单只火花塞性能良好的点火时,汽车所行使的里程数;
b,极限寿命:是指火花塞使用到不能点火时汽车行使的里程数。
5,如何判断火花塞是否工作正常:
1、正常的火花塞应该表面干净,颜色为棕色或黄色、黄白色。
2、火花塞工作面发黑说明有积炭或油污,可能是油气混合气过浓或供电系统不良或空滤脏了等,需要检查处理相关部分,同时需要保养(清理)或更换火花塞。
3、火花塞表面有烧蚀斑点,颜色为白灰色等,表明布什火花塞的质量问题,就是用错了火花塞(热值选错),需要保养(清理)或更换。
详见:从问题火花塞的实物照片看故障原因:http://bbs.chetx.com/113/21_3664718_3685541_1/_1.htm
    车主往往忽略对火花塞的保养与更换时间,认为还能用就不维护或者选购低价、劣质火花塞。实际上,无保养或者劣质火花塞对汽车发动机寿命、整体性能的发挥及油耗水平影响很大。对此,车主应当应该起高度注意。
【本文根据网上资料再结合自己的实际使用知识 编辑而成】

网友:
很全!谢谢乌版捧场!!

网友A:
“日本电装新型铱合金火花塞在120130元左右”……………绝对够雷人滴!

网友:
我上次去修理厂,修车师傅就推荐过一款日本火花塞,价格是60元一只,说能够节油3~5%左右。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装新型铱合金火花塞在120130元左右”……………绝对够雷人滴!

还雷人不:
3,火花塞从价格(参考):
普通火花塞生产成本一般在每只10元左右,市价一般在15—40元左右;白金火花塞零售价一般在60元左右;双白金100元左右。铱合金火花塞一般在五六十元—100多元。日本电装新型铱合金火花塞在120—13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雷人不:
3,火花塞从价格(参考):
普通火花塞生产成本一般在每只10元左右,市价一般在15—40元左右;白金火花塞零售价一般在60元左右;双白金100元左右。铱合金火花塞一般在五六十元—100多元。日本电 ...

纯熟开开玩笑而已,还请楼主千万别介意!

网友:
经常在各大摩托论坛上混。。大家都比较迷 日本的ngk。。。

网友:
其实就那么回事!国产火炬,卢卡斯 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