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视机制作示波器

楼主(2010-03-13):
示波器可直观地演示出电子信号的工作型态,电子爱好者在制作电子电路时,如能有一台示波器则事办功倍。偶日,整理物品,发现闲置已久的小黑白电视机,突发奇想,电视机显像管与示波器的示波管工作原理大同,只是具体的工作方式不同而已。如将其改制,不也能做一台简单的示波器来使用,遂分析,设计,改之。
·分析:拿显像管与示波管两者做一比较:两者都有电子枪、莹光屏以及附属电路,不同之处在于电子偏转机构。显像管用了偏转线圈增大显示屏的尺寸,而示波管使用偏转电极以增加其频率上限;两者各自的附属电路适应各自的工作方式。
·改制原则:电视机的行频为15KHz,所以改制后示波器也只能工作在其范围以内,尽量的减少改动电路,只要简单,实用。

·改制方案:保持机内电路板不动,借用行电路的锯齿波驱动场扫描线圈。以外接音频放大器驱动场扫描线圈。

·备料:电视机一台(保证工作良好,电路正常),6W以上音频放大器一套,100K电位器一只,10uF50V电容一个,二芯插头及座,单芯屏蔽线一米,小号鳄鱼夹一个。

·改制步骤:

1、机内改制:将场扫描引线焊下,做好绝缘,行扫描线圈引线改焊在场扫描线圈上,行扫描线圈加接引线并焊好二芯插头引出机外。

2、机外附加:使用普通的音频放大电路,功率约在6W即可,越简单越好。将音频放大器的功率输出对地焊接二芯插头,将信号输入对地焊接100K电位器,电位器可调端串10uF电容隔离直流后焊入1米左右长的单芯屏敝线,屏蔽层接小号鳄鱼夹,芯线接探针。  看图一。。。。
       ·调试:
电路检查无误后,连接放大器与电视机引出的二芯插头,将电视机亮度调到最低,通电试机。调整亮度电位器至显示屏上水平线亮度适当,以探针探测信号源,调整100K电位器至波型显示良好,如波型上下或左右反相,可将对应线圈上两引线对调。

断电后装好机壳,此示波器即改制完成。
注意事项:电视机内有高压电力,在焊接引线时,一定要断开电视机电源,如不具备电视机维修能力的朋友请勿模仿。
本文摘自《电子初学者》

看图二。。。

网友A(2012-08-01):
电视机倒腾示波器,就象当年黑白改彩电一样,没价值。何况二手的示波器又便宜。

楼主(2010-03-15):
呵呵 客气了,以后还请老师多指教那。。。。

网友B:
不错,可以利用闲置黑白电视。一举二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可以利用闲置黑白电视。一举二得。
    不知道可以不,但是应该是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0-05-23):
可我用17寸黑白机(场输出带扼流圈的那种)改简易示波器,不能成功,行幅很小拉不开,功放初级加1v50Hz交流电,没有波形,只有一小段亮带,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场偏转阻抗太大了(直流40-50欧)?若太大,该怎样调整场偏转线圈的匝数和接法,谢谢!顺便说一下,功放用机内分立元件功放代替的,同时把高频头甩开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可直观地演示出电子信号的工作型态,电子爱好者在制作电子电路时,如能有一台示波器则事办功倍。偶日,整理物品,发现闲置已久的小黑白电视机,突发奇想,电视机显像管与示波器的示波管工作原理大同,只是具体 ...

      我的17寸黑白机用上述步骤和改制思路未成功,不知你们成功吗,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是让机子出现一条垂直亮线,甩开行偏转引线不用;然后再音频功放输出接行偏转线圈。就OK了。不信你们就试一试。呵呵!

网友(2010-07-31):
行线圈几根并着的线拆开,改为窜联才行,

网友:
把整套偏转机构转90度安装,用原来场扫描线圈改接到加装的功放上。这种改法有人试过不?

网友:
我是把场扫描线圈接线不动,直接把行扫描线圈接在音频放大器上,那样扫描幅度既可以拉开,测得
频率还能高一些,还合用.
原偏转线圈接一合适电感,否则高压降低.

网友(2011-01-19):
我曾用黑白机改过示波器,思路独特
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87117-1-1.html

网友(2011-02-28):
我在2007年的电子报上发表的也有,用的单色显示器。

网友:
有空做一下

网友(2011-04-11):
家里正好有一台3寸左右的小电视机,没有彩色的,可以拿来练手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想法好呀。我手里有闲置的显示器,一台是19寸的,一台是14寸,都是换液晶换下来的。各位大侠看看,能给个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就不重新开贴了。请大侠们指教,需要提供具体线路参数的话,我回家就打开机器后发上来。
顶顶,有闲置显示器的弟兄们应该很多。

网友:
,呵呵,论谈真是宝呀

网友(2011-05-22):
非常不错,旧物利用。

网友:
,小心X射线超标!!!玩玩可以,使用还是免了吧!

网友:
有创意的diy

网友:
这个贴我以为沉了呢!我相信如同我的朋友多呢!还得请高手们在得空的时候支支招呀!先谢谢谢谢了!!!

网友(2011-11-30):
想法不错。测量低频信号没有问题。高频会怎么样啊?

网友(2012-01-03):
能不能测量FM AM的中频信号?改一个扫频仪?

网友(2012-02-28):
用电视机在示波器其实可以有二种方案:一是将显像管当示波管来用。这时最好是将显像管旋转90度放置,场偏转变成X轴,行偏转变成Y轴,这样频率响应好些。用音频功放驱动行偏转就可以观察频率较低的信号了,例如作为扫频仪的显示终端等等。借助电子开关还可以观察多路信号,充分利用了显像管屏幕较大的优势。二是借助一个帧存储器,将电视机当作LCD显示屏用。可以做成类似最近发表在本坛的《简易数字示波器》那样的装置。这种方案的好处就是无需对电视机内部做任何改动。

网友:
就是改变电视输入,但是要注意接受频率

网友:
不方便,危险,还是省省。

建议大家买二手智能手机做。100元。便宜,便携。

网友:
好东西,以前又这种想法,没想到真的可以。谢谢楼主了,有空的时候玩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教,用智能手机怎么做呀。

网友(2012-04-11):
这个好,绝对要顶一下。

网友(2012-08-01):
好主意,我家正好也有一台几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有时间也拿来练练手。

网友(2012-09-24):
不错..我以前也改过..

网友(2013-02-02):
顶!不错,可以利用闲置黑白电视。一举二得。

网友E(2013-03-11):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倒腾示波器,就象当年黑白改彩电一样,没价值。何况二手的示波器又便宜。

在课堂上演示,效果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电视做示波器整个思路是错误的。

现在有的声卡示波器,可以用声卡输入信号,然后在电脑上播放。这成本很低,效果不错。但电脑还是太大了。

已经有很多人用智能手机做过了。比如这个网页: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蓝牙耳麦输入信号。

很多人担心传送速度不够,其实资料传送速度不必那么快,快眼睛也来不及看。

http://hacknmod.com/hack/build-a ... for-android-phone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课堂上演示,效果好

课堂上可以直接用声卡示波器,容易些。

网友:
谢谢楼主。
以前试过一直没波形原来有个放大器,疏忽

网友(2014-02-08):
行电路驱动场线圈的话,这样改的话不是垂直亮线了吗,怎么观察波形?

网友:
非常不错,旧物利用。电视机改示波器

网友:
早看到做个玩玩,可现在为止买了四台了20m40m250m二台

网友(2018-09-22):
记得94年电子制作合订本有机外型的,靠电视天线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视做示波器整个思路是错误的。

现在有的声卡示波器,可以用声卡输入信号,然后在电脑上播放。这成 ...

请问用什么手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