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环天线实验(一)

楼主(2010-03-13):
按照坛友指引,从最简单的开始,进行了大环天线实验。效果很不满意——没声。毛病还没找出来。请教坛友们给点指导。
1、采用龙大虾兄的电路。
2、检波器先用较可靠的2AP9。
3、双连用其中的一联。
4、没有高阻耳机,用低阻耳机加输出变压器。
5、天线靠窗,距地面约4米高。

网友:
这种大框线圈非常依赖所处位置的场强,如果放置的地方场强比较弱,那么效果肯定不好。在强场比较高的地方还是可以接收广播的,所以首先必须确定所处位置场强是否足够。
   另外,这类线圈是有方向性的,必须对准电台发射台的方向。

网友:
是一点声音也没有,还是没有电台的播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点声音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声音也没有。

那还得从矿机的每一个环节查起,如果一切无误的话,至少在耳机与矿机接触的时候应有轻微的吱吱啦啦的声音。

网友:
还有,你的耳机、变压器、检波二极管在其它形式的矿石机上正常使用过没有?

网友:
先重点检查接线,然后拿着线圈在家里其他地方或者出去试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好查查,不可能一点声都没有的。好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这是个12V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压器不是开路就应有声的.

网友:
测试:用收音机收一个台,靠近大环,然后调谐矿石机(空载),如果收音机有反应,说明已经落在中波范围内。选一个弱的方向,看矿石机能否加强某个台。当加强某个台时,说明矿石调谐已经对准该台附近。

方向:用大环的边对准电台,不是用大环的面对准电台。

网友:
那二极管是怎么接的?用两个大接线柱就固定一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照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拆装方便,用了接线柱。又没小的。

网友:
调调输入到检波管抽头对地的匝数看看?我看你把线圈全接入到检波端了,阻抗失配信号弱会很小声的.小到不能驱动耳机.

网友:
改成下图试试?

网友:
你用32欧的耳机太低阻串联也只64欧太低阻抗,最小也来个听筒呀!灵敏度低又功耗大的耳机很难推响的!

楼主:
还是没声。
1、把天线吊起来,可以随便转动角度。
2、变压器、耳机都换过。
还是一点声音也没有。连咯咯声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不至于严重到不响。

第一次响是最难的,一是不知道频率范围对不对,二是不知道哪里有台,三是不知道哪里有信号。响了之后就有参考数据,又可以找信号强位,以后就做一个成功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音机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了两个变压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匝数可能太多了,减中间的匝试一试(留外面线接收力强的匝)。

还有左下角那团线是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确定场强?

网友:
你窗外这么多空旷地就玩蛛网?建议先拉条好天线做个单回路响了再玩蛛网,这样心里有底多了.也可了解看到你当地接收的场强.

网友:
感觉还是变压器的问题,我在家用一个电源变压器接350欧的舌簧耳机才有一点声音,如果耳机换成电话听筒声音就小得几乎听不见了,建议楼主可以试试用两个变压器或者多个变压器串联,即使收不到电台,在没调谐的时候无规则的交流声应该是能听到的,首先确定了这一点再去检查别的

网友:
空气连电容只看到定片有接线,动片接地没有?2AP9引脚严重氧化要刮去氧化层用。连接线不要用缠绕法,焊接可靠。接线柱倒不错,不用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鳄鱼夹上的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动片接线在背面的固定罗丝上。二极管的两脚已经用沙纸打磨光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要盖一栋十几层高的楼。距离不到二十米。

网友:
1:检查线路是否正确。依图看,双联空气可变接法有问题:
    A:可变的外壳连同旋柄、动片是连通的,这个接地线(无天地线接线圈的外引线),
    B:定片分2组,只接其中一组,每组两边都有焊孔,随便焊哪一边都行,第一张图片和最后一张图片只看到一条线。et23v也看到了。这个接天线(无天地线接线圈的内引线),
    C:抽头接二极管,再接变压器初级220V的一条线。
    D:地线接变压器初级220V的另一条线。
    E:变压器次级12V的两条线接耳机。
线圈的外引线接动片,内引线接定片,确认无误后采用“龙虾”方法,测试收音机,旋转动片,对收音机有影响,证明线圈OK!,把线圈内部去掉几圈,只留13圈(第七圈抽头)试试。
2:线路是正确的,仍然收不到,接上天线试试。
3:如果还授不到,就是元器件有问题。就要用万能表来判断好坏。

另:接线柱超级漂亮,羡慕中!!!

网友:
调整可变电容时,对收音机没有影响,一定是电容没接好,或许动定片有接触!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1、
A、另一条线在背面。接在连接动片的固定罗丝上。天地线反复倒换过了。
B、正是如您所说那样接的。
C、D、E、是这样接的。龙虾的办法也试过了。
2、无天线,只能用拖线。
3、所有元件在使用前都用万用表测过。

网友:
竖三几条三米高的竹子架条三米高25米长的天线,我的天线也只离地2。5米用绳系在路旁的树上架起的。线径0。45的电话线带一层线皮的。

网友:
你看看把双联电容器的两个定片连起来增大容量试试;
转动天线线圈的位置在不同方向寻找信号;
用的变压器大个的应该比小的好一些;
变压器初次极不可以接反了,低电压的次级接耳机,否则无声。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动片和变压器初级(不是接二极管的那条线),如果是通的,OK!
2:用万用表测一下动片和定片,如果是通的,NO!

网友:
如果确认原件是好的,线路正确,调整可变电容时,对收音机没有影响,一定是电容没接好。

网友:
有没有测过线圈通不通?

网友:
把拖线去掉,往墙角靠,试试。我上次想大声,从防盗网接条线接地,反而更小声。

网友:
箭头处是不是两条线接的?有没有接好?

网友:
大环是不用接地线的。如果线圈一端接地,高频损失很大。

网友H:
大环天线信号微弱,还是用高阻耳机吧,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变压器从原理上可以满足阻抗匹配,可是损耗功率也是不可小视的,强信号和弱信号有天壤之别。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只用其中一联。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接 好,用万用表量过,头尾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接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1 、测过。动片和变压器初级通。
2、动片和定片不通。
看来是60版主说得场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两组连起来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摊牌检查过了。电容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过,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再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一部半导体收一个本地台,然后轴向相同靠近您的蛛网,转动矿机可变看影响半导休否,影响时双连的角度频率对否?转动半导体至一个无台处,再转双连找到这一点,向耳机吹气看半导体响吗,响了是场强弱,不响是矿机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环天线信号微弱,还是用高阻耳机吧,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变压器从原理上可以满足阻抗匹配,可是损耗功率也是不可小视的,强信号和弱信号有天壤之别。

根本原因就是lzq4214说的问题 ,大环天线只有配高阻耳机才行,如果用变压器声音会小到让你根本听不见!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能是这个原因。但连咯咯声也没有很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困惑的就是连这点声音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个原因。但连咯咯声也没有很困惑。

如果接线无误,换个高阻耳机和检波二极管再试试,不要着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19圈。应是多少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但手头没有高阻耳机。另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但手头没有高阻耳机。另想办法吧。

元器件的可靠性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好,因为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收不到台或者音量太小,关键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网友:
我居住的地方。天线就架在路旁这排树干上。线径小,看不到。旧区没有物管,空气好,五米路。今天早上下雨,本就星期天,原来要外出做私活,现在看这天气决定留在家里上上网下午看天晴才出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南方的物候真让人羡慕!

网友:
先别急,看图:从里数三匝起接检波管,往外一匝匝的尝试连接旋动调谐电容细心宁听看收到台否?要旋动天线改变方向多试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双连有影响。吹气不响。矿机乱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看看麦先生的帖子里有蛛网线圈电感量计算的工具,核算你的线圈圈数是否符合现有的接收波段。

不过最好是将检波二极管等负载统统除去,仅留下可变电容器和线圈并联;然后用一个中波收音机收听一个弱信号电台(强信号因为收音机的AGC电路使你听不出声音的明显变化)并靠近这个蛛网天线,慢慢旋转并联的可变电容器应该会发现收音机的信号出现明显增强和变弱两个点。若这个现象明显存在则你的线圈和可变电容器问题不大,否则二者必有其一故障;接上检波二极管等再试试,若刚才明显的谐振现象不见了,表明你的检波二极管或其后的元件出问题了。当然,这么简单的电路我想应该不会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马上试。

网友:
仅留下可变电容器和线圈并联;然后用一个中波收音机收听一个弱信号电台(强信号因为收音机的AGC电路使你听不出声音的明显变化)并靠近这个蛛网天线,慢慢旋转并联的可变电容器应该会发现收音机的信号出现明显增强和变弱两个点。若这个现象明显存在则你的线圈和可变电容器问题不大,否则二者必有其一故障;          说得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明变压器接耳机这系统不匹配,灵敏度大低,收到台也听不到,高阻耳机您讲话半导体很大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直到您所说的二极管,都没问题。看来是变压器或耳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找个耳机试。电话听筒可以吗?

网友:
电话听筒的直流电阻一般在100欧以上,效果不会太好,但如果没有其它问题的话,会有一点声音的。

网友:
刚做了个环形天线的矿石机,效果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L:

贴上来看看。介绍下经验。

网友:
线圈尺寸挺大圈数多,会不会是线圈的圈数太多了,频率覆盖范围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M:

也许。再试试。

网友:
俺的第一个矿机是圆筒线圈、俩电话听筒。漆包线打磨出一条带,方便任意抽头,先解决响的问题。目前还没做过大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19圈。应是多少圈?

如果是边长60的正方形,留外面10匝估计差不多了。影响因素还有线间距,不好说实。还要看强台所在的频率。

负载问题可以先不考虑。首先要让收音机对它作出反应。收音机可调到不同频率下试。收音机线圈与大环线圈同向时感应最强,垂直弱。

在收音机音质好的位置,60CM的大环响起来不成问题。

网友:
从前面的图来看,你的变压器接反了。12V端应该接耳机,220V端应该接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N:

变压器好像没接反,红色的应该是220V那端。我看是不是把二极管反过来接一下试试,怎么看着方向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二极管的极性在这个电路里没有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这样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少点再试。间距2CM。收音机本身没有线圈,莫非问题在这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还没响呢?没万用比表吗?有的话.全量一下,没问题就是线圈和你当地信号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P:

量过了。还没找到毛病。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样的线圈在我这不行,你最好用圆筒线圈试一下,10圈一抽头,也好弄,等有经验了再做不迟。

网友:
干着急,帮不上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机机的线圈是指磁棒上的调谐线圈,它的绕向与大环平行时感应就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间距应是多少?我现在是2CM。

网友:
1:我的第一个大环是杆长610mm(边长610/1.414=430mm),每隔10mm一个槽,总共20个槽,测试时一直减到剩12圈才合适。
2:建议用拉槽的方式比较好,加减线圈容易,否则一圈一圈地穿,麻烦!现在只有麻烦了!
3:参照坛友建议,先将线圈与双联(一连)接好,测试收音机,即使再弱的场强,都会影响收音机的!这个一定要成功,才有下一步。
4:用万用表mV档(我用数字式)测负载电压,接220v的两端,收到信号,电压指针会摆动的。有时信号弱,很难听到的,只有强台才比较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2CM是合理的。电感大约在100--200微亨左右吧,电感量不能太大,因为大环的分布电容大。

象这样都能收几个台: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8525-1-1.html

网友:
有进展了吗?

网友:
圈数挺多呀!!!

网友:
建议先确定整个线路是否正常:用与环直径差不多的单芯导线绕一单环,两头与一节干电池断续摩擦,并逐渐靠近大环,听一下有无“克拉”声?因为这样不管谐振点如何,丰富的谐波总会有与之谐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有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谢谢指导。试试。

网友:
有时候,错误很低级,也许,二极管是坏的。信号比较弱的话,没有高阻耳机很难捕捉信号。建议,拿出门外,向老K那样,走啊走,走啊走,哪有信号,哪有我,哪有信号哪有我。

网友R(2010-05-17):
后来怎样,很好奇

网友S:
等待老矿友的结果 —— 到底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后来怎样,很好奇

让您失望——后来还是没声。估计是场强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S:
等待老矿友的结果 —— 到底问题在哪里?

估计是场强不够。

网友:
我连单管都不响 矿机~~~~

网友(2010-07-31):
折腾好久,好象一直没听到一点响,看来啊,矿机大县圈、可辨、2及官等先别管它,首先把耳机碰响吧.
确认当地普通中波机能收台
确保耳机是响的好的 -> 把耳机插收音机mp3电脑等试.
您用低阻耳+变压器? 那么
确保变压器是好的 -> 把变压器通220电,确认输出12

然后-> 耳机接好变压器的低压圈,高压圈的一根线用手捏好,或者接到地线,别说高低压接反了哦,然后哦另一根触碰您悬空的矿机大线圈的焊点 ->
        如没听到可啦可啦声 -> 信号太弱,基本上要老实+天地线,换耳机吧.....SHH-1,SC2-300,或高阻耳机好象都凑合
总之至少要听到电信号的可啦声,否则想收台,好像听说似乎基本不可能.如听到可啦可啦声 -> 信号可以的,该耳机也可用的,
   问题出在线圈,可变,二级管及接法上 -> ............

网友:
接功放上试试.

楼主:
矿机接普通天线响,接大环不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室内要找位置,不是哪里都响的。重点对着(用边对着)金属管导、墙角、有钢筋垂直过的地方。实在不行到一楼墙角找,再不行到高楼大厦的墙角找。楼越高一楼墙角的信号越强。其中会有一只墙角特别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要找位置,不是哪里都响的。重点对着(用边对着)金属管导、墙角、有钢筋垂直过的地方。实在不行到一楼墙角找,再不行到高楼大厦的墙角找。楼越高一楼墙角的信号越强。其中会有一只墙角特别强。

好。我找找。

网友:
耳机和变压器不要接   有没有指针万用表  打到uV的那档   接220V变压器输入 看看有没有电压

跟很前面的楼主的建议一样   要么不要耳机 和变压器  就先接指针万用表吧

网友T:
你的天线是铜的还是铝的,千万别用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的天线是铜的还是铝的,千万别用铝的

我用的是塑料皮多股铜线。

网友T:
先用电表,到处探探,发两张我的图
别的地方都没声,但这地方信号挺大,建议把电路板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先用电表,到处探探,发两张我的图
别的地方都没声,但这地方信号挺大,建议把电路板改小

探过了,没一个地方电表动一动。

网友:
回复 网友T:

31微安,不小啊,我的1米线框也达到过这个值,接耳机音量不小,冬天,门窗紧闭,拉下电源总开关,关掉所有用电器,配上变压器,接上号角喇叭,嘿!音量还不小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过了,没一个地方电表动一动。

我这里用大环室内也只有中国之声算正常收听,其他几个北京中波台微微声

网友:
楼上的楼层越多,墙角钢筋的信号越强,空中信号越弱。我住这区都是7层。在4层墙角信号还可以,空中信号也可以。在6楼的墙角的信号就不好了,但一伸出防盗网外,天空的信号就强得多,美国之声就哇哇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