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题:这个单管机可以工作吗

楼主(2010-03-13):
我想到了一个单管收音机电路。大家看,本电路可以正常不,为什么?
说明:
1,可变电容C2是为了增强加在集电极的强信号幅度用的调谐电容,可以不用;
2,本电路中的三极管是锗管3AG11等高频管;
3,各个线圈的信号瞬时极性的同名端用相同的颜色表示;
4,基极与集电极所加的是电台的调幅信号;
5, 负载可以是高阻耳机等;
6,特别提示:当信号的极性是红色端为正,绿色端为负时,三极管BG的发射极导通,
。。。。。。

网友:
可以。这不是和那个MOSFET检波的差不多嘛,只是MOSFET栅极是高阻抗,且几乎不消耗能量。

网友A:
无电源?那这电路也许能勉强工作,但效率不高。
因为有c3的存在,c极输出的是检波后的音频,那么这l3 c2调谐不起作用,楼主本想将能量反馈到输入端,单适得其反,损失了很多,降低了效率。

网友:
1、将该电路的C3去掉,从原理上看应该能工作,因为基极回路与集电极回路(相当于电源回路)工作在同一相位。(早期有好些用电子管做的自动控制电路,就是工作在:控制回路与电源回路是否同相或异相状态而起作用的。电源用交流,无需整流)。
2、有C3的话,相当于C3将三极管的C、E极短路了,三极管无电源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电源?那这电路也许能勉强工作,但效率不高。
因为有c3的存在,c极输出的是检波后的音频,那么这l3 c2调谐不起作用,楼主本想将能量反馈到输入端,单适得其反,损失了很多,降低了效率。 [/quote
1,三极管集电极输出的是检波后并被放大的音频信号;
2,L3C2是调谐回路,不是反馈电路,目的是给三极管提供电源——在图示极性的信号作用下,集电极一基极同时导通与截止;
3,原考虑,C3做高频旁路电容.。应该去掉,否则三极管无法得到电源。
不用检波二极管与电源的单管

网友:
呵呵,照你这么弄,不成永动机了吗。l3 c2调谐回路,感应出的是高频交流,怎样给三极管提供直流呢?也不弄个整流
一句话,你自己装起来试试,肯定不响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个手摇发电机供电, 法拉电容储能

网友:
理论和现实都不能工作

网友:
搭一个仿真电路就可以了。
如果谁都不知道答案,就等我来告诉大家吧。

网友:
有请 E3  朋友来搭一个仿真电路。你比我更熟悉仿真工具,电路基础也比我好很多。

OK????

网友B:
信的人觉得自由能可以驱动三极管,   不信的人会用太阳能电池/手摇脚踩发电机/电池.

偶属于不信的人,  所以偶买了 10 块太阳能电池,  还买了一个小小的永磁直流电动机准备装个飞轮上去做发电机.  顺便说一句,  其实太阳能电池也是收集自由光能的, 哈哈.

仿真就免了,  因为偶不信.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还真的可以工作呀。但两个谐振的回路,是不能存在这样强烈的互感的,这可用相隔离的两个回路来改进。只要所用晶体管的开关速度足够快,信号的相位关系保持图示,输入信号大到能使晶体管BE结工作,这样的电路,可以完成检波和为自己供电的双重任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的人觉得自由能可以驱动三极管,   不信的人会用太阳能电池/手摇脚踩发电机/电池.

偶属于不信的人,  所以偶买了 10 块太阳能电池,  还买了一个小小的永磁直流电动机准备装个飞轮上去做发电机.  顺便说一句,  其实 ...

设计正确的话,不用外电源可以工作,不是没有可能.
据住在大发射台附近的朋友说,用大些的天线,可以点亮 小电珠.
可以点亮小电珠的能量,听收音机,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可以假设天线接收到的功率有 0.01W  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