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学习型红外遥控电源插座

楼主(2010-03-13):
  学习范围比较窄,只限于HT6221类型摇控器,由于对其他红外编码不熟悉,也不知如何去解了。具体功能:
  一、按下学习键3秒左右时间,学习灯亮,把摇控器对准红外头,按下后要学习的键。待学习指示灯熄灭后,学习完成。
  二、该插座能够通过交流互感器来检测外接设备是否在工作。在外接设备工作时,通过调整电位器,使三极管刚好导通,单片机能够知道外接设备是不是在工作了。
  三、能够摇控开机,也可以摇控关机。设备断电后,插座自行断开设备外接电源,之后延时15秒后。在15秒内不能再次摇控或手动打开设备外接电源。(这防止宝宝反复按电视电源开关非常有效。自家电视曾经有被宝宝反复按电源开关烧坏电路,又花一百元修好的血的教训。自从使用了这类开关后,宝宝再也不去按电视开关了,就是按了也没有反应。呵呵)
  四、如果摇控器一时没有找到,那就按下手动键,手动打开电源。
  五、单片机只能用STC等系列的,它内部有可擦写存储器,这个非常好用,也很简单,几条指令就搞定了。这时用的是STC12C2052。如果要用STC89系列的,要对程序需要延时的部分进行一下调整。
程序写的不好或不对之处请高手多多批评指正。
   电路和程序.rar (6.3 KB, 下载次数: 2003) 原理图及程序见附件。

网友:
很好。我也正有此意,想做一两个遥控关机的插座。
为了更方便大家查看,把附件中的程序和图转贴出来,楼主不会介意吧。
;------EEPROM单元定义---------
dat     equ    0e2h
drh     equ    0e3h
drl     equ    0e4h
cmd     equ    0e5h
trig    equ    0e6h
contr   equ    0e7h

;-------外部信号、按键定义-----
power   bit    p3.5            ;交流信号------应用时要根据实际电路作相应改动!!!!!!!!!!!!!!!!!!!!!!!!!!!!!
jdq     bit    p3.7            ;电源继电器------应用时要根据实际电路作相应改动!!!!!!!!!!!!!!!!!!!!!!!!!!!!!

d_key   bit    p3.3            ;手动键------应用时要根据实际电路作相应改动!!!!!!!!!!!!!!!!!!!!!!!!!!!!!

s_key   bit    p3.4            ;学习键------应用时要根据实际电路作相应改动!!!!!!!!!!!!!!!!!!!!!!!!!!!!!

;-------程序内部定义-----------
logo    bit    20h.0           ;1为解码完成、0为解码未完成
kgj     bit    21h.0           ;开关机程序标志。0为等待开机,1为等待关机
sled    bit    p1.5            ;学习指示灯------应用时要根据实际电路作相应改动!!!!!!!!!!!!!!!!!!!!!!!!!!!!!
pled    bit    p1.7            ;工作指示灯------应用时要根据实际电路作相应改动!!!!!!!!!!!!!!!!!!!!!!!!!!!!!
dbm     equ    42h             ;对比码
jsm     equ    52h             ;接收码

        org    00h
            ajmp   main
            org    03h
            ajmp   int
            org    30h

main:   mov    p1,#0ffh
        mov    p3,#0ffh
                clr    logo            ;红外信号标示位清0
                clr    kgj

            lcall  read                ;把对比值读出
            lcall  off_ee              ;关闭EEPROM

                clr    it0             ;下降治触发
                clr    ex0             ;开外部中断
                clr    ea                             ;开总中断

;********** 主程序 **************
start: lcall  kj                          ;调用开机程序
       lcall  gj              ;调用关机程序
       lcall  study           ;调用学习程序
       ajmp   start

;=======  0、开机功能部分   =======
;寄存器组为0组。rs1=0   rs0=0
kj:    clr    rs1
       clr    rs0

       jb     kgj,kj_out      ;开关机标志,0为等待开机,否则退出

       setb   ex0                          ;先开中断
           setb   ea

kj_0:  jb     logo,hw         ;红外解码标志是否为1,为1表示未解码完成或未收到红外信号
       jnb    d_key,dk                  ;手动键是否按下
           ajmp   kj_out

dk:    lcall  del_k           ;手动键按下,消抖延时
       jb     d_key,kj_0
           jnb    d_key,$         ;手动键按下未松开
           ajmp   p_on

hw:           clr    ex0
           clr    ea

           mov    a,dbm           ;与存储的数值进行对比
           cjne   a,jsm,kj_out    ;不同则退出
           clr    logo            ;解码标志位清0

p_on:  clr    pled            ;开电源指示灯
           clr    jdq                          ;打继电器

           setb   kgj             ;开关机标志为1,说明开机程序执行完成

kj_out:ret

;=======  1、关机功能部分   =======
;寄存器组为0组。rs1=0   rs0=0
gj:    clr    rs1
       clr    rs0

           jnb    kgj,gj_out       ;开关机标志,1为等待关机,否则退出

       mov    r4,#15;
gj_0:  jnb    power,gj_1       ;每秒检测1次,若在15秒内,外部电源未开,则闭电源和指示灯。
       lcall  del_1s
           djnz   r4,gj_0

           setb   jdq                       ;超过15秒,关闭电源和指示灯
           setb   pled
           clr    kgj              ;开关机标志清0,选择等待开机
           ajmp   gj_out

gj_1:  lcall   del_1s          ;延时1秒

           setb    ex0             ;打开各级中断
           setb    ea

gj_2:  jb      logo,pd_off
       jb      power,off
           ajmp    gj_2

pd_off:clr     ea              ;关各级中断后对比接收数据
       clr     ex0

       mov     a,dbm
       cjne    a,jsm,gj_out
           clr     logo            ;解码之后,要将标志位清0

off:   setb    jdq
       setb    pled

           clr     ex0             ;关闭各级中断
           clr     ea

jm:    mov     r4,#15          ;静默15秒,不接收任何信号。
jm_0:  lcall   del_1s
       djnz    r4,jm_0
           clr     kgj

gj_out:ret

;-------开关机电源延时--------------------
del_1s: mov     r7,#100        ;延时子程序,1秒
d_1s1:  mov     r6,#100
d_1s2:  mov     r5,#100
d_1s3:  djnz    r5,$
        djnz    r6,d_1s2
                djnz    r7,d_1s1
                ret

;-------键延时----------------------
del_k:  mov     r7,#200
kk1:    mov     r6,#200
kk2:    djnz    r6,$
        djnz    r7,kk1
                ret

;=======  1、学习功能部分   =======
;寄存器组为1组。rs1=0   rs0=1
study:  setb     rs1
        clr      rs0

st_1:   mov      r7,#100       ;若在3秒中内松开,则退出
st_2:   mov      r6,#100
st_3:   mov      r5,#100
st_4:   jb       s_key,st_out
                djnz     r5,st_4
                djnz     r6,st_3
                djnz     r7,st_2

st_5:   clr      sled          ;开学习指示灯
                jnb      s_key,st_5    ;按键不松开,不向下执行

st_7:   mov      r7,#250       ;若在5秒中内未收到红外信号,则退出
st_8:   mov      r6,#100
st_9:   mov      r5,#100
st_10:  jb       logo,st_11
                djnz     r5,st_10
                djnz     r6,st_9
                djnz     r7,st_8
                setb     sled           ;关闭学习指示灯
                ajmp     st_out

st_11:  clr      logo          ;红外信号接收标志位清0
        clr      ex0           ;写入EEPROM前要关闭各中断
        clr      ea

                mov      dat,jsm       ;将接收码送入EEPROM准备单元
                lcall    write                   ;写入
                lcall    off_ee                   ;完成后,关闭

                setb     sled                   ;关闭学习指示灯
                mov      dbm,jsm       ;学习完成后,要及时更新jsm单元数据,很重要

                setb     ex0
                setb     ea

st_out: ret

;=======  2、红外解码子程序 =======
;寄存器组为2组。rs1=1   rs0=0
int: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clr     rs0

                clr     ex0

        mov     r2,#04h
        mov     r0,#50h
i1:     jnb     p3.2,i2        ;等待 ir 信号出现
        djnz    r2,i1
        jmp     i_out          ;ir信号没出现,退出。

i2:          mov     r4,#20
i20:    call    del
        djnz    r4,i20
        jb      p3.2,i1        ;确认ir信号出现
i21:    jb      p3.2,i3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21
i3:     mov     r3,#0          ;8位数清为0
ll:     jnb     p3.2,i4        ;等 ir 变为低电平
        call    del
        jmp     ll
i4:     jb      p3.2,i5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4
i5: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jb      p3.2,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mov     a,#8
        clr     c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if c=0  bit=0
        mov     a,@r0
        rrc     a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inc     r3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位
        mov     r3,#0
        inc     r0
        cjne    r0,#54h,ll     ;收集到4字节了

                mov     a,53h               ;对接收码进行判断,是否接收完成、正确
                cpl     a
                cjne    a,52h,i_out

            setb    logo           ;接收信号完成标志。0为未完成,1为完成

n1:     inc     r2
        cjne    r2,#30,l1        ;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

                setb    ex0

i_out:  pop     psw
            pop     acc
            reti

;---------红外解码延时程序------
del:    mov    r5,#1           ;ir解码使用 0.138ms
del0:   mov    r6,#2
del1:   mov    r7,#67
del2:   djnz   r7,del2
        d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3、EEPROM操作子程序 ========
;---------读取1个字节-------------------
read:     mov     drh,#10h
          mov     drl,#00h
          mov     cmd,#01h
          mov     contr,#84h
          mov     trig,#046h
          mov     trig,#0b9h
          mov     dbm,dat
          nop
          nop
          ret
;---------写入1个字节-------------------
write:    lcall   clear
          mov     dat,jsm
          mov     drh,#10h
          mov     drl,#00h
          mov     cmd,#02h
          mov     contr,#84h
          mov     trig,#046h
          mov     trig,#0b9h
          nop
          nop
          ret
;---------擦除1个字节-------------------
clear:    mov    drh,#10h
          mov    drl,#00h
          mov    cmd,#03h
          mov    contr,#84h
          mov    trig,#046h
          mov    trig,#0b9h
          nop
          nop
          ret

;=========关闭EEPROM====================
off_ee:   mov    drh,#00h
          mov    drl,#00h
          mov    cmd,#00h
          mov    contr,#00h
          mov    trig,#00h
          ret

          end

网友:
硬件看明白了,软件还要多学习

楼主:
请教一下翌版主。
在这电路图中,单片机输出5v低电平使三极管导通,并驱动12V继电器,这是否可行?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个三极管。我对模拟电路不是很熟悉,请翌版主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啊,学习,就是没学过stc

电路图中继电器驱动三极管画的有问题

楼主:
说实在的,对模拟电路不熟悉,三极管偏置不知如何计算,先这样画着了。也可以将这些去掉,直接接个固态继电器,一定没问题。

网友:
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应用8050NPN管,光耦的电路也没画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图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画错了,应该是NPN的8050。 正像7楼说的,光耦也没画对。

个人觉得,那光耦可以不用。

网友(2012-08-16):
这个电路是不是一定要用4M的晶振啊,手上没有这个晶振,有12M

网友:
是否有编译好的hex文件啊

网友(2017-03-10):
对技术大牛都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