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交矿机作业:超小型矿机成功

楼主(2010-03-13):
用小收音机上的磁棒和线圈,和赠送的2ap9,用个小变压器阻抗变换接低阻普通耳机,只有一根软线外接电话线和有线电视线都有声音和3个电台

网友:
小巧紧凑,棒棒胶粘接,不错!

网友:
有点意思。其实用原来收音机的壳也可以。

我说吧,矿石机的外壳是不用自己做的,找个旧录音机什么的,把不要的拆掉,基本上就是矿石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手就来个超小型的。

楼主:
矿机就是结构简单,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高阻耳机舌簧喇叭,没有高架天线,串个电容接电话线上信号也挺好

网友:
有创意

赞扬这种精神,上个电路图吧。

网友:
唉!咱这网线、电话线是“土行孙”,不行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加把力,再出作品。

网友:
好!

半导体收音机上的输出变压器,做阻抗变换,能用吗?

网友:
做得很小巧。

网友:
祝贺 ,我也久有此意,材料现成的,比您晚了一步,抽空也把它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小收音机上的磁棒和线圈,和赠送的2ap9,用个小变压器阻抗变换接低阻普通耳机,只有一根软线外接电话线和有线电视线都有声音和3个电台

没有可变电容器?

网友:
您哪电话线和电视线是室外架空的吗?另外距电台有多远?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话线和有线都是在楼内走线,在街道上再入地。距离电台10公里。效果怎么样自己试下就知道了,矿机玩的就是天马行空,只要出声就好。收听质量没有上次用空连和大线圈好些,但差不太多。电路都是用的最典型的电路,单线圈单连单二极管,有强台干扰弱台现象

楼主:
听某位大师说过,单调谐灵敏度高,双调谐选择性好,有机会再试试双调谐的玩玩,最好能寻到高灵敏的舌簧喇叭就可以不用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