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坛友

楼主(2010-03-14):
我在淘宝上刚购得95年南通晶体管厂产3AX31A和3AX31C两种管子,标明是紫点B值100~200之间,回来一测,(用DT890和DT830B两种数字表的HFE位上测得结果相似)发现B值都在250~300左右,但用MF30指针式万用表RX100挡和RX1K挡分别测量发现CE结的电阻不同RX100测得为10K,而RX1K测得只有1K,在该档上看此管应无放大能力了.即便是在RX100档测(用舌头触CB引脚看上去放大能力也不行(按照各类书上的表述来看都是这么讲)但为什么会显示有近300倍的放大系数?这个数是否是虚的?倒底那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坛友们帮我,谢谢了!

网友:
数字表的放大B只是大慨參考值

网友:
那些管子的穿透电流都相当大,数字表测得的B值意义不大。我曾经测过一只很差的锗管,放大倍数显示为938倍,而且在不断的增加,实际上是根本不好用的

网友:
3AX的管子,漏电大,不能用10K档测量的,我们原来一般最高用到1K档,理想的是用10-100档。数字表不管哪么多,它等于是把β和ICEO叠加到一起算的。
建议自己做一个或者用47表来测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时生产时,由于国产纯净水质量不过关,清洗不够干净,进口纯净水价格与黄金等价,用不起,所以当时生产出来的产品,测试合格,20-30年以后,表面清洗不净的锗晶体表面产生腐蚀,穿透电流非常大,放大倍数下降很多,所以大部分的晶体管几乎报废,但是有很少一部分晶体管现在测试,参数仍然很好。这与生产的厂家有关。大的晶体管厂生产的晶体管质量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供参考。

楼主:
跟板主和各位学习了。我买那些老锗管纯粹是为了怀旧,为DIY而为,用在一般的简单收音机上。从过去的一些老书中找到合适的线路,装出一台机过些日子又拆掉,或者换些不同的零件来试,比较效果。主要是向坛友们学习,在这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