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些老东西,准备重操旧业

楼主(2010-03-14):
这几天在坛里耳语目染,勾起了多年前的嗜好。遂从破烂堆里翻出来一些矿机零件,想先恢复一件玩玩。

这老线圈刮蹭的不成样子了,估计会有匝间短路

360P单联,有些蹭片

这件不错,270P单联

一堆二极管,有2AP9,估计还有2AK,那个大玻璃管谁知可能是什么型号的?

青年单耳机,线已经硬化了;固定矿石的头堵有不少,活动矿石的架子还有;接线柱够了

翻出一个多触点分电器,接点太多,线圈要抽多少头?

636应该还有一个

这块板子上有不少2AK9,能用它检波吗?

大声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洗洗

是的

网友:
此图左上角的两个二极管如果是好的,肯定可以做检波二极管,因为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二极管是鉴频二极管。

网友:
确实是有年头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够老,不知能不能像“年轻”那样工作了?

网友C:
楼主此前也太不爱惜这些东西了。

网友:
祝贺楼主这些东西还保存了下来,我的东西影子都没了,甚至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丢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老,不知能不能像“年轻”那样工作了?

刚刚清理了一下,大声耳机是好的,这就够庆幸了,2000欧,可是我脑袋长大了,有点紧 。360P单联修好了,270P单联可以做陷波。一大堆二极管中只有一支是0.3V压降的,是2AP9。大板上的二极管是2AK9,结电压是0.3V左右,可以试一下。

下一步把线圈的引线都焊出来,半可调瓷介电容也有,其实也没有必要调对接收频率,先能出声就行。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此前也太不爱惜这些东西了。

大都是40多年前的东西了,矿石玩了一阵,就玩晶体管了。那时小,不爱惜东西,不玩了就放在废品盒里翻来倒去,记得矿石还留了几块,没有翻着

后来觉得是个念想,还是保存下来一些

以前自己做的万用表也拆了,还有接电视的示波器盒也拆了,挺可惜的

楼主:
谢楼上各位关心!

网友:
全是宝呀,羡慕

网友:
636要下点功夫让它响起来

网友:
都是真宝贝呀。

都是真宝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