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环形天线矿石机

楼主(2010-03-14):
用装集成电路的塑料管做骨架绕了个正方形环形天线,边长大约40cm。耳机用220V/12V变压器变换后接32欧耳机,放在阳台上可以收到5、6个电台。房间里靠窗口可以收到3、4个台。原以为这种小天线不太容易收到电台,看来我这里场强还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顶一下,能介绍下电路么?

网友:
大城市的好处就是拥有大功率的发射台,市区信号比较强。
   大城市的缺点也就是本地台功率太大,压制了外地电台。

网友A:
回复 楼主:

祝贺!环形天线尺寸?

楼主:
线圈用0.5mm的耐高温线绕制,共计14圈,在4圈、7圈、11圈处抽头。现在检波二极管(1N60)接在7圈处,感觉灵敏度和选择性比较适合。底座用的是光盘的塑料盒,变压器和单联的重量使得放置比较稳定。

楼主:
原理图太简单了,既然有朋友要,就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环形天线尺寸?

尺寸前面已经有了,边长大约40cm。共绕14圈。

网友:
回复 楼主:

线圈尺寸?

网友A:
回复 楼主:

蛋糕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蛋糕盒子?

是装光盘的塑料盒子。

网友:
做得太好了!赞!!

网友B:
不错!也证明了变压器带低阻耳机是可以用的。

大环一端接地会有较大的电流流进流出地线,构成较大的损耗。不要接地线。二极管接大环一端,变压器接中心抽头,这样音量和选择性都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也证明了变压器带低阻耳机是可以用的。

大环一端接地会有较大的电流流进流出地线,构成较大的损耗。不要接地线。二极管接大环一端,变压器接中心抽头,这样音量和选择性都会好得多。

谢谢!接地只是个符号,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接地。去掉接地符号实际上和你说的接法是一样的。按你的叙述二极管接在另一根线上,但这两种接法从原理到效果都是一样的,我已经试验过了,没有区别。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或许用变压器区别不大。如果用高阻耳机,用电流表一测就知道有明显的区别。两者原理相同,但具体的细节不同。电路系统里寄生着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用变压器区别不大。如果用高阻耳机,用电流表一测就知道有明显的区别。两者原理相同,但具体的细节不同。电路系统里寄生着很多东西。

你说的有道理。如果用高阻耳机,耳机的连线就有可能对调谐回路产生影响。就像单联的动片和静片,原理上接哪边都可以,但将动片接到电路的冷端和热端对人体的感应的影响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如果用高阻耳机,耳机的连线就有可能对调谐回路产生影响。就像单联的动片和静片,原理上接哪边都可以,但将动片接到电路的冷端和热端对人体的感应的影响就不一样。

正是正是!

如果线圈不接地,则处于自由振动状态,两端是热的,中间是冷的。所以耳机长引线应该接在中间。

网友(2010-04-26):
引用 网友C:
这个天线也好,线圈也好,非常漂亮。相信效果也很好。请接收抽头位置,和信号强度说明。

抽头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一般高性能的矿石机不用抽头,而是采用高阻抗二极管和高阻抗耳机。当二极管、耳机阻抗不够高时,才使用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天线也好,线圈也好,非常漂亮。相信效果也很好。请接收抽头位置,和信号强度说明。

呵呵,旧帖又被老朋友翻出来了。这种矿石机的收听效果与场强的关系很大,看来我这里场强很好。本来绕这个环形天线只是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还真不错。

抽头正像上面的朋友说的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抽头约靠上端灵敏度越高但选择性约差,可以根据收听情况决定。

楼主:
今天将这个矿石机放在窗口,用一个20uA满量程的表头测了一下电流,请看图。
这个是最强的,满量程。
这个台次之。
这个弱一些。加上几个弱台大约可以收到6个清晰的电台。

网友:
小小的矿石机大有学问啊。应该定期举行研讨会!

网友:
把线绕满框架,接收效果会怎么样?我想即使绕满了总长度也不会超过中波最高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吧?主观想来,效果应该是好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波长是会随着电感电容增大而缩短的,不能按照真空中的波长来计算。以实际谐振频率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就是三分之二真空波长么?不说这个天线其实比固体中的波速要高,就算是波速降低了,就这么个骨架,绕满也不太会超过三十米。

网友:
三十米没有问题。绕80几公分大环我就用35米,匝间距2公分。匝间距对电感量影响很多。如果绕较小直径的大环,用十几二十米就够了。

网友E:
不知道声音清析度会不会比收音机好,如果好的话,我也来做一个。
我的德生911收音机,接收中波,杂音太大,没几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声音清析度会不会比收音机好,如果好的话,我也来做一个。
我的德生911收音机,接收中波,杂音太大,没几台好的。

矿石收音机没有经过放大,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用耳机收听,只要信号够强清晰度就没有问题。正因为没有放大、也就没有因放大器件本身产生的各种干扰,信噪比应该更好。

网友:
合格的收音机并不带来多少噪音(起码在矿石机可接收的强度范围内是这样)。反而收音机会因为选择性好而滤去不少噪音。噪音大,要么是信号太弱,要么是干扰太强。用大环天线套在收音机上,经常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