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普通的对讲机在井下能用吗

楼主(2010-03-14):
请教大家,普通的对讲机在井下能用吗

网友:
不能在井下使用

我认为,对讲机不能在井下使用,理由是:
1,采矿港道不利于无线电波传输:a,港道弯曲;
b,矿道“墙”壁坑坑洼洼;
2,工作于发射机状态时,可能导致瓦斯爆炸;
。。。。。。

网友:
没有下过井,建议到这里去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载波频率相对低一些的对讲机,因其波长较长,绕射能力好一些,还是可以的。
能点燃巷道内瓦斯气体的是电火花。下井前用塑料袋将对讲机整个密封起来,不让可能产生的电火花接触井下空气就行了。

此话很不科学,也十分不负责任:"下井前用塑料袋将对讲机整个密封起来。。。。。。"——塑料袋就可以把手机与可燃气体完全隔离起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旦出问题,井下工人的生命您说怎么办?

网友:
...

对讲机用在井下,也不允许的,哪是拿命在玩。

网友:
一般对讲机的收发转换 会产生火花

网友A:
老笨在工作中有时要进入有易燃易爆气体的环境,就是将塑料袋密封对讲机使用的,已经这样多年了。这个做法是请教了消防科技研究所的专家的。
承“呜唿”指教,今天才知道这是“很不科学,也十分不负责任”的,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笨在工作中有时要进入有易燃易爆气体的环境,就是将塑料袋密封对讲机使用的,已经这样多年了。这个做法是请教了消防科技研究所的专家的。
承“呜唿”指教,今天才知道这是“很不科学,也十分不负责任”的,多谢了 ...

谢谢您的理解:
不是指教,而是严肃的提醒,假使哪个听信了您的建议,采用了您的办法,结果很凑巧就出了安全事故——出了矿难,死人了。现在是法治社会,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儿,查来查去,结果根源出自我们矿坛——您的主意,我是本栏目的版主,也要负对贴子审查不严的责任,肯定还得追求论坛老板的责任。。。。。多么可怕哟——所以,我宁可“得罪”您,望您理解!希望您今后继续参与论坛交流。握手

网友A:
本来还打算将当年专家的论据说一下的,既然呜唿版主考虑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就什么也不说了吧。
我不过是对“十分不负责任”的指责接受得慢了些。
请把我的前两个回帖屏蔽了吧,真的没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打算将当年专家的论据说一下的,既然呜唿版主考虑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就什么也不说了吧。
我不过是对“十分不负责任”的指责接受得慢了些。
请把我的前两个回帖屏蔽了吧,真的没意见。

“本来还打算将当年专家的论据说一下的”,没有关系,把那个专家的论据说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也很不错的。

网友A:
首先声明:在此转述专家论据,仅为一家之言。

虽然老笨照此办理20年来平安无事,也许仅仅是运气好而已,绝不建议坛中各位也这样操作。
专家说:
易燃易爆气体发生爆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一、空气中的易燃易爆气体必须达到一定浓度,也就是达到或超过爆轰临界点浓度;
二、必须要有明火或电火花点燃达到或超过爆轰临界点浓度的可燃、易爆气体。
最说明问题的实例是:燃烧着的香烟头无法点燃汽油,也不能使空气中达到爆轰临界点的汽油分子发生爆轰,将点燃的香烟扔进汽油里甚至会熄灭。但一个小小的火花就可以点燃汽油,引起爆轰。
将对讲机用塑料袋在无可燃气体的环境下密封,就是把对讲机可能发生的电火花与可燃气体隔绝。塑料袋内的气压与环境气压相同,可燃气体绝难进入袋内,即便有微量可燃气体渗入,也达不到爆轰临界浓度,当然是安全的。矿井深入地下,环境气压会比地面气压高一些,但塑料袋是软的,密封的塑料袋的体积会在压差下收缩一点,内外压力还是相等的,可燃气体还是不能渗入。
早期,我们用的是分立元件的电子管和晶体管的对讲机,操作中产生电火花的部位是收发转换按键和收发转换继电器,继电器触点的火花还很强。用塑料袋密封后,进入危险环境至今发生没什么事,才会有老笨在这里胡说八道。当然,那个塑料袋要比较厚实,还要密封的严实,碰出破口就没法玩儿了。
现在的对讲机好像都不用继电器了,收发转换按键也不用金属触点了,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吧。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进入的危险环境从来就没有达到可燃气体的爆轰临界浓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普通的对讲机在井下能用吗

无线电对讲机可以在井(或者隧道内)下使用,简而言之:一是受条件所限制;二是实际的使用效果极差。三是没有特殊的条件安全保护设备,最好不要去试用。

网友:
不知道井下使用无线对讲机是否安全,只知道在加油站加油时使用无线对讲机就非常危险。

网友:
无线电对讲机可以在井(或者隧道内)下使用,简而言之:一是受条件所限制;二是实际的使用效果极差。三是没有特殊的条件安全保护设备,最好不要去试用。

一部对讲机,在同样的条件下:
        1、隧道内:信号衰减的特别厉害,距离成N倍的减少。同时还受井下有害气体的制约(绝对的不安全);
        2、陆地:受环境而异,比较符合理论设计的要求(高空向下辐射,距离成N的增长);
        3、海平面:距离成N倍的增长,效果很好。

        上世纪70年代,德国为解决隧道内的通讯问题,在世界上率先采用了电缆纵向开槽向外辐射信号的办法,(即在电缆的纵向方向上,开上一道槽口,剥去外皮和电缆的屏蔽层,使信号指向规定的方向进行传输。同时在隧道两端的出入口处,设置信号增强转发接收设备,成功的解决了隧道内通讯的世界性难题。现在,在国内的铁路隧道建设上,被广泛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老笨照此办理20年来平安无事,也许仅仅是运气好而已,绝不建议坛中各位也这样操作。
专家说:
...

易燃易爆气体发生爆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一、空气中的易燃易爆气体必须达到一定浓度,也就是达到或超过爆轰临界点浓度;
二、必须要有明火或电火花点燃达到或超过爆轰临界点浓度的可燃、易爆气体。
。。。。。。。以上等是正确的,问题是井下的环境是特殊的,不出事情则可,问题是万一出事怎么办,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人们必须时刻谨慎守候,不能有任何侥幸,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