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改装的弹性防滑表笔

楼主(2010-03-14):
检修电子产品的时候,因现在电路板的密度越来越高,表笔测量时候的滑动很令人头疼。在朋友那里拿了几个工厂专用的探针,发现针尖的材料硬度非常高,而且十分锋利,最可取的是三针鼎立可以很方便的在焊点和管脚等处定位,不易滑动,另外探针的探头是可以前后移动的,在弹簧的作用下始终对测试点保持一定的压力。
为此动了改装表笔的想法,过程十分简单,看图就行了。

网友:
好东西!在哪里去搞到的?

楼主:
电子市场有卖这种测试探针的,价格也不贵。有好几种式样的,我只是感觉这种三针的防滑效果特别好,所以就试了试,防滑效果真不错,而且可以轻易的刺穿氧化层和线路板的保护层。

网友A:
  前头包一层 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头包一层 热缩管,

不行的,前面的探针是可以整体回缩的,本来有10mm的行程,我感觉太大了,改动了一下现在是5mm的行程。探针在弹簧的作用下,始终对测试点保持压力,所以手感非常好。请看探针分解图。

网友:
探针是铜的吗?如果是钢的焊接会有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探针不是铜的,引线我是焊接在那个带螺纹的铜质套筒上的。

网友C:
支持DIY。干得不错。觉得笔头(带电时)没有护套不安全。应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DIY。干得不错。觉得笔头(带电时)没有护套不安全。应该改进。

呵呵,有如此密度的线路板肯定是低压的。

网友:
很实用diy作品

网友:
好东西,不过探针与铜套之间滑动,会有接触电阻。把弹簧换成铜的。一头焊在探针上,一头焊在铜套上就好了。

网友(2012-09-15):
改的好,明个俺也照着做一副表笔。

网友(2013-05-03):
我自己做了两个尖针套,感觉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