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海144各路线圈识别,见图

楼主(2010-03-15):
请教144达人,图中1-6号各是什么线圈,俺看了线路图,实物与图对不上。大致判断了一下,1-3号应该是输入单元线圈,4-6号是振荡单元线圈。对否?注,原图非本人拍,引自本坛。

网友:
正好反了,4是中频陷波线圈。

楼主:
2楼说的是!谢!

4是中频陷波线圈。
短波I、短波II输入线圈?振荡线圈?

网友:
1、2、3是输入。
5、6是振荡。

网友:
上面一排是三个波段的震荡线圈,下面一排前两个是两个短波波段的天线调谐线圈,最后一个是陷波器。具体是哪个波段的可以看看线圈上匝数多少,最多的是中波最少的是短2。

网友:
1:中振,2:短1振,3:短2振,4:中频陷波,5:短1天,6:短2天。

网友:
工厂出厂前调试,振荡的半可变电容调到频率即可,不必再动,所以是拉线的。
天线端电容调节有来回,所以是陶瓷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对照图纸和实物,都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