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上单管机

楼主(2010-03-16):
自从来到矿坛,整日不思茶饭,尽想着怀旧的收音机了。
都说老管子好,声音暖,近日琢磨着认真做个单管机玩玩。零件,把珍藏多年的老东西翻出来啦,都是没舍得扔的,三极管是3AK20,二极管好不容易找了2只,大概就是大名鼎鼎的2ap9,有一只是断了腿又焊起来的,阻容随便拆来用。
没有胶木板子,拿了个手机卡来代替,瞧,移动的卡哦,也不知道移动公司给广告费不。麻烦斑竹找找移动公司,看能否赞助一下矿坛,咱多给他做做广告
天线用节能灯磁芯拆下的线,初级双线并绕90,次级三线并绕8,再生线圈单根留长点,调试的时候再绕。
做这一步的时候出了点状况,先是拆了一个磁芯,绕好后焊接时发现,不好焊!仔细检查,原来是铝线做的漆包线,行业内叫铜包铝,呵呵,真是越来越省料啊。拆了重做,这回找了点正宗铜漆包线,线径大概是0.2以上。
节能灯磁环,穿绕高频扼流圈。
在手机卡上烫孔,插件,焊接,一阵瞎忙活,嘿嘿,成了。

调试心得:许多人都说集电极电流要在1毫安左右,其实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高阻耳机的话,是这个数;我直接用mp3耳机,双32欧串联,调整到3到4毫安,声音震耳!
其实调试不一定要看集电极电流,而是调集电极电压,这个电压调整到(电源电压-饱和压降)/2+饱和压降,此时动态最大,效率最好。
电路和实物如下:

网友:
呵呵,除了祝贺,就是顶。。。

网友:
单联好,好像改制的双连

网友:
挺好玩的,看着就有浓浓的怀旧感。楼主辛苦啦,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从来到矿坛,整日不思茶饭,尽想着怀旧的收音机了。
都说老管子好,声音暖,近日琢磨着认真做个单管机玩玩。零件,把珍藏多年的老东西翻出来啦,都是没舍得扔的,三极管是3AK20,二极管好不容易找了2只,大概就是 ...

1,使用废弃移动卡做电路板新颖可取;
2,以集电极“电压值”做工作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但是此法设置工作点有两个问题:
a,工作点比较“粗”而不精确。道理很简单:来复单管机的电流本来就不大,在保持同样电压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电表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都可以造成实际电流的有很大的差别,可能远远超标,极易造成嘈音过大、增益下降,热稳定性不良等问题。
b,在多管电路中,必须使用电阻性负载以及RV了滤波电路,否则,就会造成每个三极管的工作点都是相同的,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因此公式“Vc=(电源电压-饱和压降)/2+饱和压降”中的电源电压要修正为经过RC滤波电路后的电压,而不是电池电压。
3,考虑到上情况,计算工作点(Vc)的公式要进行修正,为:Vc=(Vrc—BVces)/2+BVces。式中:
Vc,被调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Vrc为RC滤波电路之后的对地电压,BVces是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网友:
那个卡不怕烙铁烫吗?

网友:
的确单管机对负载要求不很严格,记得我在60年代装的单管机负载接8欧动圈喇叭,在5M之内都听的很清楚,关键是要调整好偏流。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兄弟:那个电池卡子是怎么做的,想取点经验。还有,单管机我调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靠实际试听的效果,再看偏流电阻差不多大小就行了。实际上就是调到声音最大在往小上调一点就行了,反正电流很小,不必在乎。

楼主:
回楼上的,电池卡子完全是亲自手工做的,连手都被割流血了。材料是酒盒铁盖,如下图制作。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两个极端:一类人是越玩越高科技,一类人是管子越玩越少。下一步该是玩二极管、埋地线架天线的机子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复。有图有文字,辛苦了。我也常想,装饮料的铝桶铁皮桶有什么用,同时也苦恼电池卡子不好解决,有时就直接焊接电池。这次被你一箭双雕的解决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