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单管机

楼主(2010-03-16):
现在的城市里要想拉个像样的天线已经很困难了,没有像样的天线就很难做好矿石收音机。能够最接近矿石收音机同时又不用架室外天线,太阳能收音机应该最合适。再说和几十年前相比现在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将现在的新技术应用到现在的制作中,如太阳能电池、法拉电容等。我觉得太阳能板加法拉电容是个很好的方案。 电容不存在过充电和过放电,不必像充电电池要考虑维护问题,它可以像矿石机一样,想听就听不想听摔到一边不用管。
这个单管机的天线用了个正方形小环型天线,它的边长只有20cm,用它的原因是它的形状很象当年架在房子上的蛛网天线,可以借此怀念过去的矿石收音机。再者我发现即使这个环形天线的尺寸很小但效果也比磁棒天线效率高。
这个单管机用的是场效应管,它的最大好处是:其工作电流随电压的变化很小,对于用太阳能的收音机来说这点很重要,因为太阳能电池板随着光线的不同电压是不稳定的。我试验的结果是这个场效应管的单管机电压从0.8V到5V它的电流大概0.2-0.3mA(现在用的太阳能电池板最大电压也不会超过5V),虽然电流只有0.2-0.3mA但音量已经很好了,可以说比一般的矿石机响多了,还可以不用天地线。
太阳能电池板的尺寸:6*6cm,对太阳能电池来说这么小的电流只要有点光线就可以了,完全不必阳光直射。
用了一个1F/5.5V的法拉电容储能,白天室内光线就可以收听并对电容充电,晚上用电容储存的能量可以收听大约 3个小时,基本够用了。
这个单管收音机在窗口和阳台可以收到8-9个台,在房间的中间也可以收到4-5个台。

网友A:
用7642 效果更好

网友B:
本来对中波AM不感兴趣的,看了您的两个帖子,心里有些痒。
介绍下那个蛛网天线的制作方法和数据,用的什么线缠的?想仿一个。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642 效果更好

7642没用过,看数据比较适合用电压稳定的充电电池供电。太阳能电池和大电容的特点是电压不稳定,如我现在做的电压从0到5V变化,用场效应管在0.6左右就可以工作,0.8V以上音量变化就很小了。要由基极电流决定工作电流的普通晶体管很难做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对中波AM不感兴趣的,看了您的两个帖子,心里有些痒。
介绍下那个蛛网天线的制作方法和数据,用的什么线缠的?想仿一个。挺漂亮的

您说的没错,要是想听广播现在价廉物美的收音机遍地都是,做这种过时的玩意只是对几十年前做矿石机的一种留恋罢了。

天线的制作很简单:用装集成电路的塑料管做骨架,长度大约30cm和40cm各一根(长的一根多出来的10cm留作支撑)。线圈用0.5mm的耐高温线绕制,共计21圈,在7圈、14圈处抽头,线圈分三组,间隔约1cm,这样可以减少分布电容,也比较好看。绕好的线圈最外圈边长大约20cm,细节请参考下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指教。

不客气。

再贴一张图片。大环天线是矿石机,放在窗口可以收到4-5个电台。小环天线是这个太阳能单管机,几个强台放在房间内任何地方都可以收听,放窗口大约能收到10个电台。做这种怀旧机器(当然也有创新)太费时间,准备到此为止,发到这里留作纪念。

网友:
挺好的,又多了一种玩法

网友:
喜欢楼主的花盆呵呵

网友:
低碳、零排放,让电池厂家全部倒闭。

网友:
电容当电池用?
电容容量好打啊.

网友:
思路新意  支持一下!

网友C:
楼主的思路甚好,但不知此机夜间能用否?怀疑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甚好,但不知此机夜间能用否?怀疑电容容量!

现在1F的电容夜间大约可以用3个小时。普通电容1000uF可以算比较大了,1F=1,000,000uF,就是说等于1000个1000uF的电容。如果你用1000uF的电容能够让单管机工作3-4秒,那么1F的电容就可以让它工作大约1个小时了。

1F的电容我买了两个,如果两个都用上应该5、6个小时没有问题。在法拉电容里1F的算是小的了,几十法拉的也很常见,技术的进步很惊人,不要轻易怀疑。

网友D:
用法拉电容的好处是不用维护,没有过充和过放的问题。但缺点就是电压不能稳定。我也从网上买了十个1F的电容,想做一个能放扬声器的,当作有线广播来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法拉电容的好处是不用维护,没有过充和过放的问题。但缺点就是电压不能稳定。我也从网上买了十个1F的电容,想做一个能放扬声器的,当作有线广播来听。

说的对,是有电压不稳定的问题,太阳能板也有这个问题,但场效应管的电流很稳定,随电压变化很小,所以工作的很好。

普通晶体管的单管机电路我也试过,要对偏流采取稳流措施,也可以工作,但稳流电路要额外消耗一部份电流。

网友:
好极了,有想法!DIY要顶,有想法的DIY更要顶!

网友:
diy精神永远值得发扬

网友B:
楼主试过用这个蜘蛛网线圈配合TA7642吗?我用磁棒线圈试,7642的灵敏度比2SK241GR的灵敏度要高,而且还要省电。
这个蜘蛛网天线也学着做了一个。没有您那样的线,就用了0.1*30股的纱包线,间隔0.5CM,绕了12环,每环2圈,共24圈,电感量偏小,才200多UH,看来要重新返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做一个用磁棒的,就更实用了。羡慕。

是的,磁棒更实用些。但做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要实用,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真要用的话随便买个收音机就行,现在不是几十年前了,不差这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过用这个蜘蛛网线圈配合TA7642吗?我用磁棒线圈试,7642的灵敏度比2SK241GR的灵敏度要高,而且还要省电。
这个蜘蛛网天线也学着做了一个。没有您那样的线,就用了0.1*30股的纱包线,间隔0.5CM,绕了12环,每环 ...

我没有TA7642,所以没试过,但TA7642是收音机专用IC,效果自然要好。我用的是2SK241Y,比GR档的电流要小些。您绕天线的线比我的好,我找不到多股线只好用这种线代替。如果你的可变电容是365P的,电感已经差不多了,加个一到两圈应该就可以了,没必要重做。

网友F:
法拉电容贵吗?还有什么应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又重新缠了,37圈,电感量300UH,手里只有140/60P的可变电容。并联当200P用。频率覆盖不行,还要再找合适的可变电容。
您做的真漂亮,佩服,羡慕!
我做完了象个大苍蝇拍,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法拉电容贵吗?还有什么应用?

也不算太贵,我这两个1F/5.5V的好像是3元多还是5元多一个我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重新缠了,37圈,电感量300UH,手里只有140/60P的可变电容。并联当200P用。频率覆盖不行,还要再找合适的可变电容。
您做的真漂亮,佩服,羡慕!
我做完了象个大苍蝇拍,好丑

200P是小了点,电感要400多微亨才够。谢谢夸奖。

网友:
请教楼主,您做的这个蛛网线圈的方向性很强吗?
我做的这个有极强的方向性。本地电台,旋转几度角就声音全无。比磁棒线圈的方向性还要强很多。

楼主:
方向性很明显,但感觉和磁棒的方向性差不多。

网友H:
2sk241用其它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代用?

2sk241用其它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代用?

网友I:
把led拆了续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2sk241用其它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代用?

手上只有241,其他管子没试过,参数相近的管子应该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led拆了续航更好。

LED只用太阳能的电,电容里的电是不用的。

网友J(2010-08-28):
楼主请说说您用的太阳板主要电压,电流参数和价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说说您用的太阳板主要电压,电流参数和价格!
谢谢.
太阳能板也是在矿坛上买的,好像是5.5元一块,尺寸大约6*6cm。阳光下电压5V左右,短路电流大约40-50mA。

最近没有来矿坛,今天才看到,抱歉!

网友(2012-12-19):
做个挂历天线不占地方还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