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区分零线与地线

楼主(2010-03-17):
求教:如何区分零线与地线。仅有万用表与氖管测电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如何区分零线与地线。仅有万用表与氖管测电笔。

楼主,建议你把问题说得清楚点,详细点,例如:你区分零。地线的地方是住宅配线或是配电室还是其他地方。电路配线是否正规等,本坛高手云集,一定有人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网友:
区分不了。

可以用万用表测与自来水管、暖气管等之间的电压试试。

网友A:
1,从线上分;一般红色是火线,黑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国际标准接地线。
2,从字母上分;l是火线,N是零线,M是地线
3,开关上左面试火线,右面是零线,
4,三孔插座上;右面是火线,左面是零线,上面是地线。
不对的地方请指正。也不用万用表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从线上分;一般红色是火线,黑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国际标准接地线。
2,从字母上分;l是火线,N是零线,M是地线
3,开关上左面试火线,右面是零线,
4,三孔插座上;右面是火线,左面是零线,上面是地线。
不 ...

吔!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如何区分零线与地线。仅有万用表与氖管测电笔。

在三相四线制(变压器绕组应用Y接法)供电系统内:
1,“零线”又叫是中线,用字母N表示——此线是直接供电变压器的中点的。
2,地线,顾名思义就是接大地(地球)的电线。
3,其余三根均为相线,用字母L表示。
4,在理论上,当三相平衡时此点是不带电的(零电位——故曰零线)。可是由于三相负载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结果导致了中线带电。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所以把这根中线也接地了。
因此,普通用户是无法区分中线与地线的。只有靠规范接线来保证与辨认。为了安全,以防万一,故本人建议:
有条件的用户,应该自己设置专用本地地线,并按照规范将此地线接入到自家的供电系统内。

楼主:
感谢各位,情况是:第八层的旧房,88年建。进屋线三条,都是相同色,可用电笔找到相线。 电度表放在楼下单独的由供电局锁起的小房内。要装电热水器。16A的插座必须要有真地线。
按呜呼版主讲,普通用户是无法区分中线与地线的。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情况是:第八层的旧房,88年建。进屋线三条,都是相同色,可用电笔找到相线。 电度表放在楼下单独的由供电局锁起的小房内。要装电热水器。16A的插座必须要有真地线。
按呜呼版主讲,普通用户是无法区分中 ...

就您的情况给个建议:
您们房子的供电平时是又哪里负责维护的,您就找那里,因为,他们有法定的责任:负责您们的安全用电。

网友B:
把万用表打在交流500V档,手捏一只表笔,用另一表笔碰这三根线,电压最大的是相线,电压居中的是零线,电压最小的是地线。不用担心会中电,因为万用表在该档的内阻是很大的,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万用表打在交流500V档,手捏一只表笔,用另一表笔碰这三根线,电压最大的是相线,电压居中的是零线,电压最小的是地线。不用担心会中电,因为万用表在该档的内阻是很大的,很安全。

这个方法正确,如果楼主害怕可以将一个表针放到自来水管或者集中供热的暖气管,另一只表笔分测L、N、地,原理跟上面这位朋友一样,只是从形式上更安全一些。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外面的开关箱来判断。拉开闸刀开关或关断空气开关,在开关的出线端用通断法对线(注意断开用电设备和关掉灯泡),用带颜色的胶带或热缩管做好记号!

注意做好警示,通知邻舍朋友,不要有人又来动开关。

网友:
对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平常我们接触的380/220供电系统就是在变压器侧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采用保护接地并不安全,而应该采用保护接另!我们老百姓用的公共电网(也就是市电)如果严格按规范施工就是采用保护接另的:PE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地线)实际上是在进线处和另线相连的,并且做了重复接地(这点很重要),然后从这点拉出PE线(用黄绿双色线),PE线是保护专用,严禁用电负载电流通入。用电负载只能接入相线和另线,PE线和另线的相连处只有这一点并且做好重复接地!要装漏电开关(触电保安器)的话,另线和相线都要通过漏电开关,而PE线绝对不通过漏电开关!其实PE线不通过任何电器!只和要保护电器的外壳相连接!所以楼上有的朋友说用量电压或电阻的方法去区分PE线和另线是不现实的,只要不是故障供电线路,在表的指示精度内(另线没断开的话),另线和PE线对地电阻一样小(因为在进线重复接地处是连在一起的!),而另线地电压也很小(除非另线有故障阻抗明显增大并且有相对较大的不平衡电流流过另线)!说得极端点:如果你量的时候你这幢房子都没在用电线路状况有很好呢?那不是完全一样吗?

网友:
楼上的朋友,您说的道理从纯理论角度讲——完全正确!但是事实上在民用的市电中,零线是很难做到零电位的,而且三相电很难真正的平衡,不信吗?请你现在就在自家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得很对!但是这种方法是不可靠的,我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会区分不出造成误判断,可以是PE线是事关生命的重要事情,儿戏不得!!!!要保证万分之万的正确,不得有半点失误!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