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料基础知识3 ,浅谈汽油的标号与选用原则

楼主(2010-03-18):
以下所叙述的发动机均指四行程汽油发动机
  发动机压缩比与爆震

  目前汽车使用的四行程汽油发动机,它是利用活塞在气缸里往复运动,以“进气、压缩、爆发做功、排气”四个行程,吸入汽油与空气的混合物,然后压缩它,再用火花塞点爆它而获得动力,得到动力后,再排出点爆后的废气。
    首先要了解的是,四行程发动机用的燃料不一定是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甚至酒精等,都可用来作为发动机的燃料。汽油之所以会成为主要燃料,是因为它相对容易取得,较容易储存,相对价廉。
    正因为发动机可使用多种燃料,因此,在发动机发展之初,人们也做过许多尝试,除了尝试发动机不同的设计会有不一样的性能之外,也尝试使用不同的燃料会得到什么不同的效果。结果发现,当其它条件不变时,只要把发动机的压缩比提得愈高,就会得到更大的马力输出。然而,压缩比却不是可以无限制提高的,当压缩比提得太高时,发动机就会出现爆震现象。所谓爆震,是压缩的油或气混合物时,在火花塞还没点火之前,就因为被压缩行程所造成的气体分子运动产生的高热点燃,形成所谓的爆燃,在活塞压缩行程到达上止点前,对活塞运动方向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因而产生如敲门一般的“喀、喀、喀”声。严重时将会损坏机件。经过仔细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爆震又和燃料的选择有关,如果选对了燃料,那么即使恰当提高发动机压缩比,也不会发生爆震。

  爆震与辛烷值

  知道了爆震与燃料的关系后,人们开始研究各种可以作为发动机燃料的东西逐一拿来测试和实验,结果发现,抗爆震效果相对最差的是“正庚烷”,最强的是“异辛烷”,于是,为了量化抗爆指标,把异辛烷定为100,正庚烷定为0,从此开始,辛烷值的高低就成了汽油对抗爆震能力高低的指标。
    那么什么是辛烷值呢?假如一种汽油正好与97份异辛烷和3份正庚烷的混合物抗爆性能相当,那么这个汽油料的辛烷值就是97。所以说,当我们说90号、93号、97号无铅汽油的时候,其实它的辛烷值只是一个对比值。
    正确选择汽油标号
   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标号越高的汽油越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不同标号的汽油。
    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如果选用低标号汽油,会使汽缸温度剧升,机器强烈震动,从而使输出功率下降,机件受损。低压缩比的发动机硬要用高标号油,就会出现“滞燃”现象,会出现燃烧不完全现象,容易产生积炭,对发动机也有损无益。

网友:
谢谢!理解了!

很好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在早,大庆有个年轻人,把一塑料桶(估计是10kg的那种)四乙基铅(提高辛烷值的利器),当做宝贝一样藏在床下,准备找个好买主来卖掉。结果放了不久,就毒发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