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轮胎(无内胎轮胎)的优越性

楼主(2010-03-18):
 全钢子午线真空轮胎和一般内胎式轮胎相比有以下三大优点:
  其一:抗穿刺=安全——真空轮胎表面是一层优质橡胶,充气后外表张力增大,在内表面形成一定的压力,提高了对破口的自封能力,一旦扎破,不像普通车胎那样气体在瞬间全部泄完,会持续一定的时间,保障了高速行车时的安全。
  其二:超耐磨=省钱——真空轮胎轮圈比普通轮圈直径大,在行驶中不会受到刹车鼓热量的影响。由于没有内胎和衬带,轮胎与车轮圈密封为一体,在车辆在高速行驶时,由轮胎和路面摩擦产生的高温,在内部(热空气)经钢圈 直接散热快速降低胎温 ,从而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其三:油耗低=挣钱——真空轮胎在公制单位315/80R22.5,295/80R22.5,275/70R22.5里为扁平胎,轮胎冠角为零,故附着力强。能保持较好的行驶稳定性和较小的摩擦,有利于减震和提高车速。带速层的定位性高,车轮的径向跳动量小,阻力小。因而减省燃油3%.
真空轮胎注意事项 1.必须保持规定的气压
  无内胎轮胎为优质橡胶制造,弹性好,柔性强,对气压适应范围大,即使胎压很高也没有普通车胎那种发硬的感觉,故对气压的检查要用气压表。车胎除被扎外,无内胎轮胎一般不会自行放气,因此充气时要用气压表进行检查并保持规定的压力,切不可像对普通轮胎一样凭手感来决定是否补气。
  2.无内胎轮胎在使用中也要避免被尖硬物品刺伤、扎破,避免与酸、碱接触,被油类沾污也会加速橡胶的分解。应保持车胎的清洁,以防橡胶老化,延长使用寿命。
  3.无内胎轮胎对柏油、水泥路面的适应性较好,即使路面有水也能保持较强的附着力,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但对土质路面,特别是泥泞路面附着力小、稳定性差。使用无内胎轮胎的摩托车最好在市区使用,不宜在郊外土路行驶。

网友A:
子午线轮胎为什么叫“真空胎”呢!真空体现在哪??

网友B:
相对有有里带(内胎)的轮胎,真空胎就是轮胎里面真正是空的(没有内胎),故而-----真空胎,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子午线轮胎为什么叫“真空胎”呢!真空体现在哪??
   子午线轮胎不等于真空胎。
子午线轮胎的胎体帘线跟胎冠中心线交角为90度,跟外胎横截面平行,就像地球的子午线走向,并且胎体各层帘线的交角为0或接近0度,故称之为子午线轮胎,胎体帘线跟胎冠中心线交角斜交,并且各层相交的叫斜交轮胎,所谓胎真空是无内胎轮胎的俗称,子午线轮胎也有无内胎跟有内胎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子午线轮胎为什么叫“真空胎”呢!真空体现在哪??
   子午线轮胎不等于真空胎。
子午线轮胎的胎体帘线跟胎冠中心线交角为90度,跟外胎横截面平行,就像地球的 ...

子午线轮胎好像没有过有内胎的吧?有内胎的都是斜交轮胎,没有具体研究过,所以不懂,还望高手受教,不要拍砖

网友:
请看

http://search.china.alibaba.com/ ... 2%D6%CC%A5_n-y.html
   我搜了下,生产子午线有内胎轮胎的厂家

网友(2010-05-17):
真空胎安全性好

网友:
四、五年前,米基连Michelin 曾经研制一种无内胎轮胎,这种“辐条” 状的轮胎好像自行车轮子,可能有些问题还待解决,例如风阻,杂物切入等,市场上还未接受。
时至今天,这个有趣的概念,反而在悍马 Hummer的产品中看到,H2 的30英寸轮胎就是个影子。

网友:
现代车多用真空胎了

楼主:
如此说来建筑工地的斗车也用屋内胎轮胎了。

网友:
这名称起的,一直误以为是没空气抽真空的。抽真空怎么能用呢?不理解。

网友(2015-05-05):
真空胎就是里面没有内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说来建筑工地的斗车也用屋内胎轮胎了。

哈,之前在工地上,每天都要修这种车。压坏了还要自己焊钢圈,自己钉胶皮,原来是“真空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有有里带(内胎)的轮胎,真空胎就是轮胎里面真正是空的(没有内胎),故而-----真空胎,哈哈

回答正确,哈哈!

网友:
感觉真空胎的命名和现在的时尚女性外套里面不穿内衣一个道理,一个是没有内胎称为真空一个是没有内衣也称为真空。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这都哪跟哪啊?都多少年以前了我就没见轿车还有内胎的!那是想当年玩212吉普的时候有内胎。

网友(2015-08-02):
价格呢 最终看性价比

网友D:
应该叫:无内胎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叫:无内胎轮胎

说到点子上了, 没有内胎的轮胎叫真空胎, 没有内衣的服装叫真空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