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矿石机

楼主(2010-03-19):
制作简易矿石机是很容易的,前提是当地无线场强还可以,并且有一根室外天线。
    找了几样废旧材料,搭了个最简单的电路,单回路,不用可变电容器,用磁棒线圈调谐。在7厘米扁磁棒上,用0,57漆包线绕74圈,在22圈处抽头接天线,线圈两端并联一个91P云母电容器。
    天线用1,5平方的塑料多股软线,高13米(这个高度太低了,限于条件无法架高),长约50米,东西方向Г型天线。接收频率为1224KC,在南边18公里,发射功率10千瓦。
    输出负载为改造过的8寸舌簧喇叭,线包直流电阻4,24K,共9000圈,弹簧板以换成薄铜片,所以灵敏度比较高。舌簧线包中通过的电流超过50微安,线包两端电压可答276毫伏。
    在安静环境,几米外可以听清广播。
    如果能有20米以上高度的天线,并且是南北方向拉的,则效果可以大大提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天线的水平部分方向有影响吗?

网友A:
天线的引入线那头对准电台。另一头背向电台

天线的引入线那头对准电台。另一头背向电台,天线的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电容为什么接在二极管前面而不是后面。起什么作用?

网友:
那是谐振电容啊

那是谐振电容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谐振电容用固定电容,是预先计算好的吗?另:线圈多少圈也是预先计算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容用固定电容,是预先计算好的吗?另:线圈多少圈也是预先计算好的吗?

版主不是说了是用磁棒调谐,应该是抽拉磁棒在线圈中的位置调谐电台,这样不是很方便但也可以用,所以版主说是简易矿石机。有条件还是用可变电容好,要方便很多,频率覆盖也容易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引入线那头对准电台。另一头背向电台,天线的效率是最高的。

谢谢!

网友C:
我倒想看看舌簧喇叭改制部位的高清图。特别是连杆和簧片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想看看舌簧喇叭改制部位的高清图。特别是连杆和簧片位置!

以前好象介绍过,就是把原线包换细线重绕(这个比较容易),总匝数达到9000t,然后把原来的弹簧杆换掉,原来是0,5毫米的磷铜杆,现在用0,35的紫铜皮,因为手头正好有这样的材料,由于略软了点,舌簧很容易吸死,所以就在铜皮的两侧扳了约90度的加强筋。这样弹簧杆相对比较软,小电流时灵敏度提高。

网友:
超高祖涉黄喇叭~~~

网友:
调感式矿石机。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
简单的矿石机不简单

网友:
请教60年代的爱好者老师

看了您发的简单矿机的帖 感觉自己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我处电台距离13KM 发射功率10KW 天线6楼顶40米单股4平方毫米铜线 地线1米度锌铁棒插入地下 为有较好灵敏度 采用单回路 9CM直径纸筒1MM径单股多抽头线圈 ,天线、360P空气可变、检波二极管与线圈接头均可调 固定电容3300P 耳机1500欧 最大电流只有25UA 惭愧、郁闷啊 能请您指点一下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天地线很好,应该能获得更好成绩。
   改进的方法,主要是阻抗匹配和采用高Q线圈。单回路的效率最高,但不宜多抽头(抽头多影响Q值),最合适的抽头要试验确定。线圈9CM小了点,1MM线可以试试15CM直径的大线圈,效果会好些。
   另外,矿石机的安装板最好是环氧板、有机玻璃之类损耗小的,纸板、三合板之类高频损耗大些。

网友:
舌簧喇叭的弹簧板改造似欠妥:0.35铜皮是比0.5磷铜板薄些;可是你要把那铜皮折起加强筋,弹性会比原来好吗?

网友:
你改造后的线圈阻值多大,用多大的线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面已经说过,0,35铜皮太软,手头无其他材料,所以折边以提高强度,但是比0,5铜皮还是软很多。用手扳0,5铜皮基本不变形,很硬,而折边后的0,35铜皮用手扳很容易变形。也就是说,同样的电磁力,0,35铜皮产生的振动幅度要大于0,5铜皮。
    如果直接用0,4的铜皮可能会更好些。
    原来的线圈是0,08漆包线绕4500圈。建议用0,06漆包线绕满骨架。

网友(2010-04-24):
原来你这十几公里有个发射塔,版主幸福呀。可保正检波管长期线性导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版主:我这里电台是675千周,线圈该绕多少圈?怎么计算?

网友:
用(1) RESONANCE CALCULATOR
  (谐振计算器)来计算,,中英文对照着来在英文的网页里,,把你的调谐电容最大值填入电容的空线中。试填入电感150-450的范围任选一个数填上.。在网业中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得出谐震的频率了。.再看看频率是在530-550的范围你试填的电感值就对了。.如不是530-550的范围重新填过电感值增减一些再从复以上操作到频率在530-550的范围.。看下面这个连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336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用翻译软件翻过来。好用。

网友:
可以用别的代替云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