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之作----袖珍超外差式晶体管七管收音机

楼主(2010-03-21):
整一台二级中放的超外差收音机是我的心愿,以前也整过,无奈水平不够,能搞响只能收本地强台,自从来到矿坛以后,在各位同仁的帮助下,对中波机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加深,趁此机会做了一台超外差式的七晶体管收音机。现上图分享。请各位坛友给点改进意见或批评指正。
1、外壳采用有机塑料板制作,因手上没有白色的了,就用深蓝的代替,样式和尺寸与之前的四管机一致。
2、电路板采用热转印方法制作。电路仿造红灯753,全锗管线路,该机的效果有口皆碑。其基本电路与原图纸相仿,只是个别地方做了改动。由于采用了稳压电路,压降效果好,电压下降到2V时照听不误。
3、7只晶体管,整机增益足够,声音大,低放部分增加了负反馈电路,改善失真。电池电压足够时,电位器在1/3处是便已达到最大的不失真音量了,再大的话,失真就比较明显了。喇叭小了点,但整机效果还是可以了。
4、整机的元件参数、各级晶体管放大倍数和静态工作点已在图纸上标出。由于机壳的限制,无法使用更长的磁棒和分绕式线圈进一步提高灵敏度。是个小小的遗憾。
5、整机调整: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先确定工作点,然后调中周、对刻度、统调按步就班。由于没有仪器,调中周只能用土办法进行,断开第一级中放的集电极回路,用万用表2MA档测其电流,根据AGC原理,当三个中周都处于最佳状态时,AGC作用最强,一中放的IC最小。根据这一原理,收听一个弱台,依次往前调三个中周。调到一中放的IC最小为止,这样也只能调个大概,不过也是八九不离十了。其它项目的调整就不说了,还是那个老套。调得很累人。
6、接收效果:在本地可以收到浙江之声810千赫,杭州台954千赫,两个强台,以及周边的八九个弱台。

PCB图

PCB图

整机电路图

整机电路图

做好的电路板待调试

做好的电路板待调试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中周特写

中周特写

中周特写

中周特写

功放管

功放管

变频管和第一级低放管

变频管和第一级低放管

瓷介微调

瓷介微调

做好的外壳

做好的外壳

旋钮

旋钮

正面效果图

正面效果图

侧面效果图

侧面效果图

装入整机的效果

装入整机的效果

网友:
我简直只有想象的份!

楼主:
图纸中有一处错误,变频级偏流电阻直接接地了,在电路板此处是一个0.01UF的瓷片电容

楼主:
快乐的一对

网友:
如此漂亮的新作,我顶你个* 哟

网友:
只用一节电池?
现在零件不好搞全。有的没有卖的了。

网友:
赞一个,好!!!
愚认为:既然自己粘机壳,何不做大点,可以用长磁棒、大口径喇叭。(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这个确实没注意,有等改进,关于槽路电容我也考虑过,只是我手上没有云母电容,只好做罢了,况且现在云母电容很难买到。由于锗管压降低,故可用4148来稳压。如果出于美观的考虑用发光二极管当然也可以,偏流重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元珍老师的指点,因为出于袖珍的考虑,所以也就委屈求全了。有机会再争取做了台使用长磁棒和空联的大机器。

网友:
不错

引用 楼主:
整一台二级中放的超外差收音机是我的心愿,以前也整过,无奈水平不够,能搞响只能收本地强台,自从来到矿坛以后,在各位同仁的帮助下,对中波机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加深,趁此机会做了一台超外差式的七晶体管收音机。现 ...

1,文章格式正确,必要的文字说明、电路、实物照片等一应俱全。
2,文字说明也具有特色。例如关于中周的统调利用AGC原理,就十分有效而实用。
3,每中不足的就是对印版的腐蚀量控制不很到位,致使观感欠佳。

楼主:
多谢呜呼版主的指点,此次由于打印机墨粉的原因,致使在转印的时候有多处掉粉的现象,有部分修补过的地方还是被腐蚀掉了,致使这次制作的电路板有不少过腐蚀的地方。

网友:
焊接之前用细砂纸把电路板敷铜面轻轻磨一遍,再涂一层薄的松香酒精液,这样即便于焊接又使电路板光亮还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我来给综合一下

这个机器做成这样,很难得,我是做不了,看了以上各位的建议,受益匪浅。外壳再仔细打磨一番,同时加大体积,要有特色的,比如是正方形或者窄条形,能加个指针表指示调谐就更好了,电路上再优化,电容什么的想办法搞到,换空气双联,呵呵,自己搞不出来,就希望楼主这样的动手派来实现了。

网友:
一直对收音机有着浓厚兴趣,但至今没有做过超外差式收音机,单管和两管的倒是做过不少

网友:
狂顶!自己做这么复杂的东西,真牛!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之作,建议再制作便携式、台式机,使用大喇叭、空连、长磁棒、大变压器,好看气派又好听。

网友:
吴老弟牛年真牛,作品一个接一个的诞生,而且一个比一个靓丽,一个比一个有分量,老兄给予严重祝贺!
建议:1、中周的调整最好采用无感起子,一可以避免感应,二可以避免磁帽受伤;
      2、以后请再DIY 台式多波段,最好自己DIY 木机壳。

网友:
佩服,祝贺,学习。

网友:
一块板子上元件的生产日期跨度有几十年呵呵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好手艺!
说说收听效果,和你手里PL600比较一下

网友:
真不错呀,外壳略显粗糙一点。

网友:
很不错的DIY作品!祝贺楼主!

网友:
楼主手工绘制的原理图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网友:
机子值不了多少钱,但心血可能值千元。

网友:
P这机器做的不错,只是原理图有点错误,再有就是那2个68欧电阻我建议去掉,第一个会给第一级低放和后级产生耦和作用,如果必须用应加一个去耦电容。第二个更没有必要。我大约给你改了一下,你看一下,这台机器上没有做图软件,故太难看。改好了,调试好,请介绍收听效果。给你设精。

网友:
果然是心血之作,楼主看来是花了不少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苏老的指点,这机做完,歇上一段时间准备做一个大台式的,我正有此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收听效果还可以,跟PL600应该是不好比的,应为没有仪器,想要调到最佳状态也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沧版的授精,只是6.8K电阻移至此处后是否会给集电极电流造成影响,从而出现偏流调不到规定值的情况?

网友:
是我搞错了,应该把那个电阻加到左面,这样才可以调偏流。

网友:
超外差通调是比较难的事,没有仪器是很难调准的。所以,对楼主给予支持一下!

楼主(2010-04-24):
根据沧版的改进意见,已对此收音机进行了改进,改进后,效果与原线路差不多,偏流不用重调,音量的调节范围好像比原机窄了,在4/1处达到最大不失真音量,最大音量不变。

网友(2010-06-08):
实在是漂亮

像我这样的菜鸟就没这水平了

网友F:
台子上好象还有个小低音炮。

网友:
现在零件不好搞全。有的没有卖的了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委员长,一直想模仿委员长做的IC调频,到现在都没有做出来。

网友G:
为什么不做一级双调谐、改善一下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子上好象还有个小低音炮。

  呵呵,是自己做的有源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做一级双调谐、改善一下音质

由于机壳的限制,无法再增加比复杂的电路了,因为我对双调谐电路目前认识较菜。先从直放双调谐开始做吧。

网友C:
吴老弟好久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吴老弟好久不见了。

苏老,前段时间工作较忙,也没怎么好好上矿坛,多谢挂念

网友:
自己粘机壳,最令人头痛的是后盖。没看出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那级推挽输出级的输入变压器的中点,要不要加上一只从这点到地的电解电容呀?

网友:
其实电源不是非要1.5V可以用旧手机电池(当初是电池决定线路玌在也可以用电池决定线路),电路图基本上不改,要改的就是稳压部份和重调各级工作点,用旧手机电池省了1.5V的电池还环保

网友:
做成裸体的不是更漂亮

网友:
一下仿佛回到了40年前!

网友:
好手艺!好机子!

网友:
楼主这可是精品啊